[問題求助] 亨輯42吋電視畫面模糊(已解決)

楼主(2010-06-18):
今天朋友拿一台電視過來 它的狀況是一開機時完全正常
等熱機後變模糊如下圖
請教各位先進這是哪出問題我又該從何查起 謝謝大家

一開機完全正常

一開機完全正常

開機後約半小時

開機後約半小時

网友:
最簡單的就是先目視零件外觀,看看有無不良.尤其是電源部分的濾波電容.

网友:
你應該先定位故障點

因為目前只知道有模糊狀況,所以要區分是TV Tuner、AD、還是面版異常造成的

請先外接其他訊源測試~

楼主:
感謝SHINEWANG大回覆
拆開背面電源版有3個暴電容 已換上但問題一樣存在
感謝SUNEKU大回覆
現接PC訊號測試中 有近一步問題再請教 感恩

楼主:
感謝linshyu大關心與指導
現補一些資料照片

本機銘牌

本機銘牌

各版位置

各版位置

電源板

電源板

訊號板

訊號板

主板

主板

使用pc訊號後故障依舊

使用pc訊號後故障依舊

面板

面板

网友:
給你答案!
把所有穩壓IC電位檢查ㄧ次.
內行人應該看的懂.

网友:
AD阿,雖然control board上的DRAM故障也會這樣...

OFF掉OD的功能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很感謝各位大大解答 但.......
小弟今天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
因為我為了拍照將蓋在板子上的鐵蓋打開一直沒蓋上
開機畫面居然一直正常 熱機一整天了也都沒問題
中午我想說都沒問題就將鐵蓋蓋上 結果不到10分鐘畫面又變模糊了n_050|
我又將鐵蓋拿下來 先摸主板各IC 溫度都還好 誰知道一摸到電源版如下圖上的散熱片
卻熱到會燙人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地方會燙人是正常的嗎?還是哪出了問題令它產生高溫
才導致畫面變模糊的 要是電源問題請問我該如何處理(如何讓它降溫) 感恩

网友:
依圖片來看,這PSU會發燙的散熱片是直流電輸出端的共地端。
這片散熱片底下可能有5V/12V/24V/5SB等的電源組。

1.打開時顯示畫面及輸出端零件溫度正常?
2.蓋上時顯示異常及輸出端零件溫度異常?
這樣沒錯吧!

會不會有絕緣漏電問題? 確定輸出的GND都相通(散熱片)嗎?

楼主:
謝謝小雞大回覆
1.打開時顯示畫面正常 輸出端溫度約60度但輸入端上散熱片會電人n_028|
2.蓋上時約10-20分鐘顯示異常 外殼發燙但不知裡面溫度(考慮買隻紅外線溫度計)
因朋友在催時間上無法繼續測試只好讓他先帶走請專業師傅幫他處裡了
等處裡好有後續我在跟大家報告 感謝大家

网友:
建議不要直觸電源散熱片,可能帶有危險電壓,先測量後再觸摸。
二次側過熱可能是負載過重、SBD整流管老化衰退、輸出電容異常等。

网友A:
我也有一台LC320w01

畫面會上下跳動。
熱機後就整個糊掉了。

改公板也是依樣,應該是t-con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LC320w01

畫面會上下跳動。
熱機後就整個糊掉了。

改公板也是依樣,應該是t-con故障了。

建議把故障畫面相關板子 目前認為的T-CON相片型號等資料準備好
再開個新帖,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