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2133 netbook 開機電源燈恆亮, 沒其他反應 (補圖)

楼主(2010-06-18):
聽說是壞機的通病, 網上都是這怨言多...

過了一年保修 就壞, 靠..
換母板的價 比新機的價差不多 貴兩倍, 鼓勵製造 電子垃圾

小的 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有修這機的經驗, 因為這病是這機的隱疾..
有人相助嗎?

中間是CPU, 左邊的是北橋吧?有散熱的

楼主:
芯片虛焊? 有人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你先行致電HP080克服 核對SN序號列 他會說明是否過保固喔 一一  只要按件版那各地方有貼333的那各標籤貼紙] 都3年保

网友:
好像同樣情況耶!有點源無畫面,我前天才送壹台回原廠,如果你貼有333標誌,就可以送回原廠080維修.

网友:
拆機了嗎?
你應該會看到威盛晶片組
北橋集成顯示那顆脫焊機率大

若不清楚可查威盛網站有chip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晶片 從作 AND 檢查CPU作 看有無虛焊

楼主:
就再打開看看. 希望不是BGA封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非也!左為CPU,中為北橋,右為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也!左為CPU,中為北橋,右為南橋。

 原來是這樣

楼主:
謝謝 s10274chen 的提醒.
自己也斷定是北橋的問題, 誰知找錯了對象. 我拿了CPU 來動....

誰不知 迥光返照, 現在再死了...
 就報告一下, 也請大家指導一下:

認定是虛焊吧, 是 BGA 封裝, 沒工具, 沒法, 就用亂法.
用熱風槍直接向 CPU(以為是北橋) 加熱, 希望底部的錫腳回復接通.
先向芯片側吹入焊膏, 再來 熱風槍375度, 正頂吹3分鐘, 冷卻... 裝回測試

我的天,  畫面出來了...

楼主:
可是不久再重開機,  再死了...
再來.
感覺是接觸還未搞好.
這次去了芯片四周紅色的固定膠, 不再加焊膏了, 熱風槍375度.
還是假的目標, CPU...哈哈...

正頂吹大概4分30秒, 可怕.....
冷卻... 裝回測試

又活了
(感覺有點不仁,  叫死人復活為你賣力)
(感覺當然是錯了, 現在是減少浪費, 環保)
昨天動起來的, 今天再試, 還在(活著). 就煉一煉, 重開, 長開...
中午關機, 再開.....

唉..........辛苦你了, 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