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前輩三星153v的電源腳位

楼主(2010-06-18):
各位前輩及高手大家好 小弟自從無意間來到這裡 漸漸讓小弟對點屏產生了興趣 雖然小弟不是本科系畢業還是大膽的嘗試

但是畢竟不是相關科系所以學起來相當辛苦很多測試方法和電路都不懂 只能努力爬文跟自己實際測試

但是效果還是不是很好但是小弟一定會更努力爬文的

現在小弟手上有一台三星 153v的螢幕想要換成公板 但是由於無法過電 根本沒法量腳位不知如何是好

懇請前輩們指導一下 這屏的ad板電源腳位是如何呢??

网友:
可以依照面板型號在網路上搜尋,一般會有技術資料可供參考,內部就有接腳定義圖~

网友:
Samsung 153V 這廠牌的液晶螢幕要改公板,困難度較一般液晶螢幕高些,要考慮。

1.三星的電源不是13V就是14V,與常見的12V / 19V 不同。所以連電原版一起換! 太傷本@
2.按鍵板設計原理不同,原按鍵板不能用於公板(是否有新板支援? 目前沒看過!),用公板的按鍵版替代但大小等問題要克服。
3.指示燈設計不同,一般2燈,三星僅用一燈。所以要換一顆色LED。
熟手都不見得換的輕鬆,建議原板修復...

結論
試試看原板是否能自行修復,要PO出問題原因故障畫面...詳細描述及相關相片輔助。 大夥才可能幫的上忙。
若連電子基礎都沒,且沒法量腳位不知如何是好情形下,或許送修叫快

网友:
阿們!花這些錢改不如去買壹台.15吋機子水的很多有便宜.1000就買的到.

网友:
沒有錯,花了這麼多錢15吋的不划算

要是學經驗的就沒有差

但是你的故障狀況是無法過電,就算修好了

153V的很多後來都是壞面板的NT68F63L

那就有很大的風險了,請多考慮了~~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  小弟是點屏新手 是要學經驗的沒錯 聽了前輩們的建議我決定在試試原板修復 只是想問一下前輩們 因為原版上有幾個焊點已經因多次焊及卸焊而損壞無法在焊 有辦法修復嗎 已經有試過括除但是沒辦法 不知道前輩們有辦法ㄇ

网友:
若是焊點脫落,可從同線路鄰近焊點接線過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故障情形是怎樣?最好附上圖片.大家才有辦法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