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錫器實做錄(中)

楼主(2010-06-18):
先花了幾天思考問題,並前往不同地方尋找適當的材料,最後再花了一天的時間,又是測
量計算、又是鑽洞、又是鋸方孔、又是鎖螺絲,終於搞出個讓自己還算滿意的樣子出來,
以下是改良的過程:
一.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1.管子太硬:
   改以”矽膠管”取代,因矽膠管除了具備柔軟的特性外,同時兼俱耐高溫的特性。因此
   應該是蠻適合應用再此一用途,於是速速前往太原路找適用的管子去。
   經過換裝及試用後覺得矽膠管的柔軟度比起空壓管真是好太多了,而且耐高溫性也比較
   優!
2.解決震動問題:
   真空幫浦沒有固定,總覺得沒有安全感,應該要固定在一個底座上。底座材質幾經比較
   跟思考後,決定以8mm厚的壓克力板做為底座(質輕且鑽洞容易)。且之前在自家自來水
   加壓馬達底座加裝過橡膠避震器,效果還算可以。於是利用假日前往太原路跟環河南路
   尋找適用的避震器及壓克力板。
   壓克力很快就買到了,但就是找不到適合的小型橡膠避震器,因為小型幫浦用大型的橡
   膠避震器除了螺絲孔徑差異太大外,且小型真空幫浦重量輕也無法發揮中大型橡膠避震
   器的功用。
   於是上網搜尋橡膠避震器的製造商,終於找到ㄧ家在台北有設辦事處的製造商,以電話
   聯繫除訂購四顆小型橡膠避震器外,也買了四顆小型帶螺絲的橡膠腳墊,試試看避震的
   效果。(避震器小歸小,但價格可不便宜,總計近肆佰元呢!不過摸起來的彈性還不錯,
   希望能發揮具體的減震效果)
3.電力安全問題:
   雖是自用的維修設備,但唯恐日後發生電線短路的情形,乾脆以塑膠盒將電路包藏在裡
   面,所以速速前往光華商場購買了適合的小塑膠盒、電源座、電源指示燈及2P環形接
   頭。
   因偶而會外勤維修,幫學校或慈善團體維修電腦及資訊設備,為了攜帶及裝箱方便,故
   將電源及腳踏開關設計成可拆式。如此也方便使用一般電腦電源線作為電源線(同時也
   將中心接地線連接至真空幫浦外殼上),腳踏開關亦以2P環形接頭做為中介器,將接頭
   的座在小塑膠殼上開孔後予以固定。
   同時也加了一顆電源指示燈,以方便辨識設備是否在通電狀態。
4.吸錫嘴問題:
   先前因價位問題選用了國產吸錫嘴,雖然是便宜但是口徑有點大(口徑約為  mm),在吸
   密度高的零件腳位時會有吸不乾淨的情形。爲此,逛遍光華商場所有電子材料行,結果
   唯一的選擇就是使用進口的吸錫嘴(goot,口徑約為2.9 mm),雖然價位是國產的兩倍多,
   但它的口徑確實比國產的小,所以先買一個回去試做。
   一試裝,發現進口的吸錫嘴除了內徑比較小以外,同時外徑也比較小,當套入塑膠頭時
   還有點縫隙,原本打算用膠帶繞上兩圈以填滿縫隙,但試做後發現會歪一邊!正在發愁
   之際,靈機一動,想到一個很好用的材料,可平均增加吸錫嘴的外徑,那就是-熱縮套
   管!因手上隨時備有各種尺寸的熱縮套管,找了適當的管徑,剪了一段套上,再套入塑
   膠頭內,嗯!完美。
   最後取出快乾AB膠,將吸錫嘴固定在塑膠頭上。完成圖請參考下圖,左邊是進口吸錫
   嘴,右邊是國產吸錫嘴(已使用過,所以有松香殘渣殘留及熔化的痕跡!)。
5.噪音改善:幫浦運作時,幫浦的出風口會有”噗! 噗! 噗!”的噪音,雖然不是很大聲,
  但總是有聲音,於是前往空壓材料行請教了老板,才知道有減噪器這種東西,於是買了
  一顆回去試試效果。
  裝上後試用,” 噗! 噗! 噗!”的聲音確實有降下來了。
二.改裝完成:幾經波折,終於弄出個像樣的成品。(請參閱下圖)
三.試用情形:經試用一天後發現吸力還不錯,但又發現了下列新問題
1.長型錫渣無法進入過濾器:因真空幫浦的吸力還蠻強的,而溶化的焊錫經過空氣抽拉後,
   錫渣在矽膠管上形成長條狀。請參閱下圖
  而長型錫渣無法順利進入濾芯的主因出在於汽油濾芯的結構,因濾芯內部的過濾器距離進
  口處約只有5.0mm的空間,當然沒有足夠的空間讓長型的錫渣順利進入濾芯裡面!
  (下圖是長型錫渣卡在過濾器進氣口端的上視圖)
2.汽油濾芯容量不夠:小型錫渣雖可順利進入濾芯內,但是容量還是無法應付大量吸錫的需
  求,看來得另外想辦法,否則經常吸到一半就要清錫渣了。
3.吸錫嘴易附著松香及小錫渣:試吸幾次後就立即發現吸錫嘴易附著松香及小錫渣,這才想
   起手動吸錫器的結構,為何中心要有一鐵條的原因。既然容易阻塞,那就弄一支”通槍條
   ”吧!
   於是到五金行買了一捲直徑略小於吸錫嘴的鐵絲,剪一截當成通槍條用。OK!吸錫嘴疏
   通的問題也解決啦!但總有點不方便,因為要兩手操作才能完成疏通的動作。沒關係,
   再想想辦法改善了!
四.使用心得:
1.吸力足:用於清除貫孔零件的焊錫時可一次將焊錫吸除,比起手壓式真空吸錫器毫不遜色,
  且不用吸一次、壓一次,所以吸起錫來效率快很多。
2.改變錫渣的形狀:
(1).錫渣形成條狀的原因是將前端”可彎角度的塑膠管”的活動關節處掰成一直線(180度),
     所以熔化的焊錫被真空幫浦強力吸取時,會直接被吸到矽膠管內,形成長條狀的錫渣。
    (下圖是錫渣被吸取後直接衝擊到銅座上的圖片)
(2).折衷解決辦法:將”可彎角度的塑膠管”活動關節處折成一弧形曲線,讓錫渣通過
       吸錫嘴後去撞擊塑膠管的內部,讓錫渣形成不規則的錫球狀態。等於是利用塑膠管的內
       部作為錫渣的緩衝區,讓錫渣盡量可以在”可彎角度的塑膠管”前端形成球狀體或不規
       則體。
3.矽膠管管徑似乎過小:配合汽油過濾器的口徑,使用小管徑的矽膠管,而小管徑自然就無法
  讓比較大顆的錫渣通過,這是可以理解,但是難以接受的!所以此點要想辦法改善。
4.過濾器的胃納量不足:對吸錫量大的我而言,在使用上一天至少得清理兩次錫渣,而清錫渣
  也蠻耗費時間的(自過濾器中將錫渣一一抖出來)。所以這也是一個待突破及解決的問題。
五.最後改善:由上面的問題,腦海已在構思改善過濾器的架構,近期因工作上比較忙碌,同時
   得赴大陸出差一週,故需再等一陣子較不忙碌時,再將構思的新架構付諸實現,最後會再將
   心得與各位同好分享。

网友:
等到出下集就可以商品化囉
橡膠避震器那摸貴呀n_121|

网友:
好棒阿 用到好多東西跟概念

中間說不定可以加一個集錫罐之類的?

网友:
那假如把濾心的濾網區塊摘除 分別用粗目跟細目的布作過濾 可能可以改善喔~
問題應該是出在濾心的空間太小

网友:
大大..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其實吸錫器核心應該是在那一台pump...不過重點就是..有其他pump可以取代這台真空pump嗎?應該一般來說..真空pump通常很吵?不知道各位戰友們有沒有其他建議的..

网友:
PUMP不知道能不能用吸塵器頂替....

网友(2011-08-15):
超酷的方法! 不過那台真空pump價格如何? 有超過2000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