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RAD-7Q畫面殘影拖影嚴重?

楼主(2010-06-18):
已先檢查AD板上的電壓5v、3.3V、12v都有,屏線有用酒精及橡皮擦作清潔未果,請教各大這種情況會有那些故障情況呢?

畫面整個變慢動作及嚴重拖影....

畫面整個變慢動作及嚴重拖影....

請教此穩壓ic的Datasheet,我都找不到拉= =!

請教此穩壓ic的Datasheet,我都找不到拉= =!

网友:
150Khz, 3A PWM Buck DC/DC Converter
package: TO220-5L

1 VIN
2 Output
3 Gnd
4 FB
5 SD

與這顆應該無關,查面板或其電源

网友:
面板機率較大,可以參考chi兄的方式測量面板相關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螢幕面板先用公版測試看是否正常.如依然故障.把面板T-COM照片上傳來看看.AD版也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雞大,請問它的第5腳SD是什麼意思呢?你有它的datasheet嗎?我量測第5腳是對地短路的耶~??
嗯~已從露天訂了一片ad板囉,明天在上傳量測T-COM的一些數據上來。

网友:
上次碰過一台MOZO.殘影比您這台嚴重.用公版下去測.結果是面板問題......真是MOZO(無言).

网友:
面板可能性很高,之前也遇到過這種現象,後來也是換了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雞大,請問它的第5腳SD是什麼意思呢?你有它的datasheet嗎?我量測第5腳是對地短路的耶~??
嗯~已從露天訂了一片ad板囉,明天在上傳量測T-COM的一些數據上來。 ...

這Pin5 SD 是網路上查到的!我也不知道縮寫定義?

查過一些相關電路確定這隻腳的定義應該是 ON/OFF ,Low Voltage 為ON。

等你新的AD看問題在哪? 個人認為不是AD

网友:
面板不是很貴嗎?換面板除非有殺肉的不然划得來嗎?

网友:
因該是t-con的問題喔,t-con也可以修喔

楼主:
嗯,今天ad公板到貨,點上後情形還是一樣,參考了chi大及對岸一些教程,量測了T-con上的VGH 17.8V、VGL -6.8V、VAA 10.62V、VCC 3.3V、V5VI 5V、Vcom 3.9v、VREF 9.8V,
看了好多相關文章,好像以上數據VGH的電壓比較偏低,印象中好像有人量24V的...
請教大大們有相關的情形指導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很像你的VGH 跟VGL的电压差很多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感覺是vgh電壓偏低,但就是不太了解這要從何查起,不太了解電路

网友:
可能要查看看上方DC-DC電路區的運作狀況。
如果可以的話,找片正常同型面板比對測量,通常都能獲得不錯的心得。

网友:
對阿T-CON的電路都只能用對比的

楼主:
沒有相同型號的機器可比對,剛剛去搜尋相關的知識,發現我所量到的這些電壓都還正常,參考對岸的一些VGH數據有18v的也有21v、24v等...。只好機器先裝回等有機會才搞看看囉

网友:
VGL跟VCOM都要量~~

也許調整一下VCOM電壓會好~ VCOM有一個最佳化的值~~  要用特殊畫面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相同型號的機器可比對,剛剛去搜尋相關的知識,發現我所量到的這些電壓都還正常,參考對岸的一些VGH數據有18v的也有21v、24v等...。只好機器先裝回等有機會才搞看看囉 ...

報出面板型號或是拍張T-CON的近照,說不定有人手上剛好有,可以提供數據比對。

關於VGH這個電壓,我量過最低的是22V,最高的好像有30V左右。
有些T-CON上還有一個VGHM的電壓是18V,缺少這個電壓,就會出現拖影及慢動作的故障現象。
VGH偏低的情形沒有遇過,會不會造成這種故障現象,就不清楚了。

网友:
屏重影,屏故障,可能屏的第1個柵級鬆脫了,可以用跳線解決
例如http://bbs.pigoo.com/thread-2155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chi大,您的西屋電視完修實例一文我終於看懂了,原來您跳線是從一邊的vgl飛線至另一邊的vgl接上,對嗎?我剛開始看以為您飛線到底是飛至那兒了?..........

我沿著vgh往回找,電壓都是約18v左右...

网友:
之前測到的電壓,無論是15吋或是17吋,Vgh都在23v,Vgl在-9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大,您的西屋電視完修實例一文我終於看懂了,原來您跳線是從一邊的vgl飛線至另一邊的vgl接上,對嗎?我剛開始看以為您飛線到底是飛至那兒了?..........

我沿著vgh往回找,電壓都是約18v左右... ...

是的,從上邊的PCB跳線到左側的PCB

VGH、VGL電壓是 Gate IC 專用的(左側的PCB)
VGL、VGL、VCOM 都必須有,沒有或不足都會造成顯示異常
如果所有電壓都正常,那可能就必須如suneku大大所說的,用示波器調整VCOM的波形看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嗯~那問題點真的很有可能已縮小至vgh及vgl這個電壓了,無示波器可量,vcom在發文求助時就有量是3.93v,星期六有空在將螢幕拿來搞看看,3Q~

网友:
請不要問我哪裡來的,還有沒有其它資料,能出現的會盡量PO,感謝!!

只是個參考~~

所以覺得VGH有問題應該查誰跟誰的周邊電路?

网友:
vgh周邊的貼片電容跟二極體可以量一下

网友(2010-08-07):
請問各位大大
我是新手Sampo RAD-7Q  AD公版,那裡有賣...謝謝

网友:
VGH 的測試點通常都不會只有一個.
Gate 端目前的製程大多是走Panel 內的線路 WOA
所以T-Con 部份的DC-DC 部份是重點量測. 周邊電容值也會有所影響
至於Gamma 基本上是非常不可能壞的. 還有. 若是AD板輸入的電壓有異常也是會影響DC-DC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