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9吋普騰

楼主(2010-06-18):
小弟我之前電視很暗又模糊 有怪聲 結果是FBT 損壞~

可是我換時把高壓帽旁邊那條線 和下面那一條接錯了.

然後打開電視整個螢幕超模糊 還有聲音

知道接錯後 在重接好 然後打開電視  螢幕變清楚了~可是沒聲音

請問是之前接錯時 導致有電路損壞嗎?

网友:
FOCUS和G2接錯的話,G2有放電保護,因此你應該聽到放電的聲音,個人也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如果趕快關掉的話,不會燒毀其他的零件,換過來就可以。沒有聲音的話,可以從聲音部份去找故障的問題,個人建議你先從高壓供應到聲音IC的電源,說不定是沒焊好或是板子有斷線,PROTON的板子常有斷線的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對這個不熟 能請問聲音IC 大概在哪邊嗎?
現在有一個問題 電視人物他的邊邊有時候會出現綠邊那是什麼呢?

网友:
聲音IC 大概在哪邊嗎?
→ 你可以由喇叭找回去,就可以找到了,應該不難。

電視人物他的邊邊有時候會出現綠邊那是什麼呢?

→ 映像管老化就會有這樣的情形,不然G2過低也會有這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