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一塊事務機上的傳真板問題??

楼主(2010-06-18):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因為我是修板子的新手,
所以遇到的東西不多!
這是一台XEROX的事務機上的傳真板,
因之前有壞過同樣的問題,之前送回工廠維修,
說是圖中的一顆U4的晶片故障!
不知道那顆U4的晶片是做什麼用的?又怎麼測量它是不是正常的?
因為我都查不到它的資料,所以也不知道從何下手?
麻煩各位大大幫小弟解惑一下!

楼主:
貼張清楚的!

网友:
XEROX甚麼機型??

网友:
給你一個知識~~~~
在板子旁邊有印製 U4
就是電源管理
這是那顆ic 資料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V714
要找他可以代用的~~~給你一個小技巧
Datasheet
    THV714 - 0.75A High Voltage Rectifier Assembly - TAITRON Components Incorporated
就去拍賣找~~~   THV    相關的關鍵字
數字差不多~~~在來看特性~~~這樣最快~
給你參考

而以下是一些可以代用晶體的資料~~~也可以找以下代用的公司
THV308
THV508
THV508T
MKP1V120_06
JHV21
JHV34
JHV36
JHV37
LHV43
C9773

楼主:
這台的型號為:FUJI XEROX C-2090的機型!
我在拍賣找不到這類型的晶片耶!
在一般電子材料行不知道那裡有賣可以替代的?

楼主:
看來我的問題真的沒有答案囉!
這種傳真板,真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