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壞了只能吹一檔溫風

楼主(2010-06-18):
我的吹風機壞了只能吹溫風

調到熱風1.2都沒反應好像關掉一樣,本以為接點接觸不良也清過了焊點也補焊了

安全裝置的銅片市通電的

還是一樣有誰能教我是哪裡出問題了嗎,是黃色電容壞了嗎

經大家協助研判滑動開關損壞,開始拆解滑動開關

一打開發現開關的銅片已經燒融陷進去,導致無法通電

手動連接測試切定1.2檔風扇會轉,確定滑動開關損壞

网友A:
先檢查電熱絲以及開關後方二極體,與電容比較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電熱絲以及開關後方二極體,與電容比較無關。

狼大你好

我檢查電熱絲是好的

你說的二極體是這個嗎

感謝回答

网友:
可以檢查分段開關內的接點
有沒有碳化,清一清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 shunxing 大的偏方..

用 WD-40 噴一下開關,再切換個 100 下看看..

代狼大答一下,對,那個就是二極体,用三用電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amay大的說法
這是相當有可能的,而我遇到的不是炭化而是接點融掉了,所以整各開關都要換掉
而且買不到一樣合適的大小還要修改,真麻煩,不過至少比買新的划算
看一下分段開關裡面的接點,或許就可以清楚了~~

网友:
如果還有風可以加痱子粉惡整老婆 快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8-qbb65hxM

网友C:
請將滑動開關置於關的位置,測量AC 白色線跟黃色線是否有約18歐姆的電阻值
若有----------應為滑動開關故障

弱熱風是經二極體半波整流降壓後,送至粗電熱絲
強熱風是電源直接至粗電熱絲
所以應不是二極體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將滑動開關置於關的位置,測量AC 白色線跟黃色線是否有約18歐姆的電阻值
若有----------應為滑動開關故障

弱熱風是經二極體半波整流降壓後,送至粗電熱絲
強熱風是電源直接至粗電熱絲
所以應不是二極體損壞 ...

我照大大的方法量了AC 白色線跟黃色線

傻了沒有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大大的方法量了AC 白色線跟黃色線

傻了沒有反應..

抱歉看錯應該是 AC 白色線 跟 紅色線

可參考照片..............參考書上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