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JW191A組裝瑕疵導致背光異常維修

楼主(2010-06-18):
這是一部HANNSG JW191A,2009年6月出廠,但因為被自行拆過,原廠不受理免費維修。
故障原因是使用一段時間(半小時不等)會黑屏,背光熄滅,畫面正常。

螢幕底部被撬開的痕跡,相當明顯,所以被原廠抓包判定人為拆卸。

P+I‧並無元件異常。

AD亦無異狀。

使用外接燈管測試,背光可持續正常點亮並不會熄滅,表示問題並非在P+I或AD上。

開始拆卸面板。

取下液晶本體與電路板(小心作業)。

背光模組總成。

取下黑色塑膠框及燈管模組後。

觀察燈管頭端(高壓端)是否有黑化情形。

觀察燈管尾端(返回端)是否有黑化情形。

檢查時發現其中一條返回線有被嚴重擠壓變形的情形。

與另一組正常的進行比較。

因為面板並未有被拆過的跡象,看來這是背光模組廠在組裝時造成的。

開始處理,首先取下橡膠燈管座,切開熱縮絕緣套。

剪除有問題引線,重新剝皮,將導體彎曲呈圓型後上錫,目的是增加與燈管電極接觸面。

重新套上熱縮套管,裝回橡膠絕緣套。

面板組裝回去後便開始燒機,下面的照片是已經燒機一天後,背光正常並未熄滅。

更換燈管,將面板組裝回去時,應盡量避免使線路受壓及造成絕緣皮受損,以免造成漏電現象而觸動高壓電路保護。

网友:
狼大每次的維修文章都是這樣的清清楚楚

很容易讓大家了解了維修的過程及重點

感謝狼大無私的教導~~~謝謝。

网友:
維修第一個功夫就是拆機殼
機殻要怎麼撬開才不明顯
不知狼大都用什麼方式
偶只會用信用卡之類的塑膠卡撬
也常撬壞卡筍

楼主:
在下習慣用薄鋼片(小鐵尺那類的)大面積插入縫隙撬,可避免施力面積小使塑膠外殼留下痕跡。

网友:
狼大的圖是自己畫的嗎?真酷

网友:
想不到那小小壓痕,就會造成背光異常。
相當不錯的經驗分享,在下收了...謝謝狼大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小弟我吸收啦~謝謝您!

楼主:
點燈時若捏住高壓線,也可以發現到燈光會變暗些(因為些微漏電導致),有些高壓電路回授端敏感到只要一碰燈管外殼或是線,就會關輸出熄燈。

网友:
連這樣一個小傷就會出現故障了
狼大精闢的分析找出這個小傷~~重新焊接就解決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只要碰到拆面板心裡都有點陰影.被我搞掛亮線好幾台  .也或許是液晶老舊.排線本來就比較脆弱吧!能不拆儘量不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點燈時若捏住高壓線,也可以發現到燈光會變暗些(因為些微漏電導致),有些高壓電路回授端敏感到只要一碰燈管外殼或是線,就會關輸出熄燈。

那壓到的線是有破損嗎?
不然怎麼會有漏電的疑慮?

以CRT電視為例
高壓線會漏電除了破損之外就是潮濕,30幾KV那條輕微的話會聽到斯斯聲,嚴重的就會有鞭炮聲(高壓跳火)
聚焦那條(約3KV吧,不知道有沒記錯)因潮濕漏電(線本體會感覺有點黏黏的,也容易造成CRT座漏電)則畫面會有點模糊
screen(約400~1000V)潮濕漏電則影響不大

燈管的高壓有很高嗎?
怎麼捏住高壓線燈光明暗也會有變化?

很抱歉,我對液晶顯示器算是門外漢,問了這麼多請見諒,望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狼大出手...不管是軟的硬的通吃啊....:)

网友:
好利害,實心線也能壓斷,下次組裝得小心一點,檢查線路沒有壓到後再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壓到的線是有破損嗎?
不然怎麼會有漏電的疑慮?

燈管的高壓有很高嗎?
怎麼捏住高壓線燈光明暗也會有變化?

依據長度的不同,一般CCFL點燈電壓在600~1500V間,但燈管用導線的絕緣體並不像CRT高壓帽的高壓線使用雙層絕緣體,所以當捏住導線時(尤其是高壓端),會有些微漏電至人體,影響點燈電流,使燈管亮度稍受影響。

网友:
原來原廠的作業還是會有疏失的,機殼拆卸可以用塑鋼條拆卸,超實用的

网友(2010-07-27):
感謝狼大鉅細迷離的解釋與照片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熱情分享,看您的維修實例非常清楚,在下收下啦!

网友:
拆下背光模組...如果沒裝好不就漏光了...

原來燈管高壓線被壓傷甚至碰觸其他物體都會引起保護阿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小弟我吸收啦~謝謝您

网友:
 狼大功力真是高深莫測
連這種小地方都逃不過您的法眼
粗工只能挑軟的吃n_137|

网友(2011-03-03):
細心觀察每個零組件.才能抓到問題所在.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意思就是說,就算要自己拆也不能讓原廠看出來囉!

网友:
意思就是說,就算要自己拆也不能讓原廠看出來囉!
引用 网友B:

    哈哈
您好像感受到另一個想法了

网友:
每個環節都有可能造成故障~所以要練就細心的觀察力
感謝分享~

网友:
功力深厚..很想把搞不定的都丟給你修.

网友:
前些日子無聊想想說來修理親戚不要的 viewsonic 2235WM
因為不會查電路,加上P+I板只有電容爆
把全部電容都換了= = 結果還是一樣 結果又把P605換掉還是一樣
第一次點燈大概5-10分鐘就熄滅,之後每次開機都會馬上熄滅
不過上網搜尋2235WM的 P+I版發現好像型號為DAC-19M009 01a 找不到相符的板來更換
當時也不是很確定燈管壞了...正當要放棄時剛好看到狼大文章鼓起勇氣拆開後
發現一邊燈管燒斷、另一邊變黑了...
果然是燈管燒斷了,換上新的燈管燒機兩天都正常
還好有這網站的精采資訊,不然還沒有機會可以詳細了解哪出了問題。

話說要把面板再裝回去還真的是困難重重,連拆裝殼都是經驗的累積
真的很感謝這個網站的完整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恭喜完修,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貼上自己的維修實例,讓大家都有機會參考~

网友(2011-04-22):
狼大您好 我想問一各問題 (液晶是華碩191S) 更換燈管後 液晶面板/背部有變熱的現象 單獨點燈測試多OK時間1~2天不會熄燈 但溫度有偏高的狀況 這台之前的狀況是燈管燒毀 更換後 測試1天後 又背光 試了2組燈管 一樣  會不會向您說的 線有去壓到  QQ 這幾天再試試 只是比較疑問的是 為何溫度會偏高 望各位大大有空指教一下 感謝唷

楼主:
會熄滅表示可能有漏電現象,不過背光電路也要檢查
冷陰極燈管是指電極結構,不代表是冷的,背光只要不達到會明顯燙手或是發出異味的程度,都算正常

网友:
您好 感謝大大您的回覆 我在試試 是否有漏電的現象 及 背光電路 只是有畫面後一直有聞到一種奇怪的味道 好像溫度很高 好像是樹膠遇熱的味道 QQ 我在去試試 感謝您的技術分享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直聞到異味也有可能是在漏電產生的,也可能是板子焊接後助焊劑未清受熱後發出異味
另檢查背光電路是否有元件過熱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
下次也要注意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