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800電源燈閃爍維修

楼主(2010-06-19):
一部VIEWSONIC VG800,故障情形是插上電源後電源燈持續閃爍,無法控制on/off,因屬於外置電源機種,已排除外置電源異常。

取下AD板,目視檢查並未有異常,左側為5V電源電路區,將12V輸入轉換成5V。
整張電路板使用SMD鋁殼電解電容,外觀看似無異狀,但其實大有玄機。

開始進行測量,經確認過內部各主要電源迴路並無短路情形後便接上電源,使用指針電表測量時可以發現到5V電壓輸出會呈現微幅跳動現象,表示內部電路抽載時有壓降情形,使電源燈閃爍。
先直接並聯一正常電容在5V電源電路輸出端看看,沒想到5V恢復正常不再跳動,電源燈綠燈點亮後因為無連接信號,過一段時間自動跳橘燈,表示問題出在電源電路輸出電容上。

確認是電容問題後,便將5V輸出迴路所有SMD鋁殼電容"剷除",焊上一般標準電容,拆下的電容經測量均呈現容值低下,而輸出端最靠近電感的第一顆電容更呈現無容值現象。

維修完成後裝回燒機測試。

若是對輸出電容有疑慮,可以先嘗試看看在兩端並聯一正常電容,看電路是否可以恢復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厲害!!
不愧是維修達人!!
這一種的電容真的很會壞!!
vg150 __ vg170__  cmo  15__等等
都有他壞掉的影子!!

网友:
狼大急智分析,小弟我佩服,
經驗我吸收啦~謝謝您!

网友:
看到這種電容就頭痛,要拆也不是很好拆,有時拆的連銅箔都跟著撬起來,用熱風槍底座又會融化
不知有沒有什麼好拆又能保持完整的方法?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雙槍一起來...

指針表能測出微幅跳動現象,不知道數位表的模擬條能不能反應出來?

楼主:
一般都交互加熱來拆,不過若電容不要了,就直接用斜口鉗從塑膠座處"剪掉"。
數位表類比條更新速度要夠快才有辦法模擬出來。

网友:
原來還有這一招阿~~這樣子來測試也不錯~~感謝狼大又教了一招
學起來了~~

网友:
請教板主大大您代換的兩種電容規格為何?
小弟家有有一台VG800好像也是這個情形想自己DIY看看
小弟家這台的情況簡單說明一下
剛開始是電源燈閃綠燈
畫面會有白光閃爍
過一陣子就會正常顯示
正常後就可以正常使用直到關閉螢幕
但下一次開機又是相同的情況
而且小弟還發現和溫度也有關係
天氣熱時恢復正常的時間會縮短(約十分鐘左右)
天氣冷時恢復正常的時間會大大的拉長(約一小時左右)
感覺這台螢幕就像是古早時代的老爺車要熱車一樣...Orz
當然現在是閃綠燈再也恢復不來了
所以還請板主大人指點指點......感恩

楼主:
電容換相同容量的就好,可以選耐溫105度品質較好的電容。

网友:
請問板大

SMD鋁殼電容的容量怎麼看?

例如您照片裡的其中一顆為
X2
16V

那要代換成電解電容時,該選擇多少uf 多少 V 的容量呢?(電壓應該是16V,但uf我就不會看了)

新手問題比較枯燥,還請見諒:)

楼主:
以此例來說中間數值就是容量了,不過有的電容用三碼標示,兩碼(十位、個位)與指數,就要用陶質/麥拉電容的看法。

网友(2010-12-06):
依狼大的指示更換真的好了,狼大真是太強了,感謝哦。

网友:
這些電容應該是普通的SMD迷你電解電容~因為OS-CON的耐壓不會那麼小顆
用用久了就老化了~呵呵
狼大有新招~要偷學~很好用的招式~

网友:
先直接並聯一正常電容在5V電源電路輸出端看看,沒想到5V恢復正常不再跳動,電源燈綠燈點亮後因為無連接信號,過一段時間自動跳橘燈,表示問題出在電源電路輸出電容上

很好的方法!! 最近我也遇到  【一個DVD播放機~【9V跳動的問題】】~  咱會試下這個方法!!
ps: 俺這個9V跳動電路~【也有2個 25V 100uF電容】!!

ps:SMD迷你電解電容【蠻貴的一顆要 3元】~  用普通電解電容替代【也是不錯的方法】!!
ps:上次咱有買到  【25V 100uF電容】一個不到【一元】^-^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偶而故障,偶而好
下次拆開來檢查看看
謝謝狼大的教學

网友:
每次我都是拆下來量,好麻煩
串電容,好方法,學起來

楼主:
是並聯上去喔~
smd的又特別難拆,有的螢幕裡面一堆smd的電容n_144|

网友:
看到這種電容就頭痛,要拆也不是很好拆,有時拆的連銅箔都跟著撬起來,用熱風槍底座又會融化
不知有沒有什 ...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這樣的困擾啊,整個就是很難拆= =!!

网友:
請問VG800前殼拆掉後要怎麼拆才能看到電源板
是要把面板後面接的線拆掉取出面版那塊在往下拆
還是面板連同下面電路板的框架都拆起來
只是面板下的框架連著喇叭要一起拆?

网友:
所以外觀正常不一定正常 要測量出來才算數

网友:
這一招也是我常用的一招,有時候貼片電容我也會用10uf/16v或5uf/16v的電解電容去排除故障

网友:
請問版大SMD電容交戶加熱怎麼做
可以直接把電解電容並接悍上放著就好?

楼主:
還是要把故障電容拆掉,因為壞掉的電容內部已經變質,可能會變成電阻增加電路負擔,也可能會短路使電路失效過載,或是剩下的電解液漏出來腐蝕電路板

网友:
感謝版大的提供資訊
我大致換了3顆100uf/25v的電解電容
只是一顆量不到電壓
螢幕還可以正常就不管它了

网友:
剛好手頭上一台一模一樣問題....
原本伴隨畫面出現直線條...
本以為是面板問題...要放棄了...

看到狼大這篇維修實例...
於是如法炮製...果然有效..
感謝..受教了...

网友:
每次看到SMD電容就頭痛...
日系機板用很多...
光是拆就是半天工...
有些很小顆排的又密...看了就討厭...
不修又不行...

楼主:
電視板上也超多,光要判斷好壞都是個問題,全部拆換更是大工程

网友:
還有外接並聯電容這招
不愧是狼大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的教導,小弟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好方法收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