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簡單又便宜的網路測試器RJ45

楼主(2010-06-19):
以前網路測試器非常貴  最少1000起跳  還可以測USB及RG-58
所以那時候自己就做了一個 因為工作需要用到  查線也比較方便嘛
這台成本不到50圓喔  因為都是檢來的材料
外殼拆電話接線盒來用  LED可以用單顆LED來用  也可以用LED排
LED排因為臨時找不到4或8的  直接用排5顆然後塗黑一顆就好了
內部線路其實是利用電池點亮LED的原理而已  有通就會亮  不多描述啦
因為迴路必須犧牲一條線  所以 上面開關是用來測試頭尾2條線用的
電池就拿主機板常用的2032來用  而那個短路器真的就是內部全部短路就好啦
想做的人可以玩玩看
現在大陸製的測試器竟然不到200就買的到了.........

网友:
這個測試器這麼帥.............完全不用用到主動元件。
之前有拿有一張RJ45測試器的電路圖,線好多,光看,用洞洞板來拉會抓狂。

网友:
現在網路測試器 並不貴
兩端測試的 ~ 兩百左右就有了

网友:
小的任職的公司配給我們用的是寶工出的LCD文數字顯示型, 最多可測試八條線的機種.....
但價位不便宜, 一台至少兩千多(送RJ45測試頭*1 和RG58轉接頭*2).........

网友:
雖然網路有.但自己動手熱趣多.也符合wish大的理念n_116|

网友(2011-04-10):
這個東西要如何diy? 線路圖沒看到..

网友:
哈哈哈!不錯喔! 手在癢,皮沒癢!!!

网友:
市面上不到兩百 就有了 !!
這麼便宜不需要自己做吧 !

网友:
網路測試器  市面上 不到兩百就有了 !
而且功能更多~ 也可以測電話線
應該不用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