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715綠燈恆亮無畫面無法關機(無料維修)

楼主(2010-06-19):
VIEWSONIC VX715綠燈恆亮無畫面無法關機(無料維修)
拆開機殼
這是四燈大口的P+I板
您可以再靠近一點n_046| .看到了嗎?上方那顆變壓器和電阻之間一片焦黃n_155| .
翻開背後.變壓器已經都脫焊了.還會搖動n_043| .把P+I板全部補焊一遍.尤其加強變壓器附近.
上電測試.都沒有換到零件:on_136| .熱機8小時.完修:on_006| .

网友:
我還以為是無料可修~~~
原來是沒有換到零件就修好了~~
那一片焦黑的地方是不是應該要刮除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有可能會導電而產生另一起故障喔

网友:
如man大所言
炭化部份如果沒處理好
很危險
嚴重的話會起火燒板子

网友:
還好只是接觸不良,不是高壓線圈燒,真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