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內建音效卡沒聲音 應先檢查哪個零件

楼主(2010-06-19):
我有三張主機板,內建音效卡都沒有聲音,喇叭和耳機都是好的,但是就沒聲音,驅動照著官方網站和主機板型號抓的,安裝了都一樣沒聲音,所以想請問各位前輩,關於內建音效卡沒聲音,應量哪些零件才對呢?

网友:
驅動有安裝成功嗎?
音效晶片很好認
貼個照片來瞧瞧

网友:
先檢查一下板子上的前置音效跳針......
一般5-6, 9-10必須要插上JUMPER, 內建的喇叭孔才會有聲音輸出.

楼主:
驅動程式都有安裝成功,硬體裝置管理員也正確,但就是沒有聲音,不管系統設定怎麼調,還是都一樣,相片晚點補上來

网友:
怎跟我一樣~原先我有找到舊版的音效驅動,可以把插入的孔換成其他的就可以出聲,本以為是只有插孔壞掉,還換了整個音效座

楼主:
e 大說的對,這是我從來沒去注意到的,幫人家組了很多電腦,從沒有用前置音效的習慣,jump 自然不會去動到,經過e大的提醒,看了一下,那些地方都沒有裝jump,裝了以後,聲音就有了 哈哈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