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東元TC-2501FH電阻燒毀

楼主(2010-06-19):
請教一下,手上有一台東元TC-2501FH有一顆R4412電阻燒毀,不知阻值,能否有此線路圖或有此機種的大大幫忙告知一下,先謝了。

网友:
你這台可以修復好嗎~~?
想跟你買~~

楼主(2010-07-24):
求救東元TC-2501FH電阻燒毀

手這台東元TC-2501FH己經修好,經同行從線路圖,查到R4412阻值為10Ω/2,還有另一顆電容C4405為4.7U/50V(BP),此為PIN的部份,如有相同問題的網友,可做為參考。

另外提一下,個人也去東元服務站申請這兩個零件,但公司卻沒有此電容,也不確定電阻的阻值,只說要不要先申請回去試,不然就要是我確定阻值再申請,真的差點暈倒,就是不知道阻值才去申請,結果真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