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開機直條紋

楼主(2010-06-20):
朋友他有張顯示卡 開機沒顯示任何東西 就只有白色直條紋...

有過電 上面的散熱器還滿燙的@@ 不過這張顯示卡本身就頗燙

不知道按照各位前輩的維修經驗 這樣大概是哪邊出問題阿><?

网友(2010-07-21):
可以嘗試使用 熱風槍 把晶片重新加焊應該就會恢復正常
溫度建議在 320~350 度~
我好幾片 兩光 顯示卡都是這樣修好的可以嘗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