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8SIMLH 空焊 維修

楼主(2010-06-20):
拿到有時可以開 有時不行 ~拆白色的蓋子 看一下有沒有安納 ~....挖
...只能換 座

拆開白色的

拆開白色的

孔都變形囉 還有斷掉

孔都變形囉 還有斷掉

把多 4周的 除掉 比較好

把多 4周的 除掉 比較好

空焊 用助焊計 加焊 不能多次 會造成 點變黑...

空焊 用助焊計 加焊 不能多次 會造成 點變黑...

焊點 髒了 你在如何焊 也不會容在一起 一定要清乾淨

焊點 髒了 你在如何焊 也不會容在一起   一定要清乾淨

當 溶化時 `等的30秒 輕推一下~

當 溶化時 `等的30秒 輕推一下~

觀察BGA球 通常 有正常的球 都是亮晶晶的

觀察BGA球 通常 有正常的球 都是亮晶晶的

簡單的測試一下 有沒有焊好

簡單的測試一下 有沒有焊好

网友:
bga耶n_097|
看來可愛大大的雞絲頭也不少

网友:
可愛的機絲頭很多~~

不過我可沒BGA台可加焊,也沒打算買n_045|

新的座的孔看起來比較好...

网友:
挖勒~~~我那台都還沒摸熟......
可愛大~~~居然已經可以把土砲BGA機器完全摸透了~~~~~~
我也得加把勁了~~~

网友:
玩得真水!
好熟練啊!土砲的成功率也可以弄這麼高了。

网友:
請問拆~~~CPU座時~~上面熱方槍   跟下面 預熱台~~~分別是幾度
那回焊時~~~~溫度又是幾度呢~~~~
應該溫度不一樣吧~

网友:
好雞絲~~
原理是一樣的!!
知道了方式!!效果是一樣的!!
雖是土炮!!但重點是會好!!
大大不簡單!!
cpu座是不能植球!!
一定要換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的哦~土砲要自己抓溫度........每一台的風槍的 溫度都不一樣 ~還有 板的溫度 ~還有加熱的溫度都不一樣 ~
有鉛 無鉛溫度也不一樣 ~ 所以 還是要對你 ~的東西溫度 溶點   要 熟..
所以 ~要自己對機子 熟  不然 ~可能會搞死晶片 ~或搞壞囉
南橋 北橋  478座 在用也不一樣 ~大小顆 ~所以還是要慢慢的 找到 你自己的 ~溫度. 要多 抓
我的土砲 下面 用 ` 160-180  上部 是用~ 220-240之間 ~有鉛.只能參考

网友:
carzy1kimo大~~你這各BGA的技術可真是越來越爐火純青了阿~~
厲害厲害~~

网友:
玩的這麼有心得了
看來carzy1kimo大,已經是BGA達人了

网友:
好的機絲沒好的技術=0

普通機絲超高技術=100

网友:
好功夫~~看得心癢癢的。
一直想玩看看換CPU的座,但試了幾次都被我拔絲n_096|
板子毀了了好多片~
還好廢板還有很多~~有空再努力~~~

网友:
請問C大

造成CPU座 (擴孔+不平整+斷掉) 的原因是什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太知道拉  ~~~...可能 挿錯 ~CPU 顛倒~或 ~常常 拔 CPU 多少都會吧 ~
CPU 都已經針腳 歪了還給它  (搬)下去...孔都會變大 也有可能是 板子變形 ...我推測的拉 ~
CPU 空焊也要看看 孔有沒有 變大 跟變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嗯

謝謝 C大 釋出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彰大 問你一下你用 那種 專業機子 ~ 白色蓋子要不要拆下 在焊
我看 別人有的沒有拆 跟小黑色那片 就直接 作

网友:
carzy1kimo大.真厲害.一次我只拿熱風槍跟p大那台一樣的.拆478座.結果是......歪七扭八...當然是壞了n_075|

网友:
什麼!~~那台是熱風槍山寨版回焊台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專業的大大,感謝分享。
帶燈測試那個東西很新奇,我第一次看到^_^"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個我可以幫回,依照經驗多一個白色蓋子那就會影響加熱,過程中可能要多加熱,多加熱就可能發生
所謂的不可預期的錯誤,所以盡量可以減少非必要阻隔會比較好。
而且大大有提到那板子似乎先前有被補焊過跡象,結果才會來到他手上,或許就是白色蓋子沒拆下補焊的結果。

网友(2010-11-18):
有烤肉架的感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