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用電錶brother YH-350 零件

楼主(2010-06-20):
原本是要換裡面的三號電池
拆開來發現電路板的R20 R21 已經燒的焦黑了
手邊有這一台的請幫忙告訴我那兩條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買電表,指針式的通常在說明書後面有電路圖,找看看有沒有說明書。
對照一下,應該能找到正確的電阻喔!

楼主:
說明書已經不見了...

网友:
按你的情況,不一定有 "燒" 一定壞掉..

先試試各個功能是否正常..

若是正常的,代表沒壞,不妨用其它電表(不要說你沒有,向別人借也行),量一下這兩個電阻值,換新品即可..

网友B:
R20  紅黑黃棕棕   2.04K  ---有夠機車的

R21  橙黃黑紅棕   34K

請問你的R5  是棕黑黑棕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0  紅黑黃棕棕   2.04K  ---有夠機車的

R21  橙黃黑紅棕   34K

請問你的R5  是棕黑黑棕棕嗎?

http://www.badongo.com/t/800/9674814
我測量起來R20是 166.7
http://www.badongo.com/t/800/9674812
R21 34.1K  這一條差不多
http://www.badongo.com/t/800/9674810
R5  是棕黑黑棕棕嗎?沒錯 測起來是..1.217K

R20我現在是要買2.04K還是166.7來換呢?傷腦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一台兄弟的,機板差不多,我測量是2.04K...

那個部位是屬於歐姆檔,隨便找個近似值替代就好,指針型電錶量電阻的精度不行,

我都拿來測有無短路,量阻值還是數位電錶準跟直覺...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88-1-3.html

PS:相機被借走,無法拍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