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X 高壓電路幫解 [已解決]

楼主(2010-06-20):
請問一下各位
小弟拿到一台BenQ FP91GX
實際有畫面輸出
但是燈管沒有被點亮
單測試燈管是OK的

9024 and 5707 都換過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哪邊需要注意的呢?

補上圖片

找到問題了
是保險絲燒斷
才發現家裡的爛電表任意兩點都會逼逼逼 >"<

网友:
如果連閃一下都沒

保險絲~  跟低壓要檢查 ,都沒問題的話在檢查一下ON/OFF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