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討論>PCB 工具組使用

楼主(2010-06-20):
說真格的,這個東東,以前在學校時壓根沒看用,更別說用過了..

有些產品上會有簡單說明,但我的沒有,所以都是自己亂玩的.. 在此,也想請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使用經驗..

先看看 6 支組的 PCB 工具組(電路板加工工具)有那些成員,為了方便,我由 1 編到 6,由於每支有兩端,所以每一支以 A、B(如 1A、1B)來代替,這不是在猜數字遊戲哦..

這兩支來說(2A、1A)是我最常用了,用來清銲孔,其實我現在很少用吸鍚器了,使用這個很方便,將零件拆下後,將銲點加熱,熱度夠時,將此置入銲孔,就可將鍚排出了..

這兩支像木工用鑿刀的(3B、4B),可用來修電路板邊緣,也可用來刮除銅箔.. 很多人用美工刀,我覺得美工刀有點軟(也就是有彈性),操作上有些不便..

這四支有點類似(5B、6B、3A、1B),所以放在一起.. 可用來加工銲孔或螺絲固定孔.. 我常用的是 5B 這支,注意其形狀,有點類似木工的鑽孔椎子,用來清銲孔內的鍚渣,插入後左右旋轉,將殘餘的鍚渣刮除,也可用來清除鑽孔時的毛邊..

這兩個類似刷子的,一個是鋼質,一個是銅質.. 可用來清除銲接後亂噴的鍚渣,沾助銲劑塗抹在電路板也不錯,可可配合像去漬油、接點清除劑.. 等清潔電路板..

這兩個使用就很耐人尋味了,我是用來折零件的接腳(6A),如電阻,雖然用手很方便,但手較軟折起來不帥,另外數量多,也比較費時間..

而 2B 呢?我想了許久,可能是用來壓零件接腳的,例如把電阻兩端插入電路板後,用這個工具來壓平..

-------

以上是我亂試的心得,每個人心得有所不同,歡迎提供你的使用方式..

网友A:
其實,在割線路的這個工具。
我會選陶磁的一字起子。

它不利,但是硬度很夠。怎麼割都可以把你沒洗好的板子上那些銅線割好。

它的缺點是不能掉地上,不然就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在割線路的這個工具。
我會選陶磁的一字起子。

它不利,但是硬度很夠。怎麼割都可以把你沒洗好的板子上那些銅線割好。

它的缺點是不能掉地上,不然就再見了。 ...

那個陶瓷刀應該不便宜..

我都是用木工的切割刀,不過對一般玻璃纖維的洞洞板,還是不太方便..

這就只有用 "鋸" 的囉..

网友(2010-11-22):
請問c大 在那買的?有網購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五金賣場就有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台北今華買的..

你住新竹哦.. 今華也可網購, 但看不到價格.. 你可打電話問他們一下..

資料如下:

网友:
謝謝cremaker 您的PCB 工具組使用 工具介紹。

网友:
這個讚..我都沒看過這種東西..想不到大大既然..還有這種工具太棒囉..
想買來用用看..

楼主:
這個讚..我都沒看過這種東西..想不到大大既然..還有這種工具太棒囉..
想買來用用看.. ...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種工具不貴的.. 價格約 99-199元..

準備一套, 一定會用得上的..

网友:
哪是大陸的才100元   大大哪一組一看就像日本GOOT的  要500-600元
比較有剛性(刀子部分我有跟我朋友比較過差很多= =)
  一分錢一份貨  沒有惡意   我自己也是用大陸便宜貨刷子雙面都銅的
工具只要用的順手就是好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套沒這麼高級啦.. 不過夠用就好..

那套是 Pro's Kit 的, 價格有些忘了, 好像是 199 吧..

网友:
很久之前..買了一套.也放了好久沒用.(因為不知怎麼用= =")
看了C大的說明.總算知道.該如何使用了

网友:
我有便宜的,功能一样,不过没大大的那么高档!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337932655

网友(2011-10-20):
我也有一套便宜的,剛剛在youtube看到使用方法,給大家參考一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llIOg6N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