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詳解>電解水機 TYH 2100 不電解(適用 TYH 系列)

楼主(2010-06-20):
TOYO TYH 系列,外觀都很類似,內部的結構亦然..

所以,rras 大的那台 TYH-81 ,我想拆解及更換、維修的方式都是一樣的,所以今天特別找了台 TYH-2100 來講解一下:

故障原因: 上電後,打開水源,不會電解,面板指示燈亦不會亮

原因分析: 這類型的機器,在水進入後,會由流水感應器(又稱流水感應轉輪)上的 HALL IC 感應,主控板偵測到了,便會啟動電解槽上的電壓及面板顯示.. 所以一般都是流水感應器的問題..

記得做以下動作,先關水、關電..

今天的主角 TOYO TYH-2100 電解水機:

上電、通水後面板上的指示燈不會亮..

由於要換流水感應器,所以必需 "徹底" 的將外殼拆掉,為了方便解說,由上到下說明..

首先取下鵝頸龍頭(取水口,粉紅點),先把黃點的螺帽轉下,再把紅點處三顆螺絲轉下,把鵝頸龍頭左右搖動並向上,就可輕易取下鵝頸龍頭..

再來取下濾心及濾心座,先打開濾心蓋,如圖,用指頭壓住紅點處,向外就可拿下濾心蓋..

把濾心固定環向左撥開..

左右搖並向上拉,就可拿下濾心了..

接著轉下如圖的三顆白鐵螺絲,取下濾心固定座..

取下的濾心固定座底端,請注意黑色的防漏墊圈請勿掉了,否則一定漏水..

取下背面的 4 個螺絲..

這樣就可把前、後蓋分離了..

到此,要更換的流水感應器就位於紅點處..

接著把機器放平,以便取下底部螺絲(紅)及進、排水頭(黃點),米黃色管是進水,灰色管是排水,TOYO 的進、排水大多是用這樣分辨的..

至於藍點處是若機內漏水時,可由此流出..

我們先取下底部的三顆螺絲,這些螺絲和背部那 4 顆是一樣的..

再來,轉下、排水的螺帽.. 如紅點..

要注意的是,上面紅點的黑色防漏墊圈千萬不萬掉了,另外那個球形体是防水倒流,進水管才有,排水管沒有,因為水要排乾淨啊..

以同樣的方法取下排水接頭..

接著,我們要把整個 "流水總承" ,也就是電解水機水流管路..

這是流水總承是用上(鵝頸固定螺),及底部進、排水固定的.. 所以將鵝頸固定螺向下、向外,另隻手握住管線,向外使力,就可取下流水總承了..

這里,不太好說明,若你有機器,就容易了解了..

接著取下流水總承底部的三顆螺絲,這三顆比較長,請勿和其它螺絲搞錯了..

分離後,流水感應器就是在這里面..

用尖嘴鉗取下零件..

這就是取下的零件,紅點就是要更換的流水感應器,黑色防漏墊圈、固定器(固定流水感應器,以便順利轉動)..

注意到流水感應器的圓頭部份(近紅點處),已經鏽蝕了,而且磁性不夠..

更換流水感應器後,反順序安裝即可.. 由於貼圖太多了,所以就省略了..

另外,不同的螺絲..

紅點 3 個用於頂部鎖鵝頸龍頭之用的(這個最小也是白鐵的);黃點是背部 4 個及底部 3 個(底部應該用白鐵的,否則易生鏽);粉紅處 3 支是鎖濾心固定座用的;藍色點那 3  支最長的,呼.. 參考本文中的說明吧..

-----

另外有有篇關於 TOYO IE 系列的類似文章,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1507-1-1.html

网友:
這一型的螺絲也是不少

网友:
這跟我們機台的冷卻水用的 , 水流量感應器差不多原理 !!

不過我遇到的 , 通常是因為水中有鐵的雜質 , 造成葉片卡死 !!

或是軸心用久了磨損故障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囉,我的肌腱炎現在只好了八成..

to jeanshyen 大..

你所說的機台是無線電台嗎?

嗯,這類感測原理都是類似的..

你們的冷卻水前面可否加裝簡單過濾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機台是 [濺鍍機]  [賤] 鍍機 , 因為很難搞定 !!

冷卻水其實要用軟水的 !!

可是公司為了省錢 !!

只裝了一般的 Y型瀘網 !!

那只能擋大一點的雜質 !!

像鐵砂之類的跟本沒辦法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台是 [濺鍍機]  [賤] 鍍機 , 因為很難搞定 !!

冷卻水其實要用軟水的 !!

可是公司為了省錢 !!

只裝了一般的 Y型瀘網 !!

那只能擋大一點的雜質 !!

像鐵砂之類的跟本沒辦法擋 !!! ...

了解了..

軟水器濾心滿貴的,這也可能是 貴公司考量的因素..

不過,搞得機器頻出狀況,這平衡點、是否省錢.. 就有待商榷了..

网友D:
文章收藏起來...下次可用到..3QQQ

网友:
請問水流量感應器零件要去哪裡買,這種零件往往買不到

网友E:
這麼貴的機器.您兩三下就給他完修.
我朋友家有裝一台國際牌的.不知那時會壞.也可來玩一下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章收藏起來...下次可用到..3QQQ

可否說出你的機種,或是 po 出圖來,我幫你找找..

不過我也是向別人拿的,這種東西掉在路上都沒人撿,不過就是很貴..

一般 YOYO 系列的原廠 800,副廠 300..

若是美生水系列的,便宜多了,含 HALL IC 300 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麼貴的機器.您兩三下就給他完修.
我朋友家有裝一台國際牌的.不知那時會壞.也可來玩一下n_136|n_136

國際牌的電解水機做得很小巧,品質也好,但缺點就是,零件都很特殊.. 而且很多同廠也不能共用..

想想這種情況就了解了,就好像一般人修電腦一樣,都是壞什麼換什麼.. 而且它的電路板都是用膠封的,沒得修啊..

再來濾心也很 "高貴"..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買國際牌的電解水機,雖然我真的覺得它的品質很好..

网友(2010-11-01):
可否說出你的機種,或是 po 出圖來,我幫你找找..

不過我也是向別人拿的,這種東西掉在路上都沒人撿,不 ...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大哥

你可以幫我找: 神戶電工KB659的 (水流量感應器) 的零件嗎? 相車輪子 謝謝
有副廠較便宜的嗎?

楼主:
Cremaker 大哥

你可以幫我找: 神戶電工KB659的 (水流量感應器) 的零件嗎? 相車輪子 謝謝
有副廠較便宜的 ...
引用 网友F:

這一款的流感我們沒有自己做, 所以只有拿原廠的.. 據我所知, 這個國內沒人在做的, 只有拿原廠的, 因為開個模至少要八萬.. XD

我們向原廠拿的價格就要 300 元了(流感 + 接線)..

我目前無帳號, 我送你一組好了..

你先確定一定是否是如圖的零件(應該是的), PM 給我你的資料, 我寄給你(郵局).. 不過我星期四才可寄.. 因為最近在家趕程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maker大哥

我還是覺得要用買的較好?你還是給我帳號及E-mail. 我把地址給你(E-mail: gen825@gmail.com)
謝謝啦

楼主:
回復  cremaker
Cremaker大哥

我還是覺得要用買的較好?你還是給我帳號及E-mail. 我把地址給你(E-mail: )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用客氣了...

我目前無銀行帳號, 所以也算有緣.. 在這里淨水設備好像滿冷門的.. XD..

我的 e-mail 是 cremaker@gmail.com 若可以, 你把相關資料 e-mail 給我, 我星期四寄給你..

网友:
C大的彩色點點教學,連原廠的維修手冊都沒講的這麼清楚,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客氣了..

一般電解水機即使對經銷商也是沒所謂 "技術手冊", 而只有 "使用及安裝手冊"..

所以很多都是要自己去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maker大哥
已經收到 感應器萬分感謝

gen

楼主:
回復  cremaker
Cremaker大哥
已經收到 感應器萬分感謝

gen
引用 网友F:

不用客氣了, 有問題再連絡..

THKS..

网友:
您好:
我家也是這一型電解水機toyo tyh 2100, 之前還沒有看這篇文章我自已試試拆開維修,但還是沒有修好,結果上網查查看,果真讓我找到了,才知道是這個「流水感應器」故障,原本看到不圖片,加入會員後,才看到這麼詳細的解說圖(太詳細了),之前自已試著每個零件都拆開來看過了,
我打話問經銷問,他說要拆寄回去給他維修,我說可否賣我零件自己來修,他說這個他沒有。
所以是否可以賣我這個零件,好讓我把它修好,謝謝!

楼主:
您好:
我家也是這一型電解水機toyo tyh 2100, 之前還沒有看這篇文章我自已試試拆開維修,但還是沒有修好 ...
引用 网友H:

你是否可 PM 給我你的資料, 我明天免費寄兩個給你..

相逢自是有緣..

网友:
學習到了~
没想到 ~電解水機[還有 流水感應器]這種特殊零件~ 會造成【不會電解,面板指示燈亦不會亮】

楼主:
學習到了~
没想到 ~電解水機[還有 流水感應器]這種特殊零件~ 會造成【不會電解,面板指示燈亦不會亮】 ...
引用 网友I:

Toyo 2100 這款算是在設計上比較特別的..

一般帶有 LCD 顯示的, 通常都會亮, 不過高級的機種大多有省電功能, 過一段時間會切掉 LCD 背光, 以達省電效益..

其實, 愈簡單的機種愈耐用, 像 TOYO 2100 就是常青樹, 相信很多人都用了十年吧..

网友:
Cremaker 大哥

謝謝您,我收到你的流水感應器後,回家就馬上照你的方式裝上去,果真燈就亮,並正常運作了
真是太好了,十二萬分的謝謝您。

楼主:
linsc 大..

不用客氣了..

能修好, 也替你高興啊..

有問題的話, 可互相討論..

网友(2011-03-29):
Cremaker 大哥您好:
       我再請問一下,「安德成EMT-5177」開水後,電源指示燈會跳來跳去,是不是也是水流感應器故障呢? 這 款「水流感應器」零件那裡可以買到呢?謝謝!

楼主:
Cremaker 大哥您好:
       我再請問一下,「安德成EMT-5177」開水後,電源指示燈會跳來跳去,是不是也是 ...
引用 网友H:

那款應該是 "神戶電工" 做的掛安德成的名字..

那種流感和 2100 的不一樣..

我最近很忙, 星期四, 我把詳細的更換過成 PO 上來, 那種流感我也有, 我看有沒多的..

^_^

网友:
感謝諸位先進大哥的發表與回應,小弟只有頂禮膜拜了,從來都沒有用過電解水機,原來這麼精細,還有濺鍍機的公司還這麼捨不得用過濾器,數千萬的機器當機所浪費的金錢遠非過濾器所能比啊! 你的老闆頭殼啪帶了...

网友:
Cremaker,台灣普遍水質偏硬,外水管又大多老舊生鏽,是否可以就對家用飲用設備做個講解,
到底是安裝R0逆滲透過濾即可,還是要加上電解水機??,謝謝

楼主:
Cremaker,台灣普遍水質偏硬,外水管又大多老舊生鏽,是否可以就對家用飲用設備做個講解,
到底是安裝R0逆滲透 ...
引用 网友J:

要我這個從事這方面工作快二十年的人說實話還是謊話?

其實說實話, 我是建議用 RO(純水機)..

電解水雖有 50 幾年的歷史, 但在原發展國日本來說叫做機能水, 其強調之處是鹼性的好處..

所謂鹼性水就是水中帶有鈣、鎂、鉀.. 使水成鹼性..

太乾淨的水造鹼性水的效果有限.. 以日本來說水質較台灣好的太多, 生飲都可以了, 但在台灣, 自來水誰敢生飲, 即使水質最好的北部, 又有誰敢生飲, 除了那些自來水廠的人.. XD..

日本的水乾淨到什麼程度呢? 水龍頭打開就可喝了, 電解水也不容易造出來, 所以有用過日系的電解水機就應該了解那個 "加鈣口" 的作用.. 就是讓你加鈣片, 以方便造出鹼性水..

RO 水當初發明主要是考量太空任務及沙漠作戰.. 為主要目的, 就是將水更有效的回收(在太空中就是將尿回收), 像航空母艦出一次任務, 會帶那麼淡水嗎? 不重死了? 也是用 RO 將海水淡化成淡水.. 一天至少可做個 10 萬頓的淡水..

RO 水又名純水, 顧名思議, 除了水以外, 無其它任何雜質(一般現在還無法百分之百), 像重金屬、病毒都可有效去除掉..

所以, cddahong , 我還是偏向 RO 機..  不過現在人重養生, 很多都用電解水了, 這也是種潮流..

另外傳統黑白講的還有 RO 水太乾淨, 水中無礦物質, 不宜飲用.. 真的是.. 夠了..

對了, 東東我拿回來了, 明天要去桃園, 回來後會處理..

^_^

网友K(2011-08-01):
Cremaker大您好,不好意思將這篇挖出來了,因為10年前家中也裝了這台2100
剛好在去年也發生相同的問題(開水後面板沒反應),當時也只有送修一途
所以昨天才看到您這篇專業分享,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另外想請教您一下,我自己在同年也裝一台TYH-81,使用率比2100那台高很多
是不是有需要乾脆自己先把流水感應器來換一下?同時81的出水量明顯比2100多,
理論上內部應該相同,不知這2台是否有哪些差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Cremaker大您好,不好意思將這篇挖出來了,因為10年前家中也裝了這台2100
剛好在去年也發生相同的問題(開水後 ...

以前的 TOYO 系列,沒有用 “流水感應開關”,而是用小型微動開關,這樣有好有壞,好處是不易故障,缺點則是一些功能會沒有,像使用總水量。

像 TYH 2100 就有用流水感應開關,所以就會因流水感應開關而故障了。

另外像取水口(鵝頸龍頭)出水比排水小很多,我不了解你的情況,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在排水管(一般是約 3 分管)塞一個 2 分管,讓排水比較不順,而減少排水,增加取水量。

還有一個原因是電解槽堵塞到某個程度,也會有這種情況,簡單測試的方式,就是用酸鹼測試劑(紙),看取水口的水質是否正常(鹼性水),若是 “生成燈” 會亮,而檢驗出來的水鹼性不夠,那麼很有可能是電解槽塞住了(因為結鈣)。

比如若鹼性水選擇鈕調到最高,一般至少要到 9.5 PH 值,若低於 8 以下,就要準備清鈣了 ^_^

另外你回文時,可否用 “引用” 或是 “回復“,這樣我比較方便看到新的回文。

THK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了解了,所以TYH-81比較不會不會故障是這個原因
流量部分我再來去試一下
下次我會注意用引用或回覆
再次感謝您的解說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的教導,謝謝,
獲知電解機的故障情形,家中也有一台,
是大家不想修的那一種廠牌,用了七,八年,只有換過濾蕊,很少有問題

网友L(2011-09-13):
cremaker大-
    善存佛心 嘉惠大眾 功德無量 !!
二年前裝了"天水的WATER DIAMAND WD-598電解水機"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8652380205588943853/2011912#5651317889506927266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8652380205588943853/2011912#5651317954587970642
近日亦發生開啟後有亮燈無電解動作之情形(依然有出水),
電詢後廠家告知係操作錯誤,致IC板上之ROM燒毀所致,
須原機寄回,再拆解IC板寄至日本換裝ROM!
    請問水機專家C大,真是如此呢?抑或是如本篇所言,
係流水感應器故障所致?
    苟若流水感應器故障,可否向您購買呢?我再依您之維修詳解DIY?
    感恩說明囉!! MAZ8899@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cremaker大-
    善存佛心 嘉惠大眾 功德無量 !!
二年前裝了"天水的WATER DIAMAND WD-598電解水機"

你這台有 LCD 顯示功能的,請參考附圖:

在紅箭頭所指處,當造水時,會有流速顯示,一般在 1.X - 3.X 公公升之間。

若流速是 0,那麼無電解功能,也就無法生成鹼性水及酸性水了。

所以先看看是否有 “流速顯示”, 若無,很大可能就是流感(流水感應開關)有問題,需更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另外,這台不是日本做的 XD。

看內部構造,算是 “公板”了。

是國內生産的,掛廠商名字,像千山、安德成 .. 都是如此。

网友L:
C大-
      剛試了試,確實沒有流速!!
廠商所言寄IC板到日本換ROM之維修方式,吾亦感納悶哩!  感謝解惑嚕!!
       敢問C大,方便向您購買流水感應開關嗎?規格須告訴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C大-
      剛試了試,確實沒有流速!!
廠商所言寄IC板到日本換ROM之維修方式,吾亦感納悶哩!  感謝解惑嚕!!

這台你是否會拆?
需將背面及底部的螺絲拆下,就可取下面板。
取下面板後,注意在左方有一管線(由電解槽接過來的),有夾子夾著,先將這條水管取下,這樣就能將上、下座分開。
流感就是在底座上,有三個螺絲固定著,拆開來,流感就在裡面。

你先不要急,我現在手上沒類似機器,我這星期拿一台回來示範一下,你再處理。

你的機器無法電解,也是可使用的,因為它還是有過濾的功能,只是無法電解。

我幫你找零件看看應該還有,不過我現在手上沒有 >_<

网友L:
再麻煩您了!!
我來練習拆拆看先,感恩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麻煩您了!!
我來練習拆拆看先,感恩嚕!!

你好,我今天到客戶處修了一台類似的機器,我在那拍了照,還沒整理出來,明天(星期一)我會整理 PO 上來,到時再通知你一下。

^_^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到客戶處修了一台類似的機器,我在那拍了照,還沒整理出來,明天(星期一)我會整理 PO 上來 ...

大大連
HALL IC 的應用
都能這麼清楚
基本電學的功力
令人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到客戶處修了一台類似的機器,我在那拍了照,還沒整理出來,明天(星期一)我會整理 PO 上來 ...

好的,等你整理好了PO上來看看,感恩!!^^

网友L:
C大-
剛剛拆開機器後,發現我的流感器與"13樓之神戶電工KB659者"一樣,像車輪子!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8652380205588943853/DropBox?authkey=Gv1sRgCOG_xYyV8IaS2gE#5654426899889656482
依您判斷,是否也是流感器磨耗後,無法啟動電解呢?
若是,可否跟你購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C大-
剛剛拆開機器後,發現我的流感器與"13樓之神戶電工KB659者"一樣,像車輪子!

安安..

你拆這麼快哦 XD

我在以下網址 PO 了篇相關文章,你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66-1-1.html

另外,由於有些文章,沒有 “提醒” 的功能,我要看你的回文不方便,是否可用 “回復” 的功能,這樣我就很容易了解有人回我的文了。

那些流感我現在有,由於痞酷不可有交易行為,所以若有需要請傳 “消息” 給我。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安..

你拆這麼快哦 XD

C大-
     您另PO文章中的機型,就跟我家的一樣!! 確實琢磨了一下下才拆出流感器哩!
     感謝提醒此論壇回文的技巧,我再傳訊息給你,感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安安..

你拆這麼快哦 XD

C大-
     收到流感器換上後,機器便恢復正常了,感謝你的幫忙囉! :)
請教你一個疑問:當選定酸鹼值啟動電解時,另按其他酸鹼值按鈕是否不妥?機器會受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C大-
     收到流感器換上後,機器便恢復正常了,感謝你的幫忙囉!
請教你一個疑問:當選定酸鹼值啟動電解 ...

這是不會的,機器會設成其它的電解設定。

^_^

楼主(2011-11-08):
引用 网友M:
Dear Cremaker 大,
您好,
我家電解水機 TYH 2100也是不電解,結果上網看到您的po的文了,才知道是這個「流 ...

我用 “短訊” 回覆你了,請收一下!

网友(2012-06-20):
你好:
我家是用toyo -tyh-2100 之前我是有拆開維修但也無修好看貴論談才知是流水感應器
壞才向toyo公司調材料公司不賣所以才請大大能夠賣我材料嗎?謝謝:
信箱  :cmc1234888@gmail.com

网友:
大大無私奉告謝謝

网友:
板大看到本文但是找不到材料是大問題希望大大能賣您感應器如果能請emil
cmc1234888@gmail.com

网友(2012-09-16):
您好,我家的toyo-2100已不電解很久了,看了你的詳解真的超優,請問有賣流水感應器嗎?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