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有興趣維修嗎?兩張繪圖卡

楼主(2010-06-20):
1.Nvidia Quadro FX3400 → 不顯示
2.ATI FireGL V3400 → 開機就會有色塊在螢幕上

.兩張排列在一起

.Nvidia Quadro FX3400 後面特寫,許多接點上都一層黃黃的

网友:
開機不顯示...要查才知道...
開機破圖有色塊或條紋...GPU有空焊或虛焊或是記憶體有問題...還是要查才知道...
你兩張卡都不要了嗎?
如果不要的話,可以給我玩看看...不見得修的好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住台中那里,可以的話,我可幫你修..

但我住台北永和.. 你那若離南屯區南屯路近的話,我可請他們託運時寄上來..

若是可以的話,有壞零件,只收零件費..

但我時間有限,約需一個星期..

如有意願,可 mail 給我.. cremaker@gmail.com

网友:
挖賽!兩張高階繪圖卡...............
不顯示畫面那張,可能是掛供電........這張難度會高一些。

网友:
哇這兩片板子不錯耶.我不敢修.因我只會換換電容.換換電源ic.要是GPU10片有8片被我完掛.2片是被我蒙到的.

网友:
開機就會有色塊在螢幕上..............虛焊 ~
很高階的 卡 `...
打電動 有沒有差別阿 ~

楼主:
回复 网友B:

C大,己 mail 給 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s10274chen,我應該可以稱呼你學弟  我是畢業校友。
這兩張卡我先給C大修看看,我手上偶爾會有一些壞掉的零件,
看你要不要玩,我常常會去學校,目前手上有壞掉的POWER

還有一張爆掉的 Nvidia Quadro FX580,這張等客戶不要了 再 PO 出來
還有一張不開機的 ASUS P5GPL 915晶片組主機板,目視有一顆ICS時脈控制晶片中間黑掉
拍賣有賣 ICS 9P750CF

网友:
有好的東西也留給我吧 當練習用 目前正積極找不要的東西來玩玩 順便練功

网友:
彩色卡已經被我玩壞好幾塊了,有的找到問題卻無工具可用,也不見得可以成功,最近新記憶體的都是BGA封裝,真是沒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