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EL LC551 開機後背景一直很亮,請教如何下手維修?

楼主(2010-06-20):
從開機開始,背景就一直很亮,如附件圖
已經把亮度及對比調到零,依然亮到看不清楚文字,
而且在調亮度及對比的控制方塊,原本是白底黑字的,現在變成黑底白字了
如果把亮度及對比調高,則顏色會變成對比色,有點像底片的效果,
請問可否幫忙點出問題在哪裡??如何下手維修??謝謝。

大部份看到的問題是黑屏、白屏、花屏.....
像這種還看得到影像,可是背景過亮的問題還找不到相關的討論。
不知是否有高手可以幫忙點出問題所在??

网友:
換 EEPROM 試試看!

楼主:
請問是找相同型號的機器,然後把它的eeprom換過來是嗎??因為如果是買新的,裡面是沒有程式的.....
還是有辦法找到程式,把它燒到新的eeprom裡面,然後再來試??
是eeprom本身出問題,造成燈管控制出問題,使得背景過亮嗎??

网友:
不是EEPROM的問題,故障點在T-CON電路.

网友:
先恢復工廠設定看看

网友:
先拆開看看吧!

15"我常遇的是inverter高壓條的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已試過將設定reset,結果一樣。
在使用中很久會遇到極短暫的閃爍,在閃爍的過程中,顏色會恢復正常。
我已拆開,用三用電表在板子上直接量保險絲兩端,都是短路狀態(三用電表會嗶嗶叫),判斷保險絲沒有燒掉。
不知是否是高壓版在控制燈管的電路出問題,板子上有一個BA9741F的IC,有查到一些資料說電路的電晶體故障,會使得燈管控制出問題。
但因為找不到電路圖,所以不知道要換哪幾個電晶體.....
請高手指教,不知以上推論是否正確,謝謝。

网友:
這不是燈管高壓的問題,看A/D板的到t-con的3.3V或5V足不足,電容ㄝ查看看,也有碰過要換面板前的偏光

楼主:
感謝寶貴意見,
下圖1為面板背面的電路版
我在右邊的電路板上的左上方兩個銀色電容器(耐壓16V)(研判為電源用的濾波電容)兩端有量到4.98V的電壓
不知是否為上述的t-con的5V,另在同一電路板的左側兩個銀色電容器(耐壓25V)量到12V的電壓
下圖二為放大圖
請問t-con電路大約在板子的哪裡??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順著右上那兩條排線往上走.拆開鐵蓋就可看到.

网友:
又來一塊A/D跟T-CON合板,左半是A/D,右半是T-CON,右下有顆SVR半可調電阻,微調看有無變化了

网友:
找看看電路板上有無Vgh、Vgl、Vcom等電壓,並測量看看。

楼主:
感謝寶貴意見,我在板子的最右邊的橘色排線連接到最右邊的長形板子上有找到VCON、VOFF、VON、VDD、GND、STV、CPV、OE等PAD點,如下圖,找不到VGH、VGL,不知VGH、VGL是否有對應到其中的信號??感謝!!
另外,我用螺絲起轉那一個可變電阻,結果沒有變化,感謝您的寶貴意見。

网友:
Von可能就是Vgh,Voff就是Vgl,標示會有所出入。

楼主:
VCON只有0.45V,VON是23.3V,VOFF是-7.85V不知道這樣電壓正不正常??(電壓的參考點是螺絲孔週圍沒有上防焊漆近的銅片)請指教,謝謝。
另外,先前有去轉電路板右下的可變電阻器,後來再去轉它,發現它壞了....上面的轉盤掉下來了....
這樣的電阻器可以買得到嗎??以上的電壓是在可變電阻壞掉的情況下量到的,MONITOR的狀況還是一樣,顏色很淡,背景很亮。請指教,謝謝。

网友:
VCOM似乎不太正常,可變電阻壞了要更換,否則電壓可能不正常,這種小的較難買,可以看有沒有廢板可以拆或是先裝顆大的轉看看電壓能否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款面板 91% 面板上的元件掛點 你先行更換可調電阻那個 差費板上應該不難找
不行就買大些的換上去 調正VCOM電壓看看能否回復正常應該可處理你的問題

楼主:
不知道典型值大約是多少??500K、200K、100K歐姆??可能要解焊下來用電表量一量才知道了,謝謝寶貴意見。
另外,我看它有四支腳,上面一支,下面三支,印像中的可變電阻好像是三支腳的....是不是上面那一支只是故定用,沒有接到電路上??

网友:
上面接腳應與下面中間相通,要測量阻抗,可量1與3兩支接腳。

楼主:
感謝寶貴意見。
量到的電阻值是2k歐姆,我有找到1k的來串接,一邊1k固定,一邊1k可調,可是再怎麼調,VCOM最高還是0.4V左右,
於是又再把VR拆掉,量VR兩端(可變端不量),一邊2.1V左右(靠近電路圖上的R401),一邊0.38V左右(靠近電路圖上的R404)。我在網路上有找到一張電路圖,雖然圖上的零件編號和電路板上的不一樣,但電路是一樣的,(這台Monitor,控制板上有一個HM15X11-200 Ver2.1的編號,有找到一張如下圖的電路)。以上述的測量結果,相當於是把OP的輸入端打開,可是輸出仍有0.38V左右(量IC5的第1支腳也是0.38V),研判op262(請對照先前上傳的照片,找VR附近,有一顆八支腳的IC,編號為037 op262)這顆放大器壞掉了(電路圖上之零件編號為IC5)......不知道這樣的推論正不正確。請指教,謝謝。
註:下圖電路圖的零件編號與我手上的電路板上之零件編號不一樣,但電路架構是一樣的,我有大概對過。圖上的AVDD,經測量為8V左右,我也有將電路圖上的C402拆下,又再裝回去,並不影響。另外,也有量IC5的第8支腳,電壓與AVDD相同沒有問題。

网友:
因為此IC是雙OP包裝,若是只有使用到其中一組的話,可以先跳接至另一組OP對應的針腳,看能不能恢復正常。
當然若兩組OP都報廢了就只能找IC換看看。

网友:
建議把 IC5先焊開,在量 R402/C402這點電壓會上升嗎? 0.38V太低了有問題!

网友(2010-12-20):
大家好~小弟的螢幕也出了問題
碰巧與提問者同一型號''LEMEL LC551''
想一同加入討論~希望大大們能為小弟解答~

其狀況:
開啟電源燈(綠燈),一切正常(可待命橘燈),連接電腦也有畫面出現~
但是在螢幕畫面的右方,卻有幾條細彩花屏(約3-4條)
不知道修不修的好? 請問大大們問題是出在哪裡?
之前因高壓板損壞,拆機後更換全新高壓板,終於把畫面就回來
但好景不常,又出現這細彩花屏,小弟摸索很久還是找不出問題...
懇請有經驗的大大們幫小弟一個忙>"<

謝謝回答~

网友:
看一下基板連接線處有無鬆脫或是氧化,清潔後重插看看

网友:
請問後續如何修好.我也有同樣問題.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調電阻 應該 電子街 有 不過要看店家有無你要的規格@@

网友:
同樣的故障.VON:23.8V, VOFF:-7.98V,VDD:3.2V, VCOM:0.72V不知道這樣電壓正不正常? 請指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