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錢一把抓】冷氣何時吹最划算 ????????

楼主(2010-06-21):
今天上YAHOO看到一個標題。

http://yahoo.tech.atlaspost.com/aircon/report-2.php?id=30

這又是一篇誤導文了。

沒錯,台電是有離峰電的這種計費方式。
但是但是。。。。請大家了解一下,我們家的電表,通稱"功率表"
只計算瓦數。
不計用電時間。

離峰電,這個電錶,只在用電大戶才會出現的優惠。

寫那個文的人,連台電怎麼跟他收費,收費的帳單細目可能都沒看懂。
在此跟大家澄清這個觀念。

网友:
仔細想想
有道理極了
家裡的電表
旁邊又沒有裝時鐘元件
台電怎摸可能知道您何時用電?

网友:
高壓用戶用的電表是可以記錄離峰與尖峰時段用電
還可以記錄實功率與虛功率等等
所以大電力用戶有時就會把一些耗能的製程
移到離峰時間去做
但我們一般小用戶就沒分離峰尖峰了
當用則用

网友:
裝校耶~~~~~這作者在誤導民眾吧...可以檢舉他吧......

他說的那兩種費率計算都屬契約用電的2電表與3電表....
也就是以前大家在說的動力電(現行為契約用電..)..
以前的動力電1度才1元...現在改名成契約用電..1度要價2.5元...
但改申請為3電表~~就有分3種用電時段....
2電表也是...
3電表的好處..就是半夜12點到早上6點..1度1元以內..這是最便宜的時段...
詳情~請看台電的電價表第74頁...

http://www.taipower.com.tw/Taipo ... s/11/main_3_6_4.pdf

一般家庭用的電~~~~貴死人的算法~~台電也有列出
這是一般只有一個電表的算法~~~不要相信有半夜比較便宜的說法~~~
除非你家是屬於電子式電表~~~還有分早晚用電度數~~那才有可能有便宜時段..
但~~~目前好像還沒看過有這種電表出現....

PS:誰家裡的電費2個月加起來不超過701度的~~~我跟他拍拍手~~~~因為他是省電達人~~都不用電就可以過生活的..

謹提供本公司奉准之表燈電價如下:表燈非營業(一般住宅用電):夏月(6月1日~9月30日)110度以下部分每度2.10元,111度至330度部分每度3.02元,331度至500度部分每度4.05元,501度至700度部分每度4.51元,701度以上部分每度5.10元;非夏月(夏月以外之時間)110度以下部分每度2.10元,111度至330部分每度2.68元,331度至500度部分每度3.27元,501度至700度部分每度3.55元,701度以上部分每度3.97元。以上是每月單價,用戶因實施隔月抄表、收費,其計費之分段度數概加倍計算。

  表燈營業(小商店):夏月每月330度以下部分每度3.76元,331度至500度部分每度4.05元,501度至700度部分每度4.51元,701度以上部分每度5.10元;非夏月每月330度以下部分每度3.02元,331度至500度部分每度3.27元,501度至700度部分每度3.55元,701度以上部分每度3.97元。以上是每月單價,用戶因實施隔月抄表、收費,其計費之分段度數概加倍計算。

网友:
它可能以為 跟大哥大一樣 可以 減價時段 ~

网友:
以前都沒有想過這問題
被網路和電視洗腦啦
真是的 害我都半夜才敢吹冷氣
又只能說 這些電視新聞只說對一半或只講一半
看來當用則用
不要省過頭變中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