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UJIFILM PIVI MP-100 零件尋問[已解決!]

楼主(2010-06-21):
這幾天無聊上網買了一台FUJIFILM PIVI MP-100 故障機。
之前就想要買MP-300了..但太貴下不了手。
剛好在逛網拍時相中一台MP-100 故障機,標到再加運費才155元。玩壞了也不會心痛~
收到後開測試..疑..按POWER不過電。
本以為可能是電池沒電,但拆開測試電池3V串聯..量起來有6V。所以電池沒問題~~

好...電池沒問題那就拆了吧。一拆開後就發現電源輸入端有問題...
下圖紅色框框內的零件看起來像電阻,但底下的字PS1401 2A好像在告訴我們..是2A的保險絲。

因為不太確定到底為什麼零件~~請媽咪的大大們幫忙一下。感恩

网友:
只有兩支腳嗎
三支腳可能是DC-DC Converter

网友:
阿水大剛剛找了一下.那編號好像不是他的耶.

1.17 MB, 下載次數: 79

77.91 KB, 下載次數: 69

這個是1a的

楼主:
感謝二位..我剛看了一下datasheet...真的不是....
那個真的像是電阻而以...等等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A:
應該是50ma的保險絲吧
零件的兩端銅箔都滿粗的
且上端是跟紅色電線連接(應該是電池的正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50ma的保險絲吧
零件的兩端銅箔都滿粗的
且上端是跟紅色電線連接(應該是電池的正級)

是接正極沒錯~
感謝大大們,機器己經修好囉!!
那個應該是保險絲,拆下來量時已經開路了~換上了50歐姆的電阻機器不會動。
最後是用吸錫線的一小條來接上代替保險絲用,機器就正常囉。

正常開機。

剛試了一下用我的富士F50FD相機紅外線傳送OK!
只是....底片好貴啊

网友:
恭喜賺到機器~不過耗材就省不了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能告訴女朋友....省點拍

网友C:
偶還以為是數位相機
原來是把妹利器
印相片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還以為是數位相機
原來是把妹利器
印相片機呀

如果沒有女朋友....這台就真有用處了.....

网友:
....多洗幾張....你就要大失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