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的GA-G31M-ES2L主機板-可開機有畫面

楼主(2010-06-21):
大家好
我有一片詭異的GA-G31M-ES2L主機板,可開機有畫面但到BIOS畫面就死黨
因保內送廠商維修,因機器是聯強的送聯強數次都一直說機板正常是cpu問題
聯強死都不送原廠
經過測試卡在下圖代碼
卡在下面畫面死當
機板全圖
如果說真的cpu問題不是因該連畫面都沒有自檢就無法跑瑪嗎?
雖然換其他cpu可開機但同樣的cpu同型號的那為何這顆不行問題點在這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固內 你要看CPU誰保固的阿一一
送原廠咩

网友:
請問記憶體有換過測過了嗎?感覺它是停在記憶體要自檢的位置耶~
或先清BIOS看看,如果聯x判定正常,應該無誤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記憶體換過~cmos我也洗過,但就是當再要跑記憶體前就死機
只是不明白說cpu有問題因該不會有畫面吧??

楼主:
整台聯強機,所以cpu也是!但聯強說機板保內,cpu過保,不是整台買保固還有分
聯強幾乎都是一年保~機板好像不管保幾年

這些中盤做大讓我覺得越來越囂張(客服越來越爛)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換過~cmos我也洗過,但就是當再要跑記憶體前就死機
只是不明白說cpu有問題因該不會有畫面吧??

沒辦法換CPU試嗎?

CPU壞掉或有問題是可以有畫面的。我就遇過新買的CPU安裝XP,進保護模式就當。
整套DIY電腦都是新的,很少人會懷疑CPU有問題的。
把沒CPU的主機板拿給華碩,結果人家說是好的但換新的給我。
我拿回去又不行。我再拿空板子給華碩,你開給我看,可以開我就帶回去。
結果真的是正常的。。。。

後來就把新買的intel CPU拿去換新的,換來一樣的CPU之後,完全正常了。。。一台電腦拆拆裝裝快十次。
(很倒楣的人才會遇到這種問題。我問順發的人,人家也說一年遇不到兩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技嘉,查主機板的保固
可以的話,就直接送修。
之前我也有一片被聯強退修的,說是人損
後來送原廠,就換一片給我。

网友:
聯強說CPU有問題...
那就換顆CPU再測看看吧~~
交叉測試如果還是一樣狀況...也不用丟回去給聯強了...
直接丟給技嘉吧...
還在保內,技嘉會處理的,就算是過保,技嘉頂多跟你說要付費修而已...
再不行的話,版上這麼多大大精修主機板,
找看誰願意玩看看的也是可以解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子可以直接帶去技嘉當場請他幫你測雖然是聯強請技嘉代工但保固還是技嘉作我送過很多片都沒問題

网友:
你的板子 本來就很新 還是 ~有更新過BIOS
我看你的 BIOS ~
04/03/2010 左下..
...........台南的技嘉 說 : 他們的板子有多 2各月的 保固.
CPU 的問體 因該很少見 ~... RAM 你有沒有換過 測試 ~P4 2.8CPU 因該是很之前的 CPU吧 ~

网友:
先清看看BIOS,用G31跑P4,感覺蠻浪費的,P4後期的溫度很高,注意一下溫度。
如果有機會進BIOS,看有沒有辦法降外頻(不過應該是被鎖住,鎖最低)
這類問題,多為CPU體質太差。...........玩超頻的人都知道。

网友:
#1 "...如果說真的cpu問題不是因該連畫面都沒有自檢就無法跑瑪嗎?
雖然換其他cpu可開機但同樣的cpu同型號的那為何這顆不行問題點在這邊"

你一開始就給cpu故障型態下了唯一定義-->"應該連畫面都沒有" ,不正確
這並非唯一,我遇過cpu再它標示時脈跑,超易當,或如#1畫面所示.降頻就ok.
要再確認的話,你若有其它正常開機的主機板,適用這款cpu的,插上這顆cpu試一下就知道
你已經試了第一步,初步確認應該是cpu的問題-->"...雖然換其他cpu可開機..."

就像早期,光碟機挑片問題,你換一張優一點的光碟就讀的到,你換一台優一點的光碟機也讀的到
那該說光碟機或光碟片的問題,兩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問題,看你要挑那個修,
所以若要從更新bios,與各項參數設定著手也是可行,只是難度有點高,經常性卡在開始畫面,想進bios都不行.
還要對各項參數都有一定認識.

网友:
這塊版子的BIOS更新次數還真是多,好像蠻多次都是更新CPU相容性?
不過這版的BIOS已經是最新的了,也沒辦法再更新了吧...

网友:
樓主大,CPU壞掉也有可能造成你現在這樣!
我曾遇到過P4 2.8故障現象跟你一樣,換一顆CPU畫面就跑過了。

如#12樓的大大所說

你一開始就給cpu故障型態下了唯一定義-->"應該連畫面都沒有" ,不正確

网友:
有遇過 ~ 舊型的 775 系列~  ~CPU 挿新型的板子(插新的775CPU-正常跑一天都沒事) 很容易當機的 ~
跑 SP2004 不定時當機 ~...有時候1小時死當  或 開機跟你一樣 的檔 BIOS卡住

但是舊的CPU 在舊版 好好的 跑各 ~2小時都OK的 ~也不會死當.
~可能是 CPU 座 或是 CPU 腳銅的點接觸面 以些很小 ~
可能是 板子 有點變形 座 有點點灣灣  導致 接觸面 ~

你觀察 它的點(接觸的線) 座跟 CPU的接觸面 ~ 有些會比較深 跟潛...(不是點)
給你參考~你的有問體 CPU 還是要 裝下 別的板子跑跑程式 看看會不會當~

不是點 是 線..

不是點 是 線..

网友:
BIOS 常卡住大多是記憶體有瑕疵,CPU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修電腦這麼久首度遇到cpu有問題的
之前的版子是因為報將導致機板三項供電的mos可能被擊穿不能開機
我又沒熱風槍可維修公司也不會想花這樣人力去修
所已請購主機板更換,只是我換那麼多台機板都沒有問題
只有這台cpu搞怪.....

看來只有煥cpu一途囉,跟其他台電腦對換看看囉~謝謝大家
另外請問台灣哪邊有教修主機板的地方,真正上課地方
我知道這邊可學習~但我還是覺得跟老師面對面比較具備完整性

网友:
有的CPU有問題還是會有開機畫面喔,J大的觀念需要更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我了解了~只好換cpu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問題出在哪新型的板子G31晶片以上以經更改線路不支援90奈米舊製程的CPU

网友:
我曾經遇到一次cpu壞掉的狀況:amd D850(測板子專用),有一天裝完XP後,發現音效有雜音及開IE時頁面的圖片部分有亂碼,找了好久問題,才在換一顆CPU後變正常,經檢視才發現CPU的DIE有一小小的崩角(大家都知道K7的CPU在多次拆裝後很容易崩角),這是我的經驗

网友:
你的記憶體正常嗎? 有遇過好幾台像你這樣的,都把記憶體的金手指氧化的地方擦乾淨 然後插槽用比較軟的刷一刷 灰塵清一清 裝上去又好了 你可以試看看

CPU沒那麼容易壞,除非你的POWER供電不正常導致損壞 或 主機板元件 故障 引起的 這些情況倒是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