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2SK2759 MOS FET 代換問題

楼主(2010-06-22):
請教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電解水機上的 2SK2759 D、S 之間短路了,找了一下網路資料,這個在台灣很難買..

花了一些時間,發現到 IRFP 460 應該可以代用,兩者之間的規格如下:

2SK 2759:

耐壓 500V
內阻 0.55 歐姆
電流 15A
使用功率 80 瓦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uji/2SK2759.pdf

IRFP 460:

耐壓 500V
內阻 0.27 歐姆
電流 20A
使用功率 260 瓦

Datasheet http://pagesperso-orange.fr/redl ... cs/data/IRFP460.pdf

規格看來,這個 IRFP 460,應該比 2SK 2759 好上許多..

但問題來了,在台北源達有 IRFP 460,但沒現貨,要 2-3 天 進貨.. 因為客戶趕著要復機,所以無法等..

所以,想請教一下,這個 IRFP 460 在大台北市那里可買得到..

或是 2SK 2759 也行..

THKS..

ps: 請不要讓我到露天去買,我沒法辦其帳號..

楼主:
補一張 2SK2759 的圖

网友:
露天帳號,手機認證是由露天發送簡訊通知,只要輸入認證碼,即可啟用,不會透過語音。
光華不知道有沒有?要不然僅能透過調查,看有沒有哪位台北朋友有這兩個型號,割愛一下。

IRFP460回復切換時間較長,輸入、輸出電容也比較高,可能代換後,要稍微注意一下。
若工作的開關切換速度很快,影響會更劇烈一些。

网友:
原則上IRFP460很接近喔~IRFP450也可以用~不過...特性沒460好
但反應速度快一點~
而在台灣應該很少可以看到IXYS的牌子~大多都是代理快速二極體居多~
大家幾乎都是賣IR的居多~且IR與IXYS的特性有差喔~
IR牌的IRFP45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5/IRF/IRFP450.html
IR牌的IRFP460的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9/IRF/IRFP460.html
這兩顆很普遍~大一點的電子材料行都一定會賣~可以找找看~
台中一顆約80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我今天在台北今華電子廣場找到了,買了兩個..

po 張圖..

网友A:
台北今華電子廣場在那,可否指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今華電子廣場在那,可否指點一下

在這里,可參考一下:

另外,今華的網址:

http://www.jin-hua.com.tw/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