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924 畫面跳動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2):
這台螢幕是朋友告知畫面會出現跳動跟奇怪的水平線
而螢幕也送修過兩次
維修人員有告知識供電不穩造成的問題
所以他把該螢幕吃的電原直接接上ups
但過保後螢幕還是出現問題了
所以拿來看看到底是啥問題

一開始沒看到問題

逛逛網頁一陣子後發現到畫面突然的跳動

也發現到奇怪的水平線

由於有看過論壇上討論該螢幕問題大多是FSP代工的電源供應板有問題
所以拆開螢幕外殼看看問題在哪邊

果然發現到有兩顆電容暴凸了

直接更換凸起的電容順便跟PCB隔一段距離增加散熱

而輸出至A/D板旁邊的同廠牌電容一併更換掉(紅框處)

順便對PCB背面的SMD晶體各焊點補焊一次便裝回去了!
裝回螢幕外殼後測試竟發現畫面閃一下後就全黑了...
只好乖乖的拆開看看到底是啥問題...
結果沒想到竟是燈管接到PCB的接頭沒插到底才造成這個問題

裝回測試3小時都沒發現到之前畫面跳動的情形
看起來是撿到軟的啦!

這樣就結束了嗎    不~~~ 接下來是分享加上一顆散熱風扇來對此P+I板做散熱

首先針對電路板的外蓋作處理,可以看到散熱孔只有下半部而已

拿電鑽跟鑽頭對此區開孔

而裝上散熱片的MOSFET開的散熱孔也太少了吧

不管,一樣鑽孔來增加散熱

MOSFET焊回去P+I板

在P+I板電路上取出+12V的純直流電來供給風扇使用

這是之前在電子材料店找到的迷你2cm風扇

把風扇裝在外殼散熱孔上面

測試時發現風扇運作的聲音有夠大聲啊
所以又再度更改換成別的風扇,但換風扇又要考慮螢幕的外蓋要能夠裝得回去
只好放棄之前的2cm迷你風扇換成這個大的6cm超薄風扇

這張圖有注意到多了啥嗎,其實是加裝一顆溫控開關,借這顆溫控開關來控制風扇運作
只要螢幕內部溫度上升就開啟風扇對P+I板散熱,這樣不至於螢幕接上電源後風扇一直運作
也可以延長風扇的壽命啦

以上對此螢幕的維修跟改裝就到此啦
至於以後會不會有問題,就看我朋友對此螢幕操的程度...

网友:
其實若沒有要用到那四個VESA壁掛固定孔,可以考慮不裝背殼,對散熱更有幫助。

网友:
這問題我也遇到啦!換拉DKQP三集管&MOSFET一堆電容還沒修好   努力修復中.....

网友:
嗯!散熱片打孔,這是個好主意
至於外面裝個風扇
龜毛的人可能會覺得外觀不好看吧

网友:
測試時發現風扇運作的聲音有夠大聲, 建議改用5v電源改善.

网友:
該螢幕應是你自用的吧.不然如是客人的他應無法接受的..原廠設計應已考慮散熱問題.故裝上風扇應是不需要.我也修過好幾台.最久也超過一年以上.都沒回來過{電容用日製的}..參考一下..

网友(2010-07-22):
多加一個風扇散熱也是不錯

网友:
後來偶覺得鑽孔來增加散熱
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圖中箭頭處雖然散熱面積增加了
不過熱量的傳出通道也變窄了
變成熱量傳出速率跟增加的散熱面積在競合
鑽孔還是要離元件有適當的距離才是恰當的
知識來源:偶修過單元操作,其中的熱量傳送

网友(2010-10-29):
不加鐵件應該就好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不用大費周章  電容用好點就稱的久
你可以參考俺的維修方式
均採用日本系列電容維修主機板 液晶顯示器

网友:
同意用日系電容 真的可以撐很久。

网友(2011-01-22):
請問風扇是用幾v的,吹風還是排風?

网友:
其實若沒有要用到那四個VESA壁掛固定孔,可以考慮不裝背殼,對散熱更有幫助。 ...
引用 网友A:

+1
至於裝風扇,個人認為這太費工夫了吧!且不一定能撐更久

网友:
散熱片鑽孔感覺不會增加散熱
加裝風扇可行不過聲音太大會受不了吧
還要看看版子電流量夠用嗎

网友:
有高壓的地方,裝了風扇會不會導致越快損壞?
因為久了那裡一定會積一堆灰塵... 加上環境又潮濕的話

网友:
裝風扇是一定可行的.....
我維修過三菱所謂工業級的65吋PD(Public Display)....
號稱恆溫面板....
其實就是裡面有加裝4顆溫控散熱風扇....

网友:
給大家一個正確關念

日系電容--->是有分等級的,從1000小時~10000小時以上多有

你今天用到1000小時等級最差的日系電容,保正比台製更快葛屁

另外,購買的電容是幾年前的庫存也有很大的因素,放的時間若是超過5年以上,那在使用上可能不到一隔月就會故障

===========
因此如何購買安心的電容呢?

1.台製電容-->找那種一般電子材料店,每天交易很頻繁的店家,這樣東西流動快,比較不可能買的庫存品

2.日系電容-->仔細看其規格,至官方網站查是否是過期產品,另外太便宜的也最好不要買,最好使用3000小時以上的日系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