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裝記憶體會叫,裝了不會叫= =

楼主(2010-06-22):
請問各位先進我有一塊版子當不裝記憶體會叫,裝了反而不會叫請問這可能是那個元件有問題,謝謝各位
(記憶體為良品)

网友:
裝記憶體有顯示嗎??如不顯
1.記憶體插槽有問題
2.BIOS刷一下

网友:
"不裝記憶體會叫,裝了不會叫"
正常的板子不是本來就這樣嗎(難道您用電腦時希望它一直叫?)
而且不只不裝記憶體會叫
沒有確實裝好也會叫
一般板子記憶體沒裝好都是---
一長叫(一聲長的叫聲)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提到他是不顯示的,正常開機的話會嗶一聲,但裝上記憶體卻不會嗶,也沒有任何畫面顯示。如果不裝上記憶體他就嗶了,但是嗶的是不正常的長聲。
插槽有清過了,記憶體也另外測過是正常的,所以才會猜想是哪個元件壞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提到他是不顯示的,正常開機的話會嗶一聲,但裝上記憶體卻不會嗶,也沒有任何畫面顯示。如果不裝上記憶體他就嗶了,但是嗶的是不正常的長聲。
插槽有清過了,記憶體也另外測過是正常的,所以才會猜想是哪個元 ...

估计是不兼容吧,换个记忆体试试

网友:
dreamer2038大您應該要把板子型號及記憶體規格打出來.還有bios版本.依您說法應該是記憶體本身(自己的經驗是這樣).但您說記憶體正常.從何得知正常呢.您有用另一台電腦跑memtest跑過一次嗎n_083|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描述清楚,
這板子是acer的SF2/661FX,
記憶體原本就是在這台電腦上的,某天突然不開機了,曾拿其他的記憶體也是良品來試也是相同情況,這支記憶體在另一台電腦測過是OK的,覺得很奇怪怎麼會這樣,才會想說是不是某個元件壞了造成這樣的現象。

网友:
dreamer2038大.我遇過類似的狀況.結果是主板故障.一些mosfet都過熱.加了散熱片.撐沒多久又掛了.當時一直在故障板子用memtest軟體測時跑一次是ok的.讓他跑2個pass就出現記憶體有損毀.該記憶體去別台電腦測也是ok的.該主板因我沒第2顆cpu不敢冒然拿現役的cpu下去玩.
您可貼一些圖站上的大大都很熱意幫您.但您要先動手下去測. 給些數據. 大大們會給您方向的. 不然您光用文字說明大大們手上沒這塊板子也沒修過這片板子時.會不知如何幫您的
我又把問題推給站上的大大們了....酸~~~

网友:
根據在下交叉測試的經驗來看是卡在記憶體.
不插記憶體當然會bb叫,插了不會叫,也不顯示,開機程序卡住了,先查記憶體吧!
有除錯卡比較好抓故障點.
有多餘的記憶體就作交叉測試!
記憶體又牽扯到橋了

楼主:
了解,感謝大家熱心指導,因為對電子不了解所以也無力維修只是佷好奇到底是那個元件壞了會造成這種現象,因為我已遇過數片這問題的主板了,雖然知道是主板問題但一直想不透是什麼東西或許如wason大說的那樣是北橋的因素但如果北橋壞了為什麼不插記憶體可偵到記憶體故障?插上了反而無法完成post的動作?想到頭都大了,呵

楼主:
除錯卡倒是有需要買來用用看倒是了

网友:
沒有代碼.這樣子不準吧!記憶體偵測完之後還有其他代碼..所以沒差記憶體會叫.插上記憶體不會叫(不是每個代碼都會BB叫)是正常的..北橋不一定是壞的.

网友:
上述的情形~~跟我之前修過的有相同的狀況~~
試著把記憶體插槽裡面的金屬接點清一清~~並且把記憶體的金手指部份清一清~~
應該就可以了~~主板沒損壞~~只是接點的問題~~試試看吧~~
謝謝~感恩~~

网友:
11樓大大說的對,不一定跟橋有關,別急著下結論.
別誤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萬一記憶體是好的,開機又卡在記憶體偵測方面才有需要往橋那裡查!最簡單的就是打阻值囉
有除錯卡比較好抓方向啦
說不定不是卡在記憶體~
沒工具只能盲測n_040|
把BIOS電池拿掉順便測量電池的電力,沒問題再裝回去.
開機看看
我也遇過換POWER就正常的n_027|

楼主:
已在找尋除錯卡中,到時買回來再向各位大大回報

网友:
acer的SF2/661FX
版上有po過相關文章可以去參考看看!
小弟個人覺得是板子變形+cpu座虛焊!
所以買偵錯卡也不會跑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