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代用電路板AC/DC模組

楼主(2010-06-22):
請問一下  我公司一塊工業版~~~~
上面有一顆繼電器壞了....找不到同型號
怎麼看待用的~~~~我有上網找一張線路圖~~~
同樣有那一科~~~~麻煩有誰下~~~`
順便看怎麼代用   我找時間把照片貼上來~~~~
現在先PO資料
BLAS  BPS-070-025-CR
繼電器上面  有寫   85~265vac
                 3~16vdc

43.35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我在想,這個不太像繼電器哦..

莫非你那種繼電器不是一般方形的繼電器,而有圓形底座比較大型的繼電器..

网友:
這是ACtoDC(用power變壓到7.5V)看5V的穩壓IC約1A以內即可

楼主:
那應該算變壓器嗎~~~~
我今天看可以不可從公司拿出來照相~~~~
在來討論~~~

楼主:
我補上最新  pdf檔
幫我找一下~~~~怎麼代用~~~
我都找不到~

网友:
電子式 AC 110~240V to DC 7.5V 1000mA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0868459?u=partsworld66

也可用手邊9v~12V串2A二級體(1棵0.6v壓降)

楼主:
.........我是上面有一份pdf   那個~~~~~
他是7隻腳~~~~
你怎貼一個變壓器給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上面有一份pdf   那個~~~~~
他是7隻腳~~~~
你怎貼一個變壓器給我~

那是AC to DC模組(原廠資料DC12V/.25A)功能跟交換式電源一樣(更正用DC12v/.5A即可)

PS:工業版要用最好買小變壓器AC9-0-9加全波整流+電容(交換式電源怕干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AC to DC模組(原廠資料DC12V/.25A)功能跟交換式電源一樣(更正用DC12v/.5A即可)

PS:工業版要用最好買小變壓器AC9-0-9加全波整流+電容(交換式電源怕干擾)

樓主您這個該不會是PANASONIC MIP系列的電源供應IC吧,這顆小弟在店面全找不到,只能從充電器殺肉

80.74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
阿壹大.您的是舊的壞了.應該是要拿該零件到電子材料行問.不然繼電器包裝眾多.腳位規格定義也不盡相同.即時耐壓耐電流及腳跟腳的距離都相同.如定義不同也不能阿.不然可能要洗塊板來修改了
以上是個人淺見.有誤請更正喔~~

网友: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請修改標題為 如何代用電路板AC/DC模組
原供應商已更換公司名,先確認規格(例如5V 300mA),再以其他來源代用(也有日本貨)

楼主:
我這好像  ac to dc   110v輸入   7.5V 輸出   1000ma
昨天公司說~~~他們找到一科   說可以用看看~~~
請問一下這顆可以嗎

438.82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BPS 0.5-12-00這個規格即可(原用的是DC12V/250mw)

网友:
剛剛看了您的pdf檔.原來是ac to dc.您有沒想過自己動手修好該零件阿.wish大有貼過一篇n_131|

楼主:
那整個燒毀~~~~怎麼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好像  ac to dc   110v輸入   7.5V 輸出   1000ma
昨天公司說~~~他們找到一科   說可以用看看~~~
請問一下這顆可以嗎

好像  ac to dc   110v輸入   7.5V 輸出   1000ma
比對規格表在 7.5V  輸出 32ma

電路圖上使用電壓是 5V

新規格 是 BPS 0.5-08-50  5V 輸出   58ma (效率較高)

楼主:
那種~~~他大小跟原本那顆都不一樣~~~~
現在也在頭痛~~~怎麼裝上去~~~~
且~~~我打算不叫那間公司產品了
要找台灣找的到的材料來替代~

网友:
非原尺寸,腳位對應外拉線焊上即可阿!(代用做法7V~12V都可用,這有何難處嗎??)

网友:
BLAS  BPS-070-025-CR 是舊設計,需要有穩壓器,
新型ac/dc module 包含穩壓器,要修改電路.

楼主:
那這顆應該可以~~~~直接改腳位就好了~~~~對吧~~~~
他是這顆編號   BPS 0.5-14-00

438.82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
BPS 0.5-14-00 (不含regular)電壓為 13~14v,
5v應用時,可用輸出電流為26ma,(估計原設計為大於30ma).
請注意新舊型module設計供電方式不同,不可直接代用.

楼主:
事喔~~~公司ㄧ個維修部門~~~說可以~~~代用~~~真是暈倒~
那應該要找哪顆~~~~來代用~~最差不多~

网友:
BLAS  BPS-070-025-CR  85~265vac  3~16vdc(7.5v輸出電流30ma)
用Zener二極体控制輸出電壓至7.5v後,再經regular至 5v.

BPS 0.5-14-00 (不含regular)輸出電壓為 13~14v,
安裝至原電路板再經regular至 5v
可以試用.但可能輸出電流不足.
   1.regular壓降大,在相同的0.5w功率下,輸出電流低.,
   2.不可用Zener二極体控制輸出電壓,會漏失電流,造成輸出電流不足,

网友:
TFC77 貼變壓器的圖 沒錯呀
只是更快的方法,直接買一個變壓器 AC110~240 TO DC 5V的變壓器
然後把後面那科穩壓IC LM29XXX 也一起拔掉就好了??
這個零件跟後面稽那二極體電路 + LM29XXX 主要的功能只是提供版子上面的5V 供電
所以用變壓器最快

网友:
它的輸出並了一顆7.5V的基納
也就是說
變壓器的輸出電壓不可以超過7.5V
否則基納就死給你看
後面那一顆IC是5V的穩壓IC
由於看不清楚該5V穩壓IC的編號
所以無法建議電流規格
確定的是
該變壓器的電壓範圍最好是在6V~7.5V之間
太低了怕後面穩壓IC不穩
太高了7.5V基納會燒毀

楼主:
那~~~電路圖~~~大家好像都會錯意~~~~
我公司板子~~電路圖   跟上面都沒有關係~~~~
只是我貼這顆壞掉~~~~
想辦法找代用~~~~
另外我也檢測   他有一顆基納   已經燒毀
我想辦法~~~
那我現在不就找一顆變壓器的電壓範圍最好是在6V~7.5V之間
順便換上~~~二極體就可以了~~~~
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同意25樓笨笨特三號的作法最實際也最方便。您那應僅是阻容降壓電路加上個穩壓IC而已,該元件可能先是限流電容被擊穿,使基納穩壓二極體直接承受高電壓而燒毀。看來後面那穩壓IC恐怕也是早已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