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充電式電動起子 不充電維修

楼主(2010-06-22):
這隻有被拆過,本以為只是缺變壓器,找了一個6V 400mA的變壓器上,充了一陣子卻發現還是不能動 LED燈也不亮

於是卸下螺絲查看內部狀況

左看右看,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好出電表量,量電池兩端...  真的沒電n_154|

上電量,結果發現6V根本沒到電池,難怪怎樣充都沒電n_164|

跨接電池與DC IN的線有用熱縮套包起來,直接用電表量結果開路,本來以為是個保險絲,剪開來看其實是2極體

因為已經燒爛了看不出規格,不過在這個位置來看,應該是防止電流逆流,找廢POWER的2極體換上,可充電了,不過那個紅色LED的充電指示燈卻沒亮

更換LED順便檢查限流電阻OK,就收工了

損壞零件

損壞零件

損壞零件

指示燈亮了

充電指示燈

充電指示燈

照明燈OK

頭燈

頭燈

這下我可以輕鬆轉螺絲了n_163|

网友:
下次換你被工具工會追殺了........

网友:
嘿嘿..  suneku 螺絲若拆解太頻繁的話,真的要使用電動起子.. 比較不傷手腕..

不要像我一樣,現在手還沒完全好..

网友:
螺絲多的時候用電動的才不會那麼累啦
其實電動工具工會有聯絡我說要準備去抓某個人了~~~

楼主:
要準備組一個暗房了,有了這個剛剛好n_067|

拆的時就就轉到手都快廢了....

网友:
別害羞
來個全身照嘛
這個浮水印
電動工具機銷售聯合公會已經注意到了n_102|

网友:
suneku ..

你在搞什陰謀,要用到暗房,黑白的還是彩色的..

网友:
恭喜完修喔~~.我的2隻雜牌電動起子(朋友送的).都是壞電池n_0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螢幕的精密光學量測,所以不能有外界的光干擾

回复 网友B:

壞電池也能修阿,只是價位上....

---

這把電動絲起子才幾百塊一隻,我相信不會那麼快被公會盯上的n_047|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雜牌的修覺得沒義意n_080| .因查過電池不便宜.想說貼一些就可買新的了.倒是有隻小的可以直接上電源供應器變成有線電動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雜牌的修覺得沒義意n_080| .因查過電池不便宜.想說貼一些就可買新的了.倒是有隻小的可以直接上電源供應器變成有線電動起子.

Dave大
那請問您那隻電池壞掉,沒修的電動起子還在嗎??
如果您不要可以給我嗎??
因為我一直都缺電動起子!!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無法送您耶,因我留著等要是有電動起子壞馬達時可用來拆解維修n_131|

网友:
回复 网友E:

6V的
只有起子機跟起子頭組加一組一般電池
BnQ現在賣399
今天去看,漲價了459
不過偶又花了240去買四顆2000mAh A3充電電池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