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Kolin32吋液晶電視有聲音沒有影像KLT-320<已解決>

楼主(2010-06-22):
小弟我家有一台『Kolin歌林32吋液晶電視有聲音沒有影像KLT-320』~~~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要怎們修理?

但是........小弟我剛開機的時候......還是有全部藍色畫面~~~如下圖↓

顏色好像怪怪的.....下面顏色比較深......(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常的)

一般開機一開始都會有歌林的圖案.....

可是掛掉後一開機除了出現上面圖片的樣子之後就全黑........(沒有歌林的圖案出現!!)

再來就有電視的聲音跑出來.....

小弟我有爬文~大大們說是高壓板掛掉!

小弟我的高壓板↓

型號:↓

小弟我有爬文說要先測試一下看看高壓板變壓器是否掛掉~~~
八顆測試過都好像是正常的ㄟ~~~數字差別都在0.0多而已....這樣應該是正常的吧???

對了,通常聽說電容很容易掛掉,小弟我今天才知道原來電容要用專門的三用電表才可以測量.....

小弟我沒有專門的三用電表,而無法測試機板上面的四顆電容是不是正常的.....

只好全部都換試試看~~~

上圖型號圖中右邊那個電容式原本的電容270uF35V日式電容小弟我買不到...只好買台製330uF35V的電容換上去(店員說可以),可是.....沒有用還是一樣.....殘念

請教大大們~~~小弟我應該還要做什麼處理ㄋ???

网友A:
有藍底出來應該不是高壓板掛掉
TCON問題比較大
AD板也有可能,但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藍底出來應該不是高壓板掛掉
TCON問題比較大
AD板也有可能,但機率不大

不會吧......小弟我搞高壓板搞了四天了,
而且還被騙了一千二買了一片看起來是壞的可是對方堅持說是好的的高壓板.....
PS:為何說被騙是因為小弟我在Y拍上PO問與答對方是說新品,拿貨的時候跟我說只剩下這片是面板掛掉的拆下來的.....裝上去之後連一開始的藍色畫面都沒有.....殘念!!!

請教大大~~~TCON是哪裡啊???

楼主:
小弟我找到T-Con板了.....
小小的一片在螢幕後面正上方!!!(應該沒有錯吧)
可是.....不知道是壞T-CON板的哪裡....尷尬.....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由你的敘述中可理出...
"一開機除了出現上面圖片的樣子之後就全黑"...高壓保護
"下面顏色比較深"...可能燈管壞了,所以顏色較暗
先測試是不是真的燈管壞了,如果真的是燈管壞了,你換新的高壓板當然是沒用的
先把燈管弄亮了,在確認其他的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你的敘述中可理出...
"一開機除了出現上面圖片的樣子之後就全黑"...高壓保護
"下面顏色比較深"...可能燈管壞了,所以顏色較暗
先測試是不是真的燈管壞了,如果真的是燈管壞了,你換新的高壓板當然是沒用的
先把燈管弄亮 ...

燈管弄亮?燈管要怎們弄亮ㄋ?
是要檢查看看是不是燈管掛了....然後直接換一個嗎???

网友A:
可是掛掉後一開機除了出現上面圖片的樣子之後就全黑<==沒有注意看到這句話n_011|
CHI大大是對的
往燈管的方向去來查
方法有幾種..
可以去買一支燈管
看哪一隻沒亮...
面板上燈管就不要插
插你買的那一隻
若不對就換隻插
若沒再變暗..表示那支燈管壞
第二是用LCD單燈高壓板去點
有些點的亮..但是會亮但不會很亮
但至少可以測試哪一隻壞掉.
再試試看吧...
PS:歹勢,一開始跟你說錯n_0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掛掉後一開機除了出現上面圖片的樣子之後就全黑

謝謝大大~~~那就是小弟我要先去看看能不能買一支燈管試試看!!!(燈管有單賣嗎?去Y拍找一下.....不知道會不會很貴......希望不會)

网友D:
畫面下方較暗,表示最下方的燈管沒亮!
舊高壓這單一迴路含燈管都有問題,可惜新高壓都不會動!
另Logo有出現就出現藍屏表示T-CON或AD還有醫方有問題!
先把高壓部分完修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畫面下方較暗,表示最下方的燈管沒亮!
舊高壓這單一迴路含燈管都有問題,可惜新高壓都不會動!
另Logo有出現就出現藍屏表示T-CON或AD還有醫方有問題!
先把高壓部分完修再說吧! ...

高壓部份?高壓部分不是檢修高壓板變壓器 or 電容嗎?
這兩個部份好像都是好的.....還是說還要檢測高壓版的其他地方??

网友:
基本上有聲沒影,可能的問題不少
常見的有AD板,T-con,還遇過是電視盒的問題

我個人是建議你~~送給廠商維修~~一般來說 收費 2xxx~3xxx

1.看你買了一片不知是好的還是壞的高壓板NT:1200

2.那接下來又有人跟你說你可能燈管,AD板,T-con故障,那你是不是也要去買來換呢?
費用會如何?

3.交一次學費,給廠商修理~~修好在看看人家換了哪些? 以後你就知道故障該修or换哪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部份?高壓部分不是檢修高壓板變壓器 or 電容嗎?
這兩個部份好像都是好的.....還是說還要檢測高壓版的其他地方??

不見得是你所描述的檢修法! 要看故障情形,如你情形是燈沒亮呢還是亮度不足!持續亮多久? 不知道?
這台故障狀況還不少(已你的描述看來)!

我覺得11樓大大講的也很有道理,再試不行建議送修了

楼主:
謝謝11樓、12樓大大~~~
小弟我是想學習看看能否自行修理.....
等於學個經驗與技術~~~
看來一開始挑戰太高難度了......
如果再不行就照11樓大大所說的送修瞜^^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E:
有個想法
建議你先直接目視所有燈管
開機時再看看是否有沒有點亮的
發現有不亮的再跟有亮的插頭互換
交叉比對看看是高壓還是燈管問題
至少這樣就不用先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個想法
建議你先直接目視所有燈管
開機時再看看是否有沒有點亮的
發現有不亮的再跟有亮的插頭互換
交叉比對看看是高壓還是燈管問題
至少這樣就不用先花錢 ...

謝謝大大~~~剛剛交叉測試了一下.....確定燈管是好的....還好小弟我目前買不到燈管.....不然就白花錢了!!!
上圖高壓板上的八個接燈管的最左邊兩個不亮.....應該是高壓板那邊沒有過電過去.....
現在變成要檢測為什麼沒有過電過去.....
只是不知道怎們檢測~哈哈哈
再試試看吧.....如果不行就只好如11、12樓大大所說的~送修瞜^^

网友:
交互比對測量好的跟故障的異常處
每一組的零件應該都是一樣的
祝你好運:)

网友:
對呀! 這片高壓板共有8組相同電路是相同的。 每一接頭是2燈管。
可交叉試一下馬上知道狀況了。

楼主:
小弟我又查到一個問題了......
在高壓板上面F的代號是保險絲對吧?(爬文找的)
機板上總共有五個F1、F2、F3、F4、F5~
可是應該是先經過F5再由F5的另一邊並連經過F1、F2、F3、F4過去!
但是F1、F2、F3都沒有問題三用電表量到都是導通@
F4卻是斷路(就是量不到),個人猜測F4的保險絲掛了......
機車的是F5旁邊有寫0.75A/76V,F1、F2、F3旁邊都有寫3A/63V(都一樣),唯獨F4旁邊沒有寫......
那應該F4也是3A/63V(小弟我猜的啦)。
剛剛跑去電子材料行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買到這種這們小的保險絲.....
沒想到.....還不到9:30就關店了......明天再去找看看好了.....不知道能不能買到~~~
PS:有沒有大大可以告訴小弟我哪裡有賣這種小小迷你的保險絲ㄚ???(台北)

网友:
V320BI-L01-C 這片T COM嗎?故障機率居大.高壓版保險絲燒掉ㄧ定有原因怎修看功力.開機正常應該有Kolin字樣出現.

网友D:
不見得一定要用SMD的FUSE!
只要是3A規格即可,例如說電阻式的也可以用呀!只要把腳稍為彎一下焊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見得一定要用SMD的FUSE!
只要是3A規格即可,例如說電阻式的也可以用呀!只要把腳稍為彎一下焊牢即可。

太謝謝大大了~~~那這樣小弟我就一定買的到了!!!感謝大大~~~剛剛晚上去恆茂(電子材料行).....一到恆茂正好看著他關鐵門.......殘念@@@

网友F:
F4燒保險那一路的MOSFET一定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燒保險那一路的MOSFET一定是短路了

謝謝大大!!!但是.....MOSFET是什麼.....小弟我馬上去爬文~~~

网友F:
圖來了

查型號找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型號找規格書

ㄡㄡ~~~謝謝大大....現在去查!!!
大大們真是好人^^

网友G:
這樣不是很奇怪,你不是買了一片高壓板嗎?

那你~F4卻是斷路(就是量不到),個人猜測F4的保險絲掛了......

是你原先的高壓板還是買來的那片?

還是說你已經退回給yahoo賣給你的商家了~~要他退錢?

不然~~你2片高壓板~~要湊成一片好的高壓板因該不難

只要把有問題的那一路: 高壓線圈,MOSFET,保險絲 換掉因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樣不是很奇怪,你不是買了一片高壓板嗎?

那你~F4卻是斷路(就是量不到),個人猜測F4的保險絲掛了......

是你原先的高壓板還是買來的那片?

還是說你已經退回給yahoo賣給你的商家了~~要他退錢?

不然~~你2片高壓板~~ ...

謝謝大大~~~可是小弟我現在不敢動它的那片高壓版....
就如大大您所說的,如果不行最好找專業的人修理,當作繳學費,小弟我已經跟他說好了如果我要給他修理的話~那片高壓版退回去給他在補他1800元他幫我修到好(等於花了3000元)!
所以我如果拆了他的高壓版的東西,我怕他會跟我揮說我把它的高壓版弄壞~這樣我就不能退他的高壓版了.....
PS:目前還在找規格書.....怎們這們難找.....氣死了!!!

网友H:
燈管確定沒壞,左邊兩顆變壓器下面的零件都要查,下面8腳是MOS 裡面N  P通道各一個
我不會貼圖不然我就貼給你看,這邊在不會修建議送給專業人員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管確定沒壞,左邊兩顆變壓器下面的零件都要查,下面8腳是MOS 裡面N  P通道各一個
我不會貼圖不然我就貼給你看,這邊在不會修建議送給專業人員修吧

謝謝大大~~~
可是......小弟我很遜~不會查MOS是否正常的.....尷尬!!!
小弟我剛剛去購買了三顆3A的保險絲(如圖下面那個,多買是保險用PS:借linshyu大大的圖用用謝謝)~剛剛換上去......沒想到一通電就掛了.....(一顆15塊)
原本想要去順便購買MOS換上去看看可是買不到.....氣死了!!!不知道哪裡有在賣晚點去光華商場找看看~~~

3A保險絲

3A保險絲

楼主:
殘念......剛剛跑到光華商場去買!!!
沒有買到~~~跑了好幾家都找不到~~~
我還以為光華商場是萬能的說......殘念!!!
請教各位大大~~~像這種MOS零件要去哪裡購買啊???(台北縣市)
小弟我的是4614  BE7R1X~

网友H:
你可以PO你的E-MAILL 給我~~~我寄照片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PO你的E-MAILL 給我~~~我寄照片給你...

大大您好~謝謝大大小弟我已經PM給大大您摟^^

网友I:
N+P mos 40V6A 40V5A去對岸買.

楼主:
引用 网友I:
N+P mos 40V6A 40V5A去對岸買.

對...對...對岸.....游過去???成本好像太高了!呵呵~~~
不過還是謝謝大大~~~
小弟我今天晚上回家先試試看yoyotv給的圖自己學習測量看看!!!
好像要先斷電(是不是要把它拔起來離開機板ㄚ?)才可以測....

ps:這個網站好人真多!!!

网友J:
回复 网友K:

MOS 要拆下測量拉 ~.. 直接可以量有沒有短路(電表)..不能有電
8958A 電腦主機板 很多 ~~~ LCD TV 的 高壓版也有用這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 要拆下測量拉 ~.. 直接可以量有沒有短路(電表)..不能有電
8958A 電腦主機板 很多 ~~~ LCD TV 的 高壓版也有用這顆 ~

謝謝大大~~~小弟我的是4614,8958A是 yoyotv大大給小弟我的資料啦~~~(不過不知道兩個可不可以互換)!!!
剛剛跑外面偷偷跑回家去測量一下.....果然掛掉了~~~小弟我的其中一顆MOS確定掛掉....短路了!!!
下班回去後,研究如何拆下來換一顆^^

楼主:
YA@@@
超HI~~~小弟我成功了^^
小弟我剛剛重新測量一下小弟我的高壓板最左邊的兩個MOS FET 4614!(在機板上面測的!!!)
左邊第一顆U10、第二顆U11@@@
U10的怪怪的,因為用二極體檔測S1、G1阻抗有一千多(正常的好像是485~500),其他腳位都正常!不管換掉
U11更誇張幾乎全部都是短路......一定要換掉@@@
外加昨天去買的3A保險絲也換掉~~~
通電測試~~~OK!!!爽ㄚ@@@
第一次自己修電視~~~成功了!!!
太太太謝謝各位大大了^^
目前正在通電測試中!!!哈哈哈~~~
PS:暗.....花了一千二買了一塊壞掉的板子,還跟我說是正常的......氣死了!!!還好賭對~~~

网友:
恭禧完修
也多一個被追殺目標

网友:
恭喜! 努力還是有代價的:)

网友:
恭喜完修嘿! 真的不容易喔...

目前我電視挑戰成功的還沒超過3台...

電視真的太難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恭喜完修阿 ~你那片壞的應該可以跟他換吧 ~...不是剛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完修阿 ~你那片壞的應該可以跟他換吧 ~...不是剛買

謝謝各位大大~~~

大大您說的那片.....小弟我已經不能去跟他換了!!!
因為小弟我已經把跟他購買的那片上面的mos拆了三個下來換到我的這片上面~~~所以已經沒有辦法更他換了^^所以還好小弟我賭對~~把他的拆到我的這片上片成功了!!!

网友F:
順便把那一片修好,當備料

比對一下看合不合用
露x拍賣有丫

149.96 KB, 下載次數: 1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對一下看合不合用
露x拍賣有丫

很謝謝大大的建議~~~
小弟我友也想過要修好那片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高壓板!!!可是以小弟我的能力.....
小弟我檢測過他的那片的MOS FET、高壓板變壓器、保險絲、電容!都是正常的(用正常的數值來做交叉比對).....其他的小弟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可能沒偶辦法修復..... 不過可以當廢板零件替換用^^還是有價值的~~~
至少修好了我原本的那塊高壓板已經很高興了!!
再次謝謝大大的建議以及板上的各位好心大大的指教^^

网友G:
我是覺得你自己修好,確定Y拍他賣的是有問題的

你先"禮" : 發mail or Y拍功能,跟他說你賣給我是壞的高壓板,然後"反問"她,他有確定用該"高壓板"點亮過電視嗎?如果沒有怎麼能確定他自己賣的是正常的
然後在說你自己拆它上面的零件更換後你電視就OK了

1.請他退回你一些費用,當作是你買的"廢板壞品"而不是賣給你的"良品"價格

======================
若是對方不願意

"後兵"  已經先禮貌性的問候他...接下來你直接在Y拍的評價~~~評價更改為"負評"
內容你就照實的寫上
-------------------------------------------
不過若是你~~中了對方 Y拍 買東西不下標沒有成交紀錄,也就沒有評價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因為Y拍~~~你在商品發問事不會顯示出來,除非商家有回覆才會顯示

露拍~就好多了~~~只有在商品發問~不管商家有沒有回覆~大家多看的到

那怎麼辦呢?

1.再你自己的~"部落格"~寫下Y拍完整的賣家帳號~並敘述經過
2.或許你在本論壇公佈該Y拍~是哪位商家~或許有人認識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覺得你自己修好,確定Y拍他賣的是有問題的

你先"禮" : 發mail or Y拍功能,跟他說你賣給我是壞的高壓板,然後"反問"她,他有確定用該"高壓板"點亮過電視嗎?如果沒有怎麼能確定他自己賣的是正常的
然後在說你自己拆 ...

謝謝大大~~~不過.....小弟我是用問與答直接購買的,所以比較麻煩沒有下標!!!
第一天剛拿到他的高壓版的時候小弟我就馬上換上去測試~連一開始藍色畫面都沒有小弟我就馬上打電話過去問詢問過了~
對方回答我說,那一定不是高壓版壞掉!!很可能是電源版壞掉~電源版比較貴,我這邊也有貨!補差價800元~
對方是建議我拿去給他修理啦~高壓版退還,補差價1800元他會修到好!!!
對方還說,如果你不要修的話我兩千塊跟你收購.....(不會吧,只值兩千...三條線!!!)
而我現在也把它的高壓版上的MOS FET拆下來了.....所以要跟他揮說他的壞掉也很難揮~~~
真的很謝謝大大的建議~不過小弟我是想說,當繳個學費!至少現在小弟我會查修高壓版上面的保險絲、MOS FET、電容,這樣小弟我就很心滿意足了 也有個廢板當零件替換用!!!
當然很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不然小弟我搞個好幾個月都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2011-01-18):
標題寫已解決,請問大大,最後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