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買得到「無銅箔的 PCB」嗎?

楼主(2010-06-23):
有在賣有銅箔的,可是就是不需要銅箔。
有人賣電木板,厚度都蠻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氯化鐵給他洗掉就變無銅箔阿(開玩笑的)
您要告知用途.這樣大家才能幫您想材料阿n_136|

网友:
你要多厚??????

网友:
一定要電木嗎
其他材質是否可行
玻纖板  壓克力板  PVC板  PC板(採光罩)

楼主:
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一片板子上,固定多組現成的電路成品。一般的電路板四角的固定螺絲孔都是接地的,這些電路成品的地線不能接在一起。
如果使用有銅箔的電路板就要買塑膠螺絲來鎖,或是在一般的鐵螺絲套上絕緣。

另一個用途是在電木板上鑽孔插上各種元件,然後在背面直接配線。這個的話「萬用洞洞板」勉強可以用,但是,無果能有無銅箔電木板會比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要固定不一定要電木板阿.壓克力板也可阿.不然買絕緣墊片也可阿
希望能幫到您

网友:
在台中北區青島路就有在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