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W355手機更換排線實例

楼主(2010-06-23):
來這裡一年多了,看到大大們維修的技術,超強的。
我還不行,不懂電子,純粹的外行人。
不過換換模組性質的東西,不用到電子知識的,我還可以。
以下是更換手機排線的過程。
手機不小心被玩壞了,開機只有白屏,沒有任何圖示,開機時可聽到進入系統的聲音。
經網路查詢,應為排線損壞,抱著一試的心態,就去網上買了一條排線自己換看看。

手機是星形鏍絲,故去買了一支T5星形起來加上一字起子和旁邊新買的排線

手機是星形鏍絲,故去買了一支T5星形起來加上一字起子和旁邊新買的排線

以上是工具及手機故障畫面。

先把正面下方的保護蓋拆掉,出現兩個星形鏍絲。

先把正面下方的保護蓋拆掉,出現兩個星形鏍絲。

正面隱藏兩顆星形鏍絲。

反到背面,把四個星形鏍絲拆掉後,用一字起子把護蓋拆掉。

反到背面,把四個星形鏍絲拆掉後,用一字起子把護蓋拆掉。

背面四顆星形鏍絲,背蓋用一字起字就可以拆開了。

拆掉就像這樣了

拆掉就像這樣了

拆開後的樣子。

再來拆上蓋部份,正面有四個保護墊,拿掉後就可以看到四個星形鏍絲,拆掉後就可以用一字起子把上蓋拆掉。 ... ...

再來拆上蓋部份,正面有四個保護墊,拿掉後就可以看到四個星形鏍絲,拆掉後就可以用一字起子把上蓋拆掉。 ... ...

上蓋正面,有四顆星形鏍絲,在保護墊下。

接下來是把上下兩部份分開,這裡我研究了滿久,因為第一次拆手機,所以喔,最後發現原來要先把上方那個小擋片,先拿掉 ...

接下來是把上下兩部份分開,這裡我研究了滿久,因為第一次拆手機,所以喔,最後發現原來要先把上方那個小擋片,先拿掉 ...

這裡我研究了很久,上下要分開原來是要先把紅圈的小擋片拿下,再把從內側把圓形卡榫往外推就可以了。

看一下左邊是壞掉的排線跟右邊新買的排線

看一下左邊是壞掉的排線跟右邊新買的排線

左邊是壞的,右邊是好的。
最後就是把它裝回去,可是沒拍了,因為我家小惡魔出現,就趕快收拾完畢,所以就沒有照了。

看一下目前拆掉的東東。

看一下目前拆掉的東東。

网友:
這是摺疊式手機的通病
如果尼用手機太兇重
開合多次就容易斷排線
裝的時候也要小心不要摺到

這種排線都是黃褐色的PI(聚醯亞胺)材質
它的優點是阻氣性佳
包在裡面的導線不易氧化
但因阻氣性佳結晶性也比較高
所以不耐常常摺疊

N牌的設計似乎有比較好
它把排線繞了一整圈再接上
如此摺疊的角度就沒那麼大了

楼主:
我這支用了快三年,覺得還滿好用的,只不過簡單沒什麼功能。
亞太機大都這樣沒什麼功能。
去年才續約,沒換手機,想不到還沒到一年就被我家小惡魔玩壞了。
還好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排線就能繼續用。
能用多少就多少了,不強求。

网友:
換排線還沒換過不過有拆下來清潔一蕃手機按鍵就變好按了~~
恭喜又省了一筆小錢了

网友:
滑蓋機更容易壞,我的排現用不到一年就壞了。也懶得修了。

网友:
現在手機汰舊率真高,想自己維修的人少之又少

网友:
恭喜完修成功。。。

=========剛才看到一個還要【焊接】的視頻。。。可以參考下^-^
看完以後。。很高興。。好像自己多了一台【手機】那樣般的高興。。。

手机【花屏】的维修实例
[5:00分的時候。。。。。。LCD壞掉機會不大~ 直接處理【濾波器】虚焊補焊]就正常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FlucTYDW4w/kan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