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個問題,請各位給點意見!

楼主(2010-06-23):
我上次有到朋友家幫她搞電腦,看不出有異常,只是隠隠不時飄來一股燒膠味,但是並不是很明顯,本來懷疑是POWER有燒掉的感覺,可是
電腦也很正常,她只說有時電腦會當機及怪怪的,後來才曉得她碰到當機時都是直接關電源,我的媽啊 之後過了幾天電腦就不能用了,我就把電腦帶回去檢查,呵呵,果然和我當時想法相同,POWER還真的有燒零件,一次燒了五顆電容(爆漿),主機板則是燒了二顆,本來是想要自己來修看看的,不過我的保護電路目前還沒做好,不太敢用怕白弄了,等作好保護電路時再來搞吧!

而主機板則是因為功力還不是很行,加上又是朋友的電腦不太敢弄,所以就把主機板送修了,天啊,技嘉的板子還真貴啊!送修竟要850元啊!有夠貴的,要等三到七天!我以前有看過類似的問題,其中一次是自己的經驗,和這次一樣也是POWER先有問題,之後主板才跟著掛的,我想問一下,是不是當確定POWER有問題時,電腦就最好是暫時不要再用會比較好啊!

网友:
POWER有問題時,把POWER換掉就好了吧!

好的POWER會幫你保護電腦的。

网友A:
t0176098大你應該先送電源修理完後再來判斷機板.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176098大你應該先送電源修理完後再來判斷機板.是否故障

抱歉,我忘了說了,因為是先掛power所以我是拿別顆正常的來用,結果開不起來,完全不過電!(已換過損壞電容)
不過,話又說回來,此版面是以打屁閒聊為主,我只是想問當power先掛時,若主機板還可用時是否當下決定暫時停用會較好,我只是想問這個,沒別的意思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小的淺見~~電源出問題有可能損害主機板.若電源出問題最好停用.以免災情擴大.電源購買不要看便宜買.最好買些比較有名氣的.中價位即可.

网友C:
當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不要繼續測試最好停止(可能主機板也有問題,要繼續測試可以,先檢查主機板power插座上接點和4P12V是否導通,也不要再拿原本的power測試)
之前幫朋友修電腦(主機開不起來但power繼續運作),結果看了主機板有幾顆電容爆了,我向朋友表示主機板爆電容可能電源供應也有問題,可是朋友就是不信叫我拿我帶來的power測試,power裝上開機測試power立刻斷電(表示有短路或異常),最後不想和朋友魯那麼多,把原來的零件裝回閃人,回家後朋友打電話來,說他的電腦整台起火,我就問他原因,只聽到他說我離開後他有再測試主機,到後來主要壓住開機鈕又才能動,過沒多久整台就冒煙燒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淺見~~電源出問題有可能損害主機板.若電源出問題最好停用.以免災情擴大.電源購買不要看便宜買.最好買些比較有名氣的.中價位即可.

我對這個比較沒研究,比較合理且有品質的大多數在多少之間呢?(中價位?那是在多少和多少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不要繼續測試最好停止(可能主機板也有問題,要繼續測試可以,先檢查主機板power插座上接點和4P12V是否導通,也不要再拿原本的power測試)
之前幫朋友修電腦(主機開不起來但power繼續運作),結果看了主機板 ...

你的朋友還真夠是有夠驢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難怪您會跑,哈哈哈!

网友:
如果故障的電容屬PWM供電模組的.....搞不好場效電晶體也掛了

對ATX12V電源插座打對地電阻看有無+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