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FP92W 電源板上 R837 電阻值<<已完修>>

楼主(2010-06-23):
現有一台 BENQ FP92W 確定是高壓啟動部份故障,找到一顆電阻開路,請有這片板子的大大提供阻值資料參考,謝謝!

電源板 : 4H.L2E02.A34

背面,R837 已開路...

网友:
應是100歐姆,參考看看嘿~

您的ZD805好像不見了

网友:
真想不懂,你們怎麼這麼厲害。
這樣都能抓出來~~~~~

楼主:
狼大真厲害! 這麼短的時間就找出對應的板子。

這片是二修的板子。剛拿到沒多久就發現這問題了,還沒發現ZD805不見了  狼大果然眼尖圖上一點點也能發現。 厲害厲害!

分析過這區塊應該是供電電路,卻沒電? ZD805 接IC 801 VDD 所以這ZENER 應是5V~5.6V 或許可以不接 正努力找問題中。

楼主:
FUSE 5A開路 , 初判是Q808 或 Q809 短路造成!

2顆MOS 在實際量測沒發現異常,但拆下Q809後上電就恢復+14V供電 (R835/R836/R837共同點)所以確定Q809是壞的。

新問題是 Q809和Q808都是前一維修者換過目前的看不到任何編號!

麻煩狼大再次幫我看一下這2顆(Q808/Q809)的編號或是相容規格可替代品,謝謝

网友A:
Q815好像也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815好像也不見了

好像是玩大家來找圖有哪不對?  大家都好眼力,也很用心。肛溫~
是我疏忽了...
Q815忘了說明,找到時是CE短路以拆下,找個2N3904 NPN 替代,負荷應該是夠的。

感謝,哇系Qoo啦。我再次掃過整片板子確定沒少零件了。

网友B:
手上的照片也沒拍清楚MOSFET,不過記得是N CHANNEL 100V 10A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的照片也沒拍清楚MOSFET,不過記得是N CHANNEL 100V 10A規格。

再次感謝狼大,這零件我有類似規格的替代品。

但昨晚將兩顆MOS拆下上電測試發現IC801的1腳沒波型出來,確定這顆IC也掛了
手頭上沒這顆料,要買零件又要等個3天。

网友B:
手上拆下的MOSFET型號確認為FAIRCHILD FQD10N10L
OZ9938手邊有一個拆料,如果您也在港都的話歡迎自取。

网友C:
回复 网友D:

" 新問題是 Q809和Q808都是前一維修者換過目前的看不到任何編號! "
是 FQD 19N10L   我都找它...

网友:
回复 网友D:

" 但拆下Q但拆下Q809和Q808 後上電就恢復+14V供電 "
但我的   fp 801 fuse 測試有 23.x V ???

网友:
5V負載量(例如有無接AD)會影響到高壓電路的電源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拆下的MOSFET型號確認為FAIRCHILD FQD10N10L
OZ9938手邊有一個拆料,如果您也在港都的話歡迎自取。

我在新竹,還是感謝狼大。

我已經買新的IC今明2天應該會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新問題是 Q809和Q808都是前一維修者換過目前的看不到任何編號! "
是 FQD 19N10L   我都找它...

謝謝提供

楼主:
新的OZ9938到了 :)
裝上電路測試,先上電測波形Pin1,3 都正常。     (圖片候補)

燒機測試發現燈管量的怪怪的  (測試用燈管是好的) ,檢查原版子的輸出電容都被換過!
4支燈管只亮2支(上下各一支),再來試點亮約 1~2min會關閉?

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先確定前一維修者是否換對,所以再次請教這些電容值正確為多少?
C814,C817,C824,821

网友:
手邊只有空照圖,沒有剛好拍到高壓電容的照片,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每組輸出中兩顆電容是不同的,正確數值要請正好有這片板的朋友提供了。

楼主:
這只是可能原因之ㄧ,還沒確認!
當然也可能是變壓器問題或是高壓迴路異常造成IC801啟動保護...
另燈管正常亮時電壓為14~15V,在異常Off後這電壓會飆高到24V  這也是問題之ㄧ!
明早在仔細量電壓了

网友:
有接AD在背光OFF時高壓電源電壓會飆高是正常的,這是BENQ P+I的特性之一(也是難改公板高壓的緣故),因為回授只接在5V輸出上,所以當5V有負載時(AD及面板),高壓電路電源電壓就會提高,所以電容耐壓才要選用35V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這些電容值正確為多少?
C814---->5D 3KV
C817--->15J 3KV
C824--->15J 3KV
C821--->5D 3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些電容值正確為多少?
C814---->5D 3KV
C817--->15J 3KV
C824--->15J 3KV
C821--->5D 3KV

好像不太一樣!

C814---> 5D/3KV  101K
C817--->15J/3KV   15
C824--->15J/3KV   15
C821---> 5D/3KV  101K

C817/C824 與變壓器輸出並聯正常設計常見 10p~15p
C814/C821 5P 100P 差距太大,好像有問題?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但我的板是這樣----未修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的板是這樣----未修過的.

我相信你是對的。

手投是沒有這零件,今天忙別的CASE又沒時間買零件,又要等了。

很久沒修到螢幕是這麼硬的(對我來說),現在想起來這版子的電源亦不太穩定! +14V(空載)接上負載+24~+32都有感覺+5V Loading 沒這麼大吧!
5V下降一些高壓輸入電源的升壓卻這麼大? 之前修過這板子沒遇見類似問題所以也沒量到相關電壓值。不知道哪出問題了。

有想要先改外接高壓板先交件,看到這電源起伏這麼大又不是標準的+12V還蠻麻煩的。現有一堆PI板又沒一片適當的,都需要改機構鐵片還是放棄改板子。

网友:
之前對一部P+I嚴重故障(電源與高壓區皆掛點)的FP92W這樣修改。

網拍賣的HIPRO P+I板,這片的好處是只要修掉一個高壓燈管出線區的支撐架就可以上。

因代用的P+I上沒有3.3V,把原板上3.3V穩壓IC電路移植出來供應3.3V。

缺點是ADJ功能失效。

楼主:
電源問題已解決了,把光耦換掉就正常了電壓不會飆高到20V以上了,TL431也順便換下。
目前買不到 FQD19N10L晶體,找現有的去替如IRFR024 60V/14A ,換了很多組不同的MOS
但只裝單邊(2 CCFL)燈管時燈管正常亮起:)   ex: 上2支或下2支都可點亮2支燈管。
燈管全裝(4 CCFL)時每根燈管都只亮1/3而已

有大大在新竹有這顆MOS管嗎? FQD19N10L
目前懷疑是這的問題!

网友B:
似乎是燈管電流回授部份還沒有弄好的樣子。

另外已經確定高壓電容是以15與5互相搭配,所以可能也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燈管電流回授部份還沒有弄好的樣子。

另外已經確定高壓電容是以15與5互相搭配,所以可能也要換掉。

剛發現問題時已經換了謝謝,不知前一維修者謂何連這也換還換錯規格!5P/3KV不好買問了多家都沒有,只好拆好板子上零件先用了。

网友(2010-08-08):
引用 楼主:

剛發現問題時已經換了謝謝,不知前一維修者謂何連這也換還換錯規格!5P/3KV不好買問了多家都沒有,只好拆好板子上先用了。

請問 LINSHYU 大您的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已完修了,同前面所描述的問題。

网友(2011-03-06):
請問版大,這一片是不是 白屏...?還是其它問題啊....3Q

网友:
回复 网友G:

第一篇文章就已經說明是點燈異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