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 更新BIOS要注意

楼主(2010-06-23):
朋友從回收場買了一張Asus P4P800的主機板,回家試機可以開機,也可以裝Windows,只是常常無預警重開機,結果就送給我了。
我在家測試時,發現並沒有他說的,會無預警重開機的現象,想說可能是朋友的記憶體或電源供應器有問題造成,於是就裝機拿去公司用了。
到了公司用沒多久,我的電腦開始無預警重開機,心裡想,奇怪了,我在家明明不會,為什麼到公司就會?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最後我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張主機板上有三個3Pin的風扇插座,一個插CPU,一個插加強散熱的系統風扇,一個是插電源供應器的感應風扇,這三個風扇在我將它組裝後都有插,所以我先拔掉上述後面二樣,結果正常了。
我看了一下這張主機板的BIOS版本,發現是最新的測試版,心想不知道是不是測試版的關係?所以重燒換回P4P81019.rom,結果好了,三個3Pin的插座都插上也不會無預警重開機了。
以後大家修這張主機板要注意喔!

网友:
有時測試版BIOS修了一個問題,卻衍生出另一新問題,所以僅供"測試用"

网友:
會不會是當時bios沒燒好.以為燒壞了.又沒燒錄器.只好丟回收場又被撿回來修呢n_075|

网友:
沒想到無預警重開機,跟bios也會有關係
而且是三個風扇都接才會,會不會是bios偵測轉速的問題。

网友:
其實我很少更新 BIOS 的..

除非我要的功能,原先的 BIOS 中沒有,或是有嚴重的 BUG..

其實也是自己懶啦,沒燒錄器.

网友:
其實很多廠商在客戶服務專區裡,
都會建議使用者,如果出廠時的BIOS在使用上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算有出新的BIOS,也建議不要更新!
第一是怕USER更新失敗,
第二是怕更新後,產生不可預期的錯誤!
所以並不是最近的BIOS就是最好的!

网友:
老師千辛萬苦將答案告知,學生謹記在心

网友:
通常版子沒問題,我是不會去更新BIOS的~

网友:
我公司一堆都是~P4-P800的板子!

看來我要小心了!

楼主:
沒有問題當然沒必要更新BIOS,可是應該不少人喜歡更新,可能是認為新版BIOS比較好吧!不過我也是建議沒有必要還是別更新。

网友:
省事,事省..別為自己添加麻煩,

网友:
這~~~不就跟你上次的那更新到最新版BIOS一樣了....

网友:
該不會原主人是更新到測試版BIOS,然後.....會無預警重開
送修....找不到兇手....板子壞了啊!!.....換板促進資訊業發展...丟回收場

阻礙資訊業發展的人出現了....又撿回來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忘了是那一張了,那個故障情形不一樣,上次那片是走到Reset後就不走了,而且上次那片更新的BIOS並不是測試版。
如果大家知道那一版的BIOS有問題,其實可以提出來提醒大家。

网友:
我是每次都更新到beta版,大多沒問題,還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bug吧!

网友:
我遇到新板子.裝機常出問題才會更新bios.因我沒燒錄器.很怕突然斷電或電腦突然當機.這時就麻煩了n_075|

网友:
更新 BIOS 有時候 真的會這樣 ...
更新 完 有時候會發生 不一樣的錯誤~
又要更新成 第一版 ~..
如果有問體 我都下載很多版 有些版本真的會有問體 ~

网友:
這玩意兒沒事沒必要真的別去亂更新....會出事的

网友:
這張板子我刷BIOS刷到頭痛,後來證實是 測試版有問題!
常見狀況 上3.0/1M/800 卡D4D5 或 AGP 4X開 8X不開

後來確定P4P81019.rom 此版本為最好用的版本

M56S-S3 也有類似情況 刷上最新版BIOS之後 開機速度嚴重拖慢

所以我想出一個最佳方法,把板子翻到背面看日期,選擇最相近的版本刷上。

网友(2010-12-16):
上華碩、技嘉、微星........各大主機板製造商發現華碩更新BIOS最勤快,什麼......
1001 1002 1003.....1007的

在我看來華碩的BIOS問題真不小ㄚ,(連支援最新CPU的BIOS就有好幾個),請大家多注意。

尤其是BIOS焊在板子上的,難道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是要你,(燒壞換版)。

网友:
原來更新BIOS是這般危險的,我以後也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