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世界大廠耶,我該怎麼吐曹才是....

楼主(2010-06-23):
圈圈由上而下
1. 根據白字標示,輸出應有1.8v
2. 可是卻量到2.2v
3. 這是一顆lm117-3.3v相容品
4. 輸入就已經有3.3v了
5. 電阻為100 ohm 和 50 ohm

之所以會產生2.2v是因為lm117的最低壓降就剛好是1.1v左右
而輸入又剛好是3.3v,所以就降了1.1v下來

照白字標示和電阻組合可以推論這裡原本應該要用adj版的lm117才對
但是也可能是因為後方電路真得需要較高的電壓

不過這麼做穩壓效果非常差,就好像只接一顆二極體一樣

我的選擇:
1. 反正已經用很久了,就裝作沒看到吧^.<
2. 換一顆lm117-adj上去,配合那兩顆電阻剛好可以輸出1.8v左右
3. 把這顆(lm117-3.3v)拆掉,再另外拉一組穩壓好的2.2v過來

不曉得各位會建議我選那一個

這是一台wrt150n,還印著大大的cisco logo
待續

网友:
你是說假焊嗎????????

6/24 00:30更新
圖片有更新,多了紅色標註,沒注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上的意思應該是說 1117的標識為3.3V 但 PCB旁的TP5 標示為1V8
所以應該是打錯料喔!

网友:
太深奧的題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續
^.

rb22  &  rx5
接再落地這一隻腳是做分壓用的~~
所以因該是對的!!沒問題才對!!

网友:
我的解釋:

1.板子上的標示這顆LDO原設計輸出的測試點電壓是1.8V (或是說這1.8V的電源名稱)
2.這LDO是 1117-3.3 固定電壓輸出的 "料"! , 也就是說正常設計1腳該接地,3腳電源輸入,2腳固定輸出3.3V。
3.從這 UC2 編號的LDO設計上來看,1腳有設計分壓電組! 這設計時所該使用的LDO應為1117-adj可調整型才對!不該使用固定輸出型LDO
4.實際輸出電壓值為2.2V ? 與標示1.8V不同。

所以說可能是layout 工程師應該沒錯。
可能上料時拿錯料1117-adj 拿錯 1117-33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固定輸出型LDO也可以這樣玩
不過Vref會變成原本的固定輸出值

网友:
原來是這個意思~~起先還看不懂說
我想是拿錯料啦~~

网友:
本來完全看不懂
經解釋後....
嗯~~~間接學到了一些

网友:
我的想法,我會把那顆拿掉,也不用穩壓IC了,直接用兩顆二極體硬上,串在一起,直接壓降1.4V,3.3 - 1.4 = 1.9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這樣還是沒穩壓阿
這也算是一台高速的無線分享器
把不乾淨的電源輸進去真的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二極體的切入電壓............

從大大您的字裡行間,您應該了解電學。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二極體好像沒有80db的PSRR耶
線調整率和負載調節也都......

呃.....

网友:
回复 网友F:

當然沒有........所以,如果3.3V不夠穩,就完蛋了。電壓會飄動。
如果怕電壓飄很大,並一些大電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s10274chen大.你們都點點點.我都看不懂阿n_073|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會啦!從ciliv大的字裡行間,感覺他蠻厲害的,有提到PSRR,這個我還不知道,去查了一下才知道是什麼回事。

其實我的方法還蠻危險的,因為如果有穩壓IC,假設輸入的3.3V電壓突然飆高很多,先死的是穩壓IC,後端電路沒事;但如果是直接用二極體降壓,就沒有保護效果....後果會很慘。

所以ciliv大才會提到PSRR的問題,小弟我才會說該種方法沒有那樣的抑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