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雷擊電腦造成的嗎?

楼主(2010-06-23):
各位大大好~~

我是新加入的會員~~

看過了那麼多大大關於維修的帖子~~

真是由衷的欽佩啊

離題了

上星期五~~公司同事丟了一台電腦給我!

說是被無情的雷北北打到!!

拆開機殼一看!!

還好!!裡頭沒有黑黑的!!

想說應該是POWER掛掉了!!

今天拿回家!! 馬上拆開檢測!!

先用好的POWER接上~~~

瞬間硬碟出現火花~~硬碟掛了@@

拔掉硬碟電源~~再試

這次DVD 出現燒焦味@@

很好~~壞兩個了

繼續試~~把外接的東西全拔掉!!

然後~~顯示卡 掛 主機板 掛 POWER 掛@@

很神奇的這幾塊外帶POWER版 都沒有零件壞掉的傷痕

全機上下@@ 只剩 CPU RAM 外殼(廢話) 是好的!

第一次遇到雷擊會燒壞這麼多的東西 @@

順帶提一下~~POWER 是 蛇吞象350W的 97年購入<===五年保固(可惜被我拆過了)

网友:
這位大大,你真的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耶..

Power 有問題,很可能會危及到主機板..

以你的情況來說,應該是整個 Power 問題很大,電壓都不對了,所以一連給它 燒、燒、燒...

建議先把 Power 的問題解決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全都掛了,看來大大可以有很多備用零件了
一般這種情況,最好先其它零件拆下
再一一測試,以免擴大災情

网友:
板大說過了,測試的POWER是板大自己的...

如果板大的POWER是好的,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以硬碟來講,與主機板相接的部份只剩下排線,排線部分有保護電路且功率不大,即使短路也不會怎樣。
除非排線使用的不是IDE而是SATA。這時候就要尋找SATA的問題了。

网友:
這與我上次的經驗是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都掛了,看來大大可以有很多備用零件了
一般這種情況,最好先其它零件拆下
再一一測試,以免擴大災情

是哦..

不過我在想,這樣應該可以加強印象,以後絕不會犯同樣錯誤..

网友:
POWER POWER是很重要的~~

楼主:
終於放棄了~~~
主板~GA-8S648FX-RZ 除錯板顯示[00] 連動作都沒了 丟
顯卡~MX4000 用好的主機板也偵測不到 丟
硬碟~Maxtor 80G L7250E 這顆IC直接爆穿 換上 Maxtor 160板子 咖咖咖~~失敗中的失敗 丟
DVD~BENQ RW 會出煙的還有救嗎?
CD-ROM GA-50X 懶的去動他了!
POWER 之前提過~~已經分屍了! 內傷 連傷痕都沒有!慢慢修吧! 當經驗

↑↑↑↑↑↑權限不夠~不能貼圖
唯一賺到的~~Intel 478 2.8G CPU一顆 DDR-400 512M 256M 各一條

同事的電腦真是多災多難~~

网友:
有可能是原本的power燒了,造成整主機板、光碟機或硬碟都一起掛,所以板大接上自己的power 才會這樣
之前有遇過一台就是這樣的情況,說打雷後,就不能用了
結果整台燒光光。

网友:
有可能雷擊之後造成供電異常,原本POWER被雷擊壞,換上正常的供電之後就開始.........燒燒燒n_107|
這顆雷打的真徹底.......我朋友的電腦也有過雷擊經驗,還能開機,不過網路晶片擊穿了,我猜測大概是經由網路線導入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放棄了~~~
主板~GA-8S648FX-RZ 除錯板顯示[00] 連動作都沒了 丟
顯卡~MX4000 用好的主機板也偵測不到 丟
硬碟~Maxtor 80G L7250E 這顆IC直接爆穿 換上 Maxtor 160板子 咖咖咖~~失敗中的失敗 丟
DVD~BENQ  ...

丟,太浪費了說..

不妨試著修修看.. 應該都是電源方面燒掉了..

站上也有很多維修高手可修啊..

若還是要丟,便宜賣給我吧..

网友C:
各位大大.....a大是拿好的POWER去作測試的喔,結果一樣燒,那跟POWER有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a大是拿好的POWER去作測試的喔,結果一樣燒,那跟POWER有關嗎

可能之前同事的POWER輸出電壓過大,已經燒壞了硬碟、DVD等設備,有短路現象。
板大即使用好的POWER供電也於事無補,於是 燒燒燒燒......燒個天荒地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丟掉也太可惜了吧!
頂多硬碟、光碟機要修復比較困難,其他的,顯示卡、主機板,這些都還有修復的機會,顯卡的等級有些低,修起來的報酬率不高。
主機板...........648FX晶片組,不錯耶!

网友:
若有心學維修,可以從 power 開始修起
我認為 power 維修比較容易入門
因為資料較豐富
零件較大(一枝烙鐵大概都搞定)
原理較易懂
還有 wish 的 5vsb 判斷方向法
最重要的是,這裡有很多頂尖高手提供技術諮詢

其它的東西,如果有空間的話,先別急著丟,說不準哪天您會「需要」它們的器官
或者,因為修煉的結果,穾然有能力修復了,也說不定

我現在就很懷念曾被我丟掉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a大是拿好的POWER去作測試的喔,結果一樣燒,那跟POWER有關嗎

原來的power已經被雷公敲壞了,所以不能供電對吧!連同那些短命.....喔...不......是...短路的零組件,當他換上正常的POWER開始供應各部零組件電源的瞬間,那些原來被雷擊已經短命......不....是短路才對,吃到電源了就開始....Happy起來了n_162|
那通常這種情況之下Happy當然要放煙火大肆慶祝一番囉

网友E:
不要丟拉~~~留著當殺肉 ~.................
以前遇過 燒到只剩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丟拉~~~留著當殺肉 ~.................
以前遇過 燒到只剩 ~CPU..

我已經買好熱風扇了!!

準備當燒肉研究啦!!

回BLACKFOX大:[咱家的第一次維修就是貢獻在POWER上.一個晚上弄好三顆350W的POWER ]

回S大~可惜我的維修功力還有待加強~

回CREMAKER大~~我會丟 不過是丟在我的客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