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TOYO AI-2200 面板顯示異常電解水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4):
TOYO 比較新的系列,有 IE 及 AI 系統,這台故障的原因是:

1. 可造電解水,但面板顯示異常,會亮兩個燈號(一般只會亮一個),同時鹼性水 3 不會亮
2. 造水中,生成燈不會亮

這種原因,通常是面板異常,可能原因是銲點不良(這種情況不多),或是今天這台原因(由小強引起的)..

今天的主角: TOYO AI-2200 電解水機,紅點及黃點處為故障原因..

來張面板近照.. 看到沒,鹼性及淨水燈同時亮,而黃色點處的生成中(日語,也就是造水之意)不會亮..

接著分離前、後蓋,以便維修面板.. 分解過程和以下這個網址類似,但簡單多了,不同之處在於底部只需拆下兩個螺絲,如紅點處..

http://bbs.pigoo.com/thread-21507-1-1.html

分離前後蓋,有沒怕怕,真的有點噁心,都是小強的留下的 "殘留物" ..

在右邊前蓋上的電路板就是面板,先轉開螺絲取下面板..

來張面板電路的近照,由於小強的傑作,很多地方有點腐蝕,有些地方有些微的短路現象..

所以先檢查一下電路板,清理一下,並重銲一些接點,再檢查 LED 及 TACT SWITCH ..

經過以上步驟,裝回面板電路及前、後蓋,測試一下,OK.. 完修.. 顯示都正常了..

損壞的零件:

1. 生成燈會亮了(LED 燒壞了),右邊第一個
2. 鹼性水第三段 LED 燈也燒壞了,中間那個
3. 一個 TACT SWITCH 接點不良,最左處

----

結語: 小強真的很可惡..

网友:
確實...小強真的很可惡..
尤其是德國來的小小強...
幾乎廚房裡的電器,拆開後都有牠們的蹤跡

网友:
小強ˋ真的很可惡也很噁心~~
而且又很臭~~~~~有些廚房的東西都是被小強搞壞的~`

网友:
我最怕小強了.剛剛看了那台裡面心理毛毛的.不敢喝電姐水了.怕每一台裡面都一堆.看修好後CreMaker大還把他洗乾淨.真用心.

楼主:
dave ..

不用矯枉過正啦.. 電解水機中水流的部份是小強無法侵入的.. 所以安啦..

小強的遺留物真的很難清理,用毛刷也很難刷下來,我都是把整個內部拆下來,外殼用洗的,但電路板怕水,就沒辦法了.. 只能慢慢刷了..

我想這種情況大家應該碰到很多,是否有較佳方式,如在內部放樟腦丸?

网友:
小強很聰明想要喝電解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我太怕小強了.已有兩次經驗抬起右腳要踩死牠.又不敢踩下去.就在猶豫不覺情形下.牠爬到我另一隻腳.當時我只能跳阿跳n_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太怕小強了.已有兩次經驗抬起右腳要踩死牠.又不敢踩下去.就在猶豫不覺情形下.牠爬到我另一隻腳.當時我只能跳阿跳n_106|

大嫂一定在旁笑,嘿,下次你耍壞,我就拿小強嚇你,看你還敢不敢..

我想,最後小強還是大嫂 "處理" 掉的囉..

奇怪,一個大男人,會怕小強,好好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小時候被老爸嚇出來的.小時候我老爸看到小強就用手抓到面前突然放開.嚇到魂都沒了.但看了您的維修實例.以後我遇到這種機器.就能架輕就熟了.

网友:
看不到的都傻傻的喝下去
看到內部這樣髒真的會喝不下ㄟ
以前修飲水機,有時內部會清一大堆石灰質的東西
一塊一塊的
內心會問
這就是我們喝的水嗎

网友:
修廚房的東西以前,要先學會清潔廚房的東西n_043|

楼主:
免驚!免驚!

不要被視覺欺騙了..

就好像 RO 機的第一道濾心外殼內的濾心,由於這個外殼通常是透明的,所以很多人看了,都覺得很髒而不敢喝..

其實,這支濾心若真的很乾淨,內行的人才不敢喝..

网友:
小強真可惡~~常在修電腦時也發現LCD和PC都有小強~~~~

网友:
小強不只走過時會留下痕跡,連矽膠的製品也會吃,真是太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