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這個星期見鬼了!

楼主(2010-06-24):
這個星期接到了兩台AMD的PC....症頭大同小異。
會自動關機

第一台...ASUS M2N-MX  Athlon 64 x2 4600+
客戶表示會一直自動關機,而且關機的頻率會越來越快。
之前說有送修過(別家修的)..但沒修好。
一過手檢測後發現... 在BIOS下CPU溫度自己飆升到八十幾度!!
然後就自動關機了,搞了好久最後是更新BIOS後就OK了!
溫度維持在5X度。
P.S聽說上一間是幫他們換硬碟.....

第二台是技嘉的MA78G-DS3H CPU是Athlon 64 x2 5200+
這台問題是..開機正常,燒機正常,但一玩3D GAME就自動關機,連我跑個3D MARK 2006不到十分鐘就關了!
這台...更新了BIOS沒用,後來到MOBILE01找了一下..原來一堆人有這個問題。

最後照著這方法搞後就OK了。
http://www.im.tv/blog/article.as ... 008&Artid=15762

有遇到的人可以過來看一下。
個人一直覺得AMD後期的品質還不錯,但這星期遇到這兩台真又讓我學到不少東西。

网友A:
全都是扣具的問題,接觸距離過大.......就發燒了。
謝謝阿水大,兩台都是AM2的?
別家修電腦的........到底是修什麼阿? 怎麼去動硬碟,有沒有搞錯。

网友:
感謝阿水大提供資料n_116|
我還以為是power或顯卡出問題n_0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我想也應該是扣器的問題,還要有請s10274chen大再來發表AM2扣具改裝

回复 网友C:
好康的就是要你知我知大家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沒有AM2的板子........... 新的散熱器扣具,還要研究.............
阿水大您過獎了。
可能是因為前幾個系列的處理器,鐵蓋高度比較高,就沒有問題,後續幾款,高度降低,問題就浮現了。

您貼的那個連結,他的解決方式還蠻巧妙的,很棒!

网友:
  以前AM2 就有 ~出現過 ~ 聽說去 原廠也是這樣做~  貼4各角的膠...

网友:
......我的作法~~~~~新裝的CPU直接塗散熱膏
必竟原廠的散熱膏...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硬化了
這時就有散熱不良的情況發生~~
而且~~~如果是扣具..也因該是..那鐵片變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全都是扣具的問題,接觸距離過大.......就發燒了。
謝謝阿水大,兩台都是AM2的?
別家修電腦的........到底是修什麼阿? 怎麼去動硬碟,有沒有搞錯。 ...

店家要賺錢阿~~~~~硬碟換完之後...就說換主機板壞了~~~
這樣才有錢賺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店家要賺錢阿~~~~~硬碟換完之後...就說換主機板壞了~~~
這樣才有錢賺阿

 我就是換主機板的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時候能說服客人換主機板也是本事啊

网友:
很多店家都會虛報.我遇過朋有小孩電腦壞了.我人在台北無法馬上幫他處理.他拿去他家附近修.說是硬碟壞了.換一顆.後來又跟他說主板上ide插座斷一根針.還指給他看(我朋友小孩說的).我心想IDE防呆那不是本來就空針嗎n_080|

网友:
後來的AM2/AM3 CPU插槽就加上支撐肋條,將CPU往上"頂",比較沒有接觸壓力不良的問題了。

网友:
AMD 的症狀,其實CPU已經過熱了,才會被關機

我家隔壁的也這樣,不過我沒去理n_047|

楼主:
更正一下:
原來ASUS那台是因為我重塗了散熱膏就OK了!
(今天把散熱膏擦掉後就狂關機....)

网友:
趕快偷偷學起來...
以後遇到AM2/AM3就知道要怎樣叫人家換新主機板...
啊...不是....是換方法解決散熱問題...

网友G:
遭了

今天才衝去高雄幫同事組電腦

剛好就是AMD的!!

不過是後期的AMD X2

AMD的在後期我常組~~

評價還算不錯啦!!

保佑不要給我出事啊!

不然人情還不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阿水大人的第二個例子小的也遇過, 也是照著連結那篇文章的作法施工後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遭了

今天才衝去高雄幫同事組電腦

剛好就是AMD的!!

不過是後期的AMD X2

AMD的在後期我常組~~

評價還算不錯啦!!

保佑不要給我出事啊!

不然人情還不完了 ...

放心吧!看到這篇就算你遇到了就有個方向可以處理。

回复 网友I:
啥~~鞍不是當官的~~~別叫大人啦~~~
那篇算是造福不少人

网友:
我去年遇到這問題很多,原因是我當時賣很多掉。

青一色 M56s-S3 我出了約1X台,無一倖免通通都回原廠貼貼紙。

當時我是跟客人說他CPU壞掉要送修...= = A害
送到建達代理 代理商跟我說是CPU座搞鬼,後來我送技嘉才通通解決...

上星期在送一片 不是貼貼紙了 整個座換掉.

网友:
所以這問題是CPU插座讓CPU"沉"太深?

導致散熱器接觸力量不足引發過熱?

网友J:
CPU座"太低",導致散熱器下壓時因PCB變型,散熱器底部外圍碰觸到AM2風扇固定架而使下壓力不足,散熱因此不良。
新的CPU座在中央加上井字肋條或是在四個角墊高,讓散熱器不至於碰到固定架,不過有金屬背板的可以降低PCB型變,使散熱器扣具下壓力能充分施在CPU上。

网友:
現在藥用intel溫度會低一些,amd最近比較少用了。

网友:
結果我家隔壁的其實是灰塵太多(其實是貓毛一堆n_010| ),貓養太多了吧5~6隻

他自己處理了n_047|

网友:
加高CPU高度,使散熱片與CPU更加緊密....那會不會造成主機板(CPU部份)向下凹陷

网友:
沒有強化背板或是強度不足的,會明顯看到主機板產生型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來啊~~看來和intel一樣都有設計不良的問題。

网友(2011-07-10):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問題是主機板形變造成的.
墊高CPU的方法治標不標本,時間一長問題會再度出現.
開過IHS, 發現問題不是CPU或IHS內的硅脂.

換一張主機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這篇滿久之前有看過~不過自己遇到的真的不多~我大多都是組INTEL的機子

像自動關機或重啟的問題~在電供跟主板的電源檢測沒問題後就要刷BIOS
我遇過ACER的套裝~很多問題都出現在BIOS...
例如電池跟重刷~都有解決過
尤其是電池沒電...會開不起來n_143|
刷了就OK

网友M:
引用 网友J:
CPU座"太低",導致散熱器下壓時因PCB變型,散熱器底部外圍碰觸到AM2風扇固定架而使下壓力不足,散熱因此不 ...

這問題已經3年前的老毛病了,除了開版大提供網路上提供的方法可解決外,另外換一個散熱器也可解決,但請注意狼大發文的重點"散熱器底部外圍碰觸到AM2風扇固定架而使下壓力不足"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這問題已經3年前的老毛病了,除了開版大提供網路上提供的方法可解決外,另外換一個散熱器也可解決,但請 ...

小的一直是amd的愛用者 這問題 是幾年前的老問題了 當時各家主板差不多都中...
小的當時 也是試了幾天 才找出問題點 cpu座不夠高 所以cpu 沒有被散熱片緊貼
原因正是 養樂多標示出狼大說明的原因 當時小的處理方式也是自行diy墊片去加高..
就正常了 反倒是最近回來了幾台 正是當初那一批 現在出問題的反而都是cpu座底下鍚裂..
因為最近遇到的 (尤其是當初那一批需要加高的cpu座的)不開機 把散熱片的勾子打開(不加壓力) 用手扶著 可以開機
只要把那個勾子勾上(加上壓力) 就不開 = = 很明顯 是cpu座底下的鍚裂問題... 過保了送去 就算自費維修也會跟你說
南橋掛點 沒材料可換...
但是...明明 nForce 430 南橋現在都還在有新板子在出貨... 而且問題點也不是南橋...唬人大學畢業生喔 哇咧~
不知是那一家做的cpu座 沒事做那麼低... 還得幫CPU穿高跟鞋...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小的一直是amd的愛用者 這問題 是幾年前的老問題了 當時各家主板差不多都中...
小的當時 也是試了幾天 才 ...

...我組那摸多台AMD...到現在也還沒遇到這問題阿...
就跟我說的~~~加散熱膏就好了.....

不管是ADM或是INTEL的..
他們的散熱模組下面的散熱膏..是屬於固態的..
只要溫度一高..就會硬化..導致傳導熱的能力下降...
這問題~~我也遇到很多~~都不是我組裝的電腦..

我好幾年前就有一個習慣...就是裝新主機..
不管有沒有散熱膏..我都一定是另外在塗白色液態的散熱膏
所以~~我組出去的AMD系列電腦主機..
還沒遇過CPU過熱自動關機的問題..

除非是客戶太白目~自己拆CPU下來在裝回去沒塗散熱膏..

散熱膏塗的夠多..也不用擔心有沒有貼緊的問題..
而且~~我很不建議使用銀色的散熱膏...
那東西初期很不錯用..後期..問題會一堆..
還會有整各黏死拆不下來的問題...
也會導致固化之後導熱係數降低..

PS:最近大熱天的..一定會遇到一堆DIY的...拆了CPU裝回..沒加散熱膏..
然後就說電腦怎麼一直自動關機...這種問題..常常有喔...
遇到我..是算他運氣好..要是遇到別人..直接說主機板壞了..
換一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組那摸多台AMD...到現在也還沒遇到這問題阿...
就跟我說的~~~加散熱膏就好了.....

你冤枉小的了 這是真有其事的.... 小的在發現那個問題後 有向技嘉高雄建國路的維修點反應過...
當時他們還沒有提供那個看起來像透明片剪出來的那2個墊片...
幾個月之後 當小的聽說他們有供應墊片之後... 想去要 己經沒有了 而當時也有愛用asus的朋友跟我說 他們也有提供... 只是小的沒有去拿= =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小的一直是amd的愛用者 這問題 是幾年前的老問題了 當時各家主板差不多都中...
小的當時 也是試了幾天 才 ...

你套個金屬的強化背板看會不會好一點

常去的電腦公司也丟了一堆不要的過保am2主機板,其中還不乏全固態的版本,推測可能也是空焊造成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套個金屬的強化背板看會不會好一點

常去的電腦公司也丟了一堆不要的過保am2主機板,其中還不乏全固態 ...

感謝狼大指點 小的後來跟那位客戶(女生 24小時掛網下韓劇的韓劇瘋) 達成共識 換成 am3 的板子 也換了cpu ram 以及power 畢竟己經3年半多了... 再 "硬撐"下去 他也嫌煩..
小的想 為了韓劇...多少銀子他都花~~~~
這組MB CPU RAM 現在我留著慢慢試 打算拿來練功 不過得等到暑假完開學過後..朋友那的熱風槍輪得到我用了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