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4P800-X CMOS 問題檢修

楼主(2010-06-24):
換了新電池之後也是一樣,紅熱框內為誤判更換之零件,換了電池過沒多久就又跳回原始值,
搞了老半天原來電池有問題腳座也有問題,怎測量都是3.XV 都正常,最後參考某篇文章大開刀,結果還是一樣.

最後把電池座的左邊與下面接點往內往上搬動,換上新電池後完全OK.

网友:
恭喜修復 ~...有些會氧化 ~跟銅綠...  我都用砂紙 磨 加上俏起一點點. 焊點也要檢查一下.
測量時  電壓 ~..指針 可以往下壓 ~看看有沒有電壓變動 接觸不良.

楼主:
有時小小問題放大之後就會變複雜,還是先從簡單判斷起

网友:
就是鬆掉了啦~~有時真的簡單一點的會被放大~~一開始要先從最簡單的查起才不會查到最後真的很..............

就像之前我有PO一塊K8VM800M的MB,是短路,打組職查不到哪裡,結果是IDE排針壓到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單純的接觸不良,你可以從板子下方測量,應該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碰過電池座導致的故障...不知是用久了接觸不良還是換電池太粗魯

网友:
小弟以前也碰過一台筆電開不了機
打開了電源就是沒有畫面
電源燈有亮就是沒有任何反應
當然就也聽不到系統正常啟動的嗶一聲
查了半天才發現是USB接頭裡那片塑膠片斷了
造成那幾根PIN腳沒了支點而懸空
再加上使用者沒發現又硬插就彎了
好死不死又互相touch在一起
就造成不開機了

网友(2010-11-06):
是該給zero3399ya 大一點掌聲
感謝金鼎大大分享華碩 P4P800-X CMOS 問題檢修
故障維修實例
照片資訊.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