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7300GS 回焊+MOSFET更換

楼主(2010-06-24):
狀況不開機顯示(BB,C1)
檢測有顆IC為D452的MOSFET數值怪怪的,用熱風槍拆下來後本來要測量的結果拆壞了,
找到了另外一塊雜牌7300GT上面也有此晶片,順道拆下來焊上去,再度測試還是(BB,C1),
最後放上了預熱台處理.

預熱台溫度:150度c
熱風槍溫度:330度c
熱風槍風速:6

由於先前發現小晶片的不能加熱太久,於是這次搬出了助焊劑抹在晶片四周,用熱風槍吹下去繪成水狀散入裡面,
由於助焊劑有均勻加熱效果,很快的我看到周圍水狀的著焊劑浮動就停止加熱,時間大約20秒,再來裝上風扇後就開機成功了.
用了nv測試程式也沒有記憶體錯誤,玩跑跑卡丁車畫面很順.

网友:
謝謝zero3399ya大您分享加焊的實例。
MOS可能是誤判,或許真正問題不是在MOS上面。
應該是加焊之後,問題排除了。
7300GT那張有壞的很嚴重嗎?其實我會想先救7300GT,這張GS會先擺著。

网友:
恭喜完修阿n_116|
那片雜牌7300gt那時也要玩阿.期待中
s10274chen大.應該是因一片是華碩.一片是雜牌.先救有品牌再就雜牌.
我也有點品牌迷失.
但7300GT的速度應該快好多阿n_1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品牌形象還是很容易讓人迷失。那張GT給人的爽度會比較高。
感覺家裡收到的華碩板子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品牌迷思啦!7300GT 那張原本是3D部分的顯示都會變得怪怪的當機,那片被我加焊太久晶片從側面看已經黏成一團,
加焊要很小心,晶片大小不同屬性溫度都不一樣,沒有數據好像只能靠經驗.

网友:
真是厲害~~小弟也有一塊技嘉7300GT
可是我只有工業用熱風槍~~
但是滿想亂搞看看的~~
恭喜完修阿

网友:
這種顯卡通常是GPU 虛焊問題,和MOS無關......

网友:
為什麼會虛焊?

因為過熱嗎?

网友:
早期無鉛+熱量累積+PCB與晶片Substrate膨脹係數不同,造成些微錫裂,日久趨嚴重。

网友C:
樓主試驗可用多久探討一下,這型我加焊GPU到錫軟用3個月又虛焊(正常用還好,被借掛遊戲2天又虛焊了)
對顯卡維修總結BGA虛焊重作才能稱完修,自用加焊還好(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再次虛焊比例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試驗可用多久探討一下,這型我加焊GPU到錫軟用3個月又虛焊(正常用還好,被借掛遊戲2天又虛焊了)
對顯卡維修總結BGA虛焊重作才能稱完修,自用加焊還好(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再次虛焊比例很高) ...

對呀!!!
"晶片"加焊通常很快就回修了!!!
CPU SOCKET也是~~~
所以! 重新植球再迴焊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沒設備, 也沒經驗; 所以有時候錢還是要給人家賺的~~~

网友:
感謝分享,缺雞絲,還是得再買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