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S J89 不知名零件疑問

楼主(2010-06-24):
小弟初來乍到,第一次發文,若有不善煩請告知

問題是這樣的
手邊有一隻PHS J89手機,故障反映是插上電源完全無動作,不充電(左邊那隻)

將它打開(大略目視一下,沒有元件外觀異常)

用電表查了下線路
發現電源進入基板後似乎終止在一個打上 H 標示的元件
但並不清楚是什麼元件,不敢貿然行動
(直覺是保險絲)
不知道有朋友知道嗎??

网友:
保險絲
不負責任發言...
加油...

网友:
保險絲應該是 "H" 這個零件左邊那個綠色的零件..

量一下保險絲下緣對地的電壓看看,如沒有,可能就是這個保險絲或 "H" 零件壞了.. 再分開測試看看..

" H" 是不是溫度保護用的,通常應該是短路的.. 可測試看看.. 這零件應該不容易壞..

网友:
H是總保險,綠色是另一路0嘔姆保護電阻

楼主:
"H"零件量測如下圖
旁邊綠色零件一端接"H"零件無電壓那端,另一端接地
從佈線上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