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C 挑DDR3??

楼主(2010-06-24):
手邊最近收進來4片P5QC的板子
插DDR3 debug卡跑D5
clear BIOS之後就可以開機,但是只要儲存BIOS資料後又不開機
請問其他大大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我BIOS Update最新的了
我用Apacer DDR3 1333 1G Qimonda的顆粒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gokk大您好,當進入BIOS之後,嘗試降頻、降電壓。
jumperFree的功能,有時候會雞婆,加壓超頻。
或是嘗試降BIOS,找出比較合適的版本。

网友:
我也是覺得降BIOS,目前手邊有一片P5N32刷上最新款BIOS會卡D4D5

降版之後解決。

网友:
P5QC不是應該還是在保固內嗎??
可以找皇家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宇詹 1333  配P5QC 我會建議你 別把BUOS刷到最新 會有衝突  往下降本版試試看
盡量少用 宇詹黃金記憶體 一 問題超多的一一!!
大家最近再用記憶體 注意點 會有衝突性

楼主:
因為這是RD再用的板子所以無法送修,謝謝各位我再試試看

楼主:
搞定算完修吧!

我換了創見的記憶體BIOS刷最新的就好了,不過問了一下ASUS的朋友他說P5系列的DDR2和DDR3都有的版子,如果DDR2要換插DDR3都必須clear BIOS 不然會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了創見的記憶體BIOS刷最新的就好了,不過問了一下ASUS的朋友他說P5系列的DDR2和DDR3都有的版子,如果DDR2要換插DDR3都必須clear BIOS 不然會不開機

微星有些主機板也是這樣,換不同的顯示卡或cpu有些要clean bios一下不然都會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