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窗型冷氣風速調強風不轉維修

楼主(2010-06-24):
16年的老冷氣

好髒的機板

負責強中弱的三顆繼電器

RY1有一角包焊

三顆繼電器都重新補焊(因為上面有上一層膠,所以先解焊在重焊)

IC街腳都有氧化的現象

拆下來處理,可以看到第二張圖左下接腳已經鏽蝕嚴重

機板清一清

要裝上時接腳斷了一根

補上一腳在裝上去

將機板裝上準備試機

本來以為完修了,結果風速調強確時好時壞,換了RY1還是一樣
後來查到D106因為鏽蝕而造成斷線接觸不良

後面沒再拍照,因為我已經搞了兩個多小時了,拆拆裝裝,實在不符成本
為什麼不乾脆換新機板比較快呢?因為這是自家用的,又是老冷氣了,能省則省,撐多久算多久

网友:
感謝分享,從最後一張看,零件接腳氧化的確是蠻嚴重的

网友:
我看到第2張照片嚇到了,是埋到土裡了嗎!

网友:
真是一台.盡忠的冷氣
為你家盡責這麼久

网友:
我看當機版的相片真的嚇到~~哇這是放在面很久沒用才會這樣吧~~
而且還會動真是厲害~~
恭喜大大完修啦~~不過真的是可撐多久算多久啦~~

网友:
沒拆過冷氣  不過看來舊冷氣的電路結構蠻簡單的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拆 IC就不簡單了,,還能修修好,真是恭喜你啦!

网友:
恭喜完修~~哇這板子還真的腐蝕好嚴重.跳線.及零件腳都有.

网友:
不錯~~用到上面一層超後的灰.....
我還遇過~~更嚴重的~~~~但它會故障都是繼電器接觸不良影起
或是~~~二極體故障....只是~~~這種故障~~都是專業人員不想提起的~~~
直接請客戶換公板...

网友:
恭喜了!
是自己的可以玩一玩,
若是客戶的直接改公板,
不然不符合經濟效益!

网友:
這基板腐蝕的真嚴重

要是我的話就換機版了

因為怕修好這又壞那

网友:
第二張實在具有震撼力與說服力
偶趕快想想家中有什麼電器需要清一清的
進行自家家電保養大計畫

网友(2010-10-03):
厲害的沒話講。讚

网友:
那個灰塵,讓我想到............黑胡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