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712A開機畫面變白後熄滅(維修失敗)

楼主(2010-06-24):
又上來麻煩各位大大了~ 小弟收到的奇美CT-712A在得到變壓器後..

開始動工了~在參考了pentium1t發表的文章後,小弟也跟著換了L1117後狀況依舊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801&page=1)
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大大,指導小弟維修的方向n_109|

小弟量測位於U18在L1117後有量到電壓,分別為2.66V 3.91V 10.03V

電源打開後,畫面變白,約三秒後畫面變暗

電源打開後,畫面變白,約三秒後畫面變暗

電源指示燈變黃色,沒畫面

電源指示燈變黃色,沒畫面

U18的量測電壓

U18的量測電壓

网友:
會綠跳橘表示AD應有在工作,可以檢查通往面板的電壓或是連接是否有問題。

楼主:
回二樓的大大,小弟找不到24c16在那裡~找到有點昏n_144|

回狼大~小弟有量了一張電源板和AD板間的電壓表

1,2,3是同一線路,4,5,6是同一線路,7各8的電壓都不同

請問狼大這樣算正常嗎?要往AD板查還是高壓板查?

网友:
兩組三支相通的分別是VCC與GND,另外兩隻分別是BL ON/OFF與ADJ,可以測量綠燈與橘燈下這兩支腳對地的電壓。

楼主:
先謝狼大的指導n_109| 小弟今天早上剛好有空...繼續量測

1,2,3腳對地為綠燈是18.86V 橘燈對地電壓為18.98V

4,5,6腳對地為綠燈是0.0V 橘燈對地電壓為0.0V

7腳對地電壓綠燈是4.97V 橘燈對地電壓為0.02V

8腳對地電壓綠燈是0.08V 橘燈對地電壓為0.08V

网友:
第七腳綠燈與橘燈有電壓變化,表示AD有送BL ON給高壓,而背光也會亮,橘燈時背光就熄滅,所以背光是正常沒問題的。
問題應該在於AD上,可以開始查AD上各電源電路電壓輸出情形。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n_109| ~小弟維修到最後還是失敗收場~

留下來當零件機使用!!再次感謝大大們的幫忙!!

网友(2010-08-23):
開機變白,然後瞬間黑屏
如果是奇美的液晶
有可能是 MST8136B (在A/D板上)
不良 OR 虛焊 造成的問題

网友:
電壓19v會不會高了些,換個通用電源板接綫試下吧
可以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6641-1-1.html

网友(2011-02-20):
各位大大,是否可以據續協助維修,我的螢幕也是同樣情況~
雖然買新螢幕了,想研究一下自己維修看看,剛好看到這篇
好像大大沒有維修完~希望大大可以協助維修完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張 AD正面圖片  清楚點 這片好修  不過我手頭梅同樣的可以教你修

网友:
我有拍了照片麻煩妳看看,怎麼修請告訴小弟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049264121&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049264122&p=1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049264123&p=2

若圖片不清麻煩再跟我說!謝謝~還是方便加我MSN:jeff52038@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這台故障情形?也是白屏嗎?

网友:
是的!一樣症狀

网友:
版子D-SUB朝下時

QP5左邊有個V19V1的測試點

330電感左邊有V5A1、V25C1測試點,U11上面 DP5左邊有P_VGL1測試點

中間U9上面有V33D1,U10下面有V33A1

VGH1、VGL1跟VAA1在右邊中間  自己找吧@@

請先確定FP1保險絲是正常的

网友:
大大我檢測了FP1保險絲是會通的那是正常
還有其他測試點都會通正常顯示v數...請問這是哪邊有問題

网友:
這幾顆電壓測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圈起來的 拆掉 看看是否可恢復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我試試看,若不行再麻煩大大!

大大我把它拆掉了也是一樣耶!接電後還是白屏!怎麼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圈的部份只有一各 喔 沒3各@@
你先拆了我圈的那各東西 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好,我是拆你選起那一個cp24,還是一樣白屏!怎麼辦?

网友:
我再度圈起來的左邊 那各拆了看看 其他3腳的 測電壓
順便 檢查 MCU 這一般都AD版故障   面辦故障機率很小
但有可能 已被修過  在面板上邏輯板上 拆了零件 引起反白
大部分都是無阻抗的零件 或是把不該街的接點  焊接短路 引起反白
我碰到的都幾乎是被修過 因面板問題 故意短路變反白 丟回收商的  因為這樣價格會比較高點 比一般報廢回收 還高
你的問題可能是我敘述的這幾點 不然就我後半段說的 被修過 動過手腳魯^^~

网友:
實際上這塊並非單純的AD,它還包含了T-CON

所以要確認的部分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不好意思再請教一下,我再次把你圈起的拆掉CP6還是一樣通電後還是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大約要查下TCOM 的電壓有無異常   反白  再面板上有零件損壞也會出現這樣狀況
大致上在排線連接處附近查看  故障部位都在那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不好意思再打擾一下,請教TCOM是在哪個地方?要往哪個方向尋找損壞元件,目前我量保險絲和電容都是正常的!請問怎麼辦?

网友:
回复 网友A:

    T COm  這各你問問題他大大 我一班都換掉AD版處理比較多 省事@@沒時間修
參考其他維修實力 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