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如果只有一顆IC (有興趣的在看吧..)

楼主(2010-06-24):
大家知道...如果只有一顆IC....怎麼知道 這個IC 的singl.putput.input.等腳位..有沒有  open OR short呢???

1.工具三用電表 就夠了~~!!
  擷取測試理論聖經書上圖片.. 歡迎參與討論...
  我想  點如果大家知道  往後...辦別IC 有沒有 燒壞 燒斷 燒短  就很容易  (當 沒有任何一顆smaple的時候..)

請參與討論 過幾天我會提出我所學到的 與大家分享

楼主:
提示1... 原理 forec I measure V

...喔no  大家沒什麼興致了解一下嘛?

网友:
這個原理大部份在工廠裡專門維修的工程師都應該知道!這個方法我很早就在用了!這個部份其實是每個IC在input和ouput的部份加上了diode做了一個保護

网友:
L大可進一步解說一下嗎? 有些似懂非懂的,相信很多人只看圖不會明聊的。
是可以簡單點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yin大提到的,輸入輸出,內部的保護二極體,從漏電流判斷。

楼主:
小弟不才 The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Semiconductor Testing這本還在研究.看到大家討論一點也沒興趣的感覺...小弟大概說明一下open方法
只是單單判別IC。當然在維修上 判別電晶體 MOS 電容 電阻 電感..每顆元件在做什麼怎麼判斷 再怎麼判斷好壞 也是大家可以好好討論的議題
  有錯誤請大大提出糾正
1.在於IC設計內 除了 VDD VSS腳 外其他腳位一定都有ESD二極體(保護device用) (重要常識)
2.我附上圖當然 一般設計兩顆1~2極體  一般測試機台內全部都是送附電流量電壓..所以圖是量下面那顆二極體.(不重要)
3.當然我們維修確認O/S只需要 用到三用電表量上面那顆二極體.如果大家看過三用電表的電路..其中2極體檔位就是
   一個電流源,使用這個方法來判別IC有無  open
4.只要拿您手上IC OR 一顆二極體 就可以簡單的做.測試....當您送電流給正常2極體 電表上回有數值..如果二極體open
    就量不到數值.....當然在IC上 你將需要把電表接地跟IC 的VSS接一起..三用電表另一支去碰觸IC每支訊號腳..可以得知訊號腳有
   無open 。
5.SHORT 觀念類似...留給大大們思考 給大家答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法大概也僅只於積體電路,ESD的良、劣來判斷吧?小弟我並不是很清楚。

剛才實際拿兩顆74244來量測,一顆是壞的、一顆是好的,量測的結果,竟然是相同的。
如果燒壞的,並非IO,那麼檢測出來,還是會有一些誤判的情形存在。

网友:
大致上了解了,的確是很實用的參考~

楼主:
此方法在辦別 O/S 時可以
一顆是壞的、一顆是好的 如果是decive問題而不是O/S問題 時..可能你就要勾訊號來判斷了

网友:
小弟一直覺得很疑問..
既然是封裝IC
內部多加一個ESD 2極體...
2極體如被靜電擊穿破壞了..那個IC不也就掛了...
加那個要幹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提供放電路徑...
有了他...可以防數KV的靜電對內部電路的破壞...
沒有他...內部電路元件很容易就掛了...
特別是在deep submicron process的LDD MOS...
純粹兩個ESD diode通常是用在類比I/O...
數位I/O會再多串一個電阻到內部電路...
而VDD...又有不同的ESD protection方式...
........
有興趣可以搜一下柯明道...
一位在ESD protection這方面相當有名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