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各位 19吋液晶電視按鈕失靈與燒毀現象(已經正常)

楼主(2010-06-25):
之前因為螢幕案件壞掉放再家裡很久一直沒動,想說今天有控就把它拆開來看看裡面東西 沒想到卻發生燒機現象
在往裡面拆時發現這個零件燒燬
請問像這種零件該去哪邊買  要買哪一種?
還有其他零件損傷嗎? 螢幕會毀壞嗎?
看到冒煙之後就馬上把電源拔掉

以下這是這塊板子完整照片,請各位大哥幫幫我幫我看一下......

謝謝各位的建議與教導......新手剛起步,第一次發言希望各位看的懂
主要損壞原因:
螢幕按鈕失效,無法增加亮度。
後面拆開並安裝時版子有冒煙零件燒掉。
希望各位可以幫我 謝謝

-------------版主大哥回覆內容-----------------------------------------------------------
港都狼仔:

電感看起來沒事,深色應是固定膠。
反倒是KEYPAD插座旁邊的Q702上面似乎破了個小洞,這是控制面板VCC的MOSFET。

--------------回覆版主大哥的內容------------------------------------------------------
版主大哥 謝謝你回覆,不過當冒煙時那邊是唯一有煙味很重的,還是說另有其他地方影響到呢?

謝謝你

這是你說的Q706確實有凸出來,請問是這邊燒掉嗎?
這是圖片

网友:
這顆 跟旁邊的電晶體因該都...燒了吧~!!順便檢查一下旁邊的元件...
這台是哪一家的白牌組裝廠呢

楼主:
恩  目前不知道,沒有明確的標識
所以也查不到電路
不過按鍵部份怎麼辦??
直接更換就好了嗎?

网友:
按鍵哪裡燒毀...一個是接受器 一個是LED  一ㄍ是按鍵  都很好買到...

楼主:
不是按鍵燒毀  是按鍵按都沒有反應
所以直接把壞掉的換掉就ok了嗎?

明天開始動手看看
不過上面燒毀的Q702等旁邊零件必須去哪邊買呢 ??

网友:
....按鍵  用三用電表涼一下就知道  好壞囉
...用放大鏡上 電晶體上的 編號去查  是NPN  還是PNP

楼主:
:Q :Q :Q :Q
我不死心就算花錢也要試試看.................................

网友:
Q702 P-ch MOS SO8 -30V/-4.6A
Q701 是驅動 Q702 故一般晶體應該都可看是NPN或PNP,確定E是接地?
右下角5pin 的IC,LM2596這類IC很好買
正中央也該是一顆穩壓IC只要有編號也很如意買或找到替代品

楼主:
經由各位大哥指點,還好店裡面有位大哥對這方面有研究,救了我這台19吋螢幕
不然真的不知道該怎半,現在學乖了以後不亂插電
謝謝各位啦,雖然案件依舊失靈中,還要研究了
改天再補圖片給各位參考 :)

网友:
結論是...換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