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煒24V S-320-24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5):
一樣這又是公司設備的電源供應器~~被報廢的又一樣被手賤的我檢來修了,先看一下主角吧
連風扇也不見了  打開看到的是C37電容斷腳  ,和C9電容頂部破掉了~~  還有一個RTH負溫度係數電阻兩腳打結了  ,正反面
將C9更換良品電容  ,接著將C37在補悍起來,RTH導正之後我就拿風扇插上去並送電,挖~~風扇不動說~~!但是24V出現了,量一下風扇電源竟然只有3.5V
接著就將風扇供電周圍的電容拆下量測,50V47uf容值都很低了
3顆電容更換良品上去之後風扇就可以動了喔~~  將電容整線並鎖上
在全部回裝並試電 24V出現了風扇也會轉了喔~~
這是這次更換下來的4顆電容

風扇是之前HP電腦的POWER殺下來的,他是長條型的,風扇剛好是這個大小所以連風扇都不用買~~
打完收工~~其實我也不知道我修這個幹麻~~而且還是第二顆了,24V我不知道我可以用在哪裡~~我想還是因為我手賤吧~~哈哈哈
打完收工~~

网友:
哇!大大又修好一個了!
就算不知道修好要幹嗎,
就當成是拿來練經驗囉!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喔~~

网友A:
這一顆新品$1500應該跑不掉
公司免費的實驗品就當是在練功
修好了就算用不到
還可以站內交換或拍賣
一舉數得

查了一下這顆電源的規格S-320-24
原廠公佈的是沒有PFC功能 (外觀也完全不同)
仔細堪查板大的貼圖
很確定的這一顆是有主動式PFC電路
PFC IC (DIP8) 在T1下面
PFC晶體跟輸入橋式鎖在同一散熱片

也就是說
這一顆效率較高
且較有價值

网友:
這東西~~用途還蠻廣的~~~看如何利用

网友:
修好就放著吧..總會派上用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新品$1500應該跑不掉
公司免費的實驗品就當是在練功
修好了就算用不到
還可以站內交換或拍賣
一舉數得

查了一下這顆電源的規格S-320-24
原廠公佈的是沒有PFC功能 (外觀也完全不同)
仔細堪查板大的貼圖
很確定 ...

這顆並無PFC機能,輸入端屬於115V倍壓/230V全波整流可切換設計,風扇為溫控,T1下的HA17358(與LM358同)作為溫控電路,固定在橋式散熱片上的晶體是一顆TRIAC,用來將吸收暫態電流的水泥電阻旁路,以提高效率。

可以將輸出調成19V,就可以用來當作大輸出筆電變壓器。

楼主:
感謝雄大及狼大的分析,至少他是算不錯的電源供應器,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當然如果可以賣掉也是不錯啦,調成19V做固定式的比電電源供應也不錯
感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果然看的仔細

一值陷入兩顆變壓器一定有一顆是PFC變壓器的迷思
忽略了其中一顆是在低壓輸出的儲能電感
且散熱片上的那顆晶體是連接在橋式的交流端並非直流端

感謝狼大的明察秋毫
差一點就誤導了大家......羞n_081|

网友:
大大您若沒有用到可以賣給我嗎.感恩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