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557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5):
症狀是送電後連鳥都不鳥我,該不會是BenQ通病按鍵又掛點了吧,來拆各外殼
這個應該是友達的面板
看一下電路板沒異狀當然先來量一下按鍵板了,  哇真的不通了ㄟ~~而且是全部按鍵都壞了,  再來就是使出Shunxing大的絕技WD-40  ,這一次我學乖了,直接就不拆了直接灌進去狂按100下以上,然後測試  沒問題都導通了喔~~
上電測試按下去就開了~~真開心  ,這台螢幕是有防刮吧  ,要不然按不下去而且還是鏡面喔
打完收工~~真是軟柿子~~一下子就吃完了~~好吃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不過先向樓主提醒一下,小弟的經驗BENQ的按鍵這樣修好的,大概沒多久又會買單,小弟上次修的Q7T4就是這樣

网友:
恭喜修復 ~...還是換比較好啦 `..很便宜的拉 ~3元(電子材料行)
對岸 算角的n_151|

网友:
因為按鍵故障所以不過電??

网友:
按鍵故障無法觸發AD開始工作。
按鍵最好還是換新較保險~

网友:
100下! 我笑了,還是恭喜大大修好了

楼主:
好多大大都建議換新的按鍵,不過目前只是把它丟在旁邊~~因為15吋的沒人要買,我只是看他很漂亮才買回來修的~~

目前就先這樣吧~~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下次小弟就會注意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真是恭喜了!
我是初學者
很羨慕一下子就修好的人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也恭喜大大又修好了一台顯示器